为什么mega8加密后还能够重新烧写程序~!

楼主(2016-10-14):
为什么mega8加密后还能够重新烧写程序~!

楼主:
写入加密位后,我在重新装载另一个hex文件,还是可以写入。另外使用读FLASH选项,仍然可以读。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
avr的加密不同于430,加密后仍然可以写

网友:
加密是不能读里面的程序把,重新烧写当然可以,不然加密的芯片就没法继续用啦。重新烧写整片就被擦了。

楼主:
那我点击读FLASH ,仍然有进度条,而且软件提示读取完成!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密后,读出来全部是0xff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讲解,非常感谢!读出来的数据是00 01 02.........,这样的连续的数值。
对了, mega8加密后被破解的可能行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讲解,非常感谢!读出来的数据是00 01 02.........,这样的连续的数值。
对了, mega8加 ...

AVR的加密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的,人家要上看上你的产品,找人解密也是不无可能的。

楼主:
也就是说,AVR的加密性,不是那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VR的加密性,不是那么强大

所有芯片加密,要么是拒绝执行用户代码,要么是禁止读。只有opt及少数芯片才拒绝读写。毕竟厂商也要考虑重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VR的加密性,不是那么强大

强大和解密沒什么关系,这么多年的芯片,你能指望它有多强大,怎么解密,早被摸的门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讲解,非常感谢!读出来的数据是00 01 02.........,这样的连续的数值。
对了, mega8加 ...

TB几百块可以搞定   加密还是考虑其他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AVR的加密性,不是那么强大

加密性能是曾经的辉煌
没有永远破解不了的芯片,基本上,只要知道芯片内部结构,开盖就有办法读出FLASH内容
用的人多了,就有人花力气破解

网友:
擦除了就可以写,加密后读出来是没用的

网友:
加密防读不防写,软件读出来的都是空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入加密位后,我在重新装载另一个hex文件,还是可以写入。另外使用读FLASH选项,仍然可以读。这是怎么回事 ...

ATmega8加密,是指把你的程序加密了,也就说的读它的时候,读出来的程序要么是空的,要么是乱码,要么是有规律的码(但不是你的程序)。
这个加密,是不能阻止你重新烧录新的程序的。

网友:
单片机破解,楼主搜索下,估计会发现,基本上所有芯片都能破,只是时间和成本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讲解,非常感谢!读出来的数据是00 01 02.........,这样的连续的数值。
对了, mega8加 ...

mega8这种的,破解的可能性就是掏七八百块.就搞定了
这个单片机比较老了,所以加密强度几乎没有

网友:
最好的加密方法是弄5个外置ROM只有一个里面的程序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