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运用于三相交流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大品牌变频器

楼主(2016-10-14):
要求就是2-10kw内、电压220/380V、能够实现无编码器控制、电机参数辨识、
制动电阻或者馈电这些小功能无所谓
DTC的一台,我现在看了下ABB的ACS880
FOC的一台,我现在看了下西门子的G120
因为自己实现了DTC和FOC,想买些大品牌的DTC和FOC的变频器做对比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主要是零速度下的转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零速度下的转矩控制。

嗯嗯。。所以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呢

网友:
你选的可以。

网友:
变频器比较大的也就是ABB siemens了,还有日系的日立,安川。

网友:
安川可以考虑一下,全球出货量第一。

网友B:
欧姆龙,施耐德等也行

网友:
有谁比abb和西门子的牌子大?

网友:
楼主在国内做一定要找些国内的来对比,我给你推荐国内做无感矢量个人感觉最好的两个公司:蓝海华腾和吉泰克,大品牌的英威腾和汇川性能好但不是最好,另外现在异步机开环矢量国内跟国外大品牌性能没有多少差别了,只是功能没有人家多!

网友C:
是可以驱动伺服电机的吗?

具体有什么型号推荐的?看到的变频器都是驱动异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施耐德等也行

欧姆龙变频很少听过。
富士用在电梯的倒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驱动伺服电机的吗?

具体有什么型号推荐的?看到的变频器都是驱动异步的 ...

不是吧,我看到abb和西门子的介绍,现在变频器驱动电机范围都很广,异步 同步 开关磁阻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变频很少听过。
富士用在电梯的倒是很多。

富士在电梯行业,已经完全不行了,进口的西魏和ct  国产的新时代和默纳克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富士在电梯行业,已经完全不行了,进口的西魏和ct  国产的新时代和默纳克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

我也不是这个行业的。。。不太懂。。。
厦门有个富士的点,只卖变频器那些,说是都给电梯等用的。
我们公司要的接触器,都从福州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是这个行业的。。。不太懂。。。
厦门有个富士的点,只卖变频器那些,说是都给电梯等用的 ...

在电梯还用异步机时候国内就是富士的天下,自从换成同步机后富士就从这个行业消失了

网友D:
有个项目需要无级变速,低速的时候20-30R/min,高速的时候,1000R/min左右。
不懂能否用同步电机+相应变频器。
0.75kW以内
求教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项目需要无级变速,低速的时候20-30R/min,高速的时候,1000R/min左右。
不懂能否用同步电 ...

你要开环还是闭环?闭环的话用国产就可以,开环还是进口的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要开环还是闭环?闭环的话用国产就可以,开环还是进口的靠谱

我开环就好。
感觉异步电动机差别这么大的速度范围,不是很好。能像变频器那样用就好了。
不懂同步电机怎么样。

不是闭环比较复杂吗?闭环是不是基本等于伺服了。
有推荐的电机品牌和驱动器品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开环就好。
感觉异步电动机差别这么大的速度范围,不是很好。能像变频器那样用就好了。
不懂同步电机怎 ...

现在的异步机也可以的,你要是闭环的话用汇川或者英威腾的都可以,开环的他们这两家的也都支持,进口的用大品牌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异步机也可以的,你要是闭环的话用汇川或者英威腾的都可以,开环的他们这两家的也都支持,进口的用 ...

电机罩哪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异步机也可以的,你要是闭环的话用汇川或者英威腾的都可以,开环的他们这两家的也都支持,进口的用 ...

有个机床上的应用,想用变频器替代伺服驱动,电机用伺服电机  主轴有编码器,也就是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用,用主轴的编码器进变频器 ,功率从1KW到5KW都有,这种成本上有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罩哪家吗?

电机我就不是很了解了,常州那里不都是做电机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个机床上的应用,想用变频器替代伺服驱动,电机用伺服电机  主轴有编码器,也就是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 ...

看你原来的伺服用什么牌子的了,大品牌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你原来的伺服用什么牌子的了,大品牌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便宜

我没用伺服。。。
同步电机一定要伺服吗???
直接开环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原来的伺服用什么牌子的了,大品牌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便宜

1.5KW这个要求的变频器    便宜点的国货是什么价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伺服。。。
同步电机一定要伺服吗???
直接开环变频器可以吗??? ...

可以的,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支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5KW这个要求的变频器    便宜点的国货是什么价格呢

220V还是380的?山寨货单相的400以内吧,三相的700以内都带pg卡,国产大品牌1500左右吧,进口的再贵点,进口的一个卡都几百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支持的

我查安川变频器是有支持。
电机一般拿什么牌子的???
0.2~0.75kW左右。

网友:
楼主是不是已经和国内大厂比较完没找到对手,太寂寞了要挑战老外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安川变频器是有支持。
电机一般拿什么牌子的???
0.2~0.75kW左右。

电机厂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找找常州哪里的 很多

网友:
无编码器零速度做得出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20V还是380的?山寨货单相的400以内吧,三相的700以内都带pg卡,国产大品牌1500左右吧,进口的再贵点, ...

能推荐一个220v 最便宜的带PG卡的么  买一个玩一玩

另外外部编码器 和电机之间的关系是任意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推荐一个220v 最便宜的带PG卡的么  买一个玩一玩

另外外部编码器 和电机之间的关系是任意都可以? ...

可以任意,最好用ABZ编码器,变频器都可以自学习磁极角度,而且可以通过注入高频脉冲获取电机初始角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任意,最好用ABZ编码器,变频器都可以自学习磁极角度,而且可以通过注入高频脉冲获取电机初始角度 ...

有得推荐一个玩一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得推荐一个玩一玩么

这个我不好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