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 二维数组 结果不对

楼主(2016-10-15):
编译环境:KEIL+NXP LPC1114
想计算一个二维数组所占的长度,

部分代码:
#define        D_MAX_REC_BUF_NUM    50
uint16_t g_ArarryTime[D_MAX_REC_BUF_NUM][8];        //定义数组

sizeof(g_ArarryTime); //计算长度,发现结果=0x20

是不是哪里错了?

网友A:
sizeof(g_ArarryTime)  == 0x320;
是不是赋值被截取了,比如 uint8_t size = sizeof(g_ArarryTi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zeof(g_ArarryTime)  == 0x320;
是不是赋值被截取了,比如 uint8_t size = sizeof(g_ArarryTime); ...

好棒好棒,你应该是 get 到 LZ 的症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棒好棒,你应该是 get 到 LZ 的症结了。

卧槽 !!!竟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钻在死胡同里了  多不好意思  还是群众力量大

网友:
2楼高手

网友:
电工们应该记住一句话:现象越奇怪,错误越低级

网友:
表示大小推荐用size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