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软件和文档 for Windows

楼主(2016-10-15):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10e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SDK): Not all Coprocessor instructions, and Supervisor Call have been disassembled correctly. Fixed.
- DLL: Added generic debug support for Vorago PA32KAS, VA10800 and VA1082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new Infineon alias for TLE9879QXW40.
- DLL: Added new exec command which allows to specify a J-Link log file.
- DLL: Connecting to TI OMAP5910 failed. Fixed.
- DLL: Connecting to TI OMAP5912 failed. Fixed.
- DLL: J-Trace PRO Cortex-M: When not having Ethernet connected, it could take up to 2 seconds until streaming trace via USB was started. Fixed.
- DLL: Linux: Having multiple processes accessing the same J-Link at the same time did not work (second process failed to open a connection to J-Link). Fixed.
- DLL: Linux: Under some Linux distributions it could crash on debug session start when used with SEGGER Embedded Studio. The J-Link lib did not exit a thread gracefully. Fixed.
- DLL: Silicon Labs J-Link OB on old EFM32-DK board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t could happen, that the J-Link OB firmware hang at debug session start, after flash download. Fixed.
- DLL: Some Renesas RXv1 targets (e.g. RX111) could not be programmed correctly and threw errors. Introduced in V5.10i.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deadlock could occur when multiple processes accessed the same J-Link and target and one of the processes was IAR EWARM and the target was a Cortex-M device accessed via SWD.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reset strategy "core only" for Cortex-M devices did not work correctly when using the JTAG interface (SWD worked fine). Fixed.
- DLL: Updated NXP LPC5460x device names.
- Flasher: Stand-alone mode programming of secured NXP (Freescale) SKEAZ devices did not work. Fixed.
- J-Flash: When using "Chip" as erase option with AUTO, under curtain conditions, only the selected sectors were erased. Fixed.
- Software Package: Added JTAG Load to the macOS and Linux packages.
- Software Package: We do no longer zip the setup executable files for windows but provide the setup executables directly.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10k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support to unlock secured Nordic Semi nRF52 series devices.
- DLL: Flash programming of Analog Devices ADuCM331 device series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The ST-Link OB terms of use dialog was not displayed correctly in Embedded Studio.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arget MCU was halted when DHCSR.C_DEBUGEN was cleared on debug session close. Introduced with 6.10i. Fixed.
- Flasher: Added stand-alone mode support for secured Nordic Semi nRF52 series devices.
- GDBServer: RTOS plugins relative to executable were not found if GDB server was startet in a different directory. Fixed.
- J-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message boxes were not shown correctly (e.g. during data prepare for KL28 devices). Fixed.
- J-Link Remote Server: J-Link Remote Server crashed after establishing a target connection. Fixed.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10m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When accessing the same J-Link with multiple processes without explicitly selecting the J-Link
       via its S/N (through the API), an internal error indicating that the USB communication is not locked, could pop-up.
       Introduced in V6.10k. Fixed.
- DLL: Streaming trace could a crash if no trace clock was provided by the target. Fixed.
- Firmware: J-Trace PRO Cortex-M V1: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J-Link software reported unknown trace packets when trace data load was high. Fixed.
- Firmware: J-Trace PRO Cortex-M V1: When streaming much trace data via IP (>= 80 MB/s)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 2 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IP interface of J-Trace could become unresponsive. Fixed.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Synergy S5D9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Renesas Synergy S5D9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amsung ARTIK-020 and ARTIK-030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amsung ARTIK-020 and ARTIK-03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BGMxxx and MGMxxx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BGMxxx and MGMxxx series devices.
- DLL: STRACE could cause an access violation used on cores where STRACE is not supported (e.g. ARM7/9). Fixed.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Freescale) K27F / K28F device seri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Freescale) K27F / K28F device series.
- DLL: Improved handling for streaming trace in case trace clock is enabled by application during execution and not available from the point where trace is started by the debugger
- DLL: Clearing DHCSR.C_DEBUGEN and DEMCR.TRCENA on debug session close sth. halts or causes an exception on the target. Introduced with V6.10i. Reverting to previous behavior.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R7G2 devices were configured incorrectly during restore after a download to flash memory. Fixed.
- DLL: In case the application did not set an external handler for warning outputs, these messages were swallowed.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6-11-26):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12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Linux): Connecting to EDBG, running J-Link OB firmware, did not work properly. Fixed.
- DLL (macOS): Connecting to EDBG, running J-Link OB firmware, did not work properly. Fixed.
- DLL: Added new script file variable "JLINK_AllowFlashCacheState" which can be used to enable / disable the flash cache.
- DLL: Added official names for ARM v8M Baseline and Mainline: Cortex-M23 and Cortex-M33.
- DLL: Added official names for ARM v8M Baseline and Mainline: Cortex-M23 and Cortex-M33.
- DLL: Added support for NXP iMX6UL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support for ST STM32H7 series devices.
- DLL: Changed unsecure message box warning text for nRF51.
- DLL: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for Silicon Labs EFR32MG series devices. Fixed.
- DLL: For multi-bank devices the flash area information was not created when requesting the device info. Fixed.
- DLL: If CPU was reset while SWO running, the device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was not performed again. Fixed.
- DLL: Removed secured device detection for Nordic Semi nRF51 series devices.
- DLL: SWO device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ür LPC5411x was not correct.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for SAMG55 series devices. Fixed.
- DLL: Under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when setting/clearing breakpoints while the CPU was running, the CPU was halted even if not necessary (e.g. clearing hardware breakpoints only and the CPU supports this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
- DLL: When clearing breakpoint after the connection to the CPU was lost (low power state, target disconnected due to bad cable etc.), it could happen that the J-Link software ended up in an endless recursion. Fixed.
- DLL: When doing instruction single stepping with streaming trace enabled, it could happen that trace was not restarted correctly after a few steps. Fixed.
- GDB Server: Added additional error checks for "qSeggerSWO:*" commands, added info to these commands to the manual.
- GDB Server: Added new command line argument "-listprobes <Interface>" which can be used to get a list of all connected J-Link debug probes.
- GDB Server: Added new command line argument "-powertarget <DelayMS>" which can be used to enable the J-Link supply voltage via Pin19 to power the target.
- J-Flash/DLL: Added PCodes to JLINKARM_DEVICE_GetInfo().
- J-Flash: Added error message if not all data could be programmed.
- J-Flash: Added log outputs for each saved/downloaded PCode file.
- J-Flash: Added option to disable flash banks.
- J-Flash: Added reference project file for nRF51822 devices which unlocks the device in the Init steps.
- J-Flash: Changed the main menu structure.
- J-Flash: Changed the production tab options.
- J-Flash: disabled flash banks should not disable the check if selected data fits into the sectors selected.
- J-Link Commander: Updated testnrspeed / testnwspeed commands to accept transfer sizes up to 64 KB per loop.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6-10-26):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10i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some missing Silicon Labs EFM8 devices.
- DLL: CFI flash programming (Intel based algorithms) did not work for Cortex-AR devices. Fixed.
- DLL: CFI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for Cortex-M7 series devices.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DEMCR.TRCENA was not cleared on debug session close.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DHCSR.C_DEBUGEN was not cleared on debug session close. Fixed.
- DLL: Window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n heavily creating and closing processes that connect to multiple J-Links connected to the same PC, it could happen that internal lock count errors occur. Fixed.
- DLL: macOS: When multiple processes accessed the same J-Link,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accesses were not serialized correctly, resulting in incorrect behavior / failure. Fixed.
- Flasher: Stand-alone mode programming of Atmel SAMD20 devices did not work when the data image included option bytes (fuses). Fixed.
- J-Flash: "Chip erase" did not work for SPIFI flash banks (e.g. RZ/A1H). Fixed.
- J-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saveas command line argument did not work properly. Fixed.
- GDBServer: Some targets could put into a state where a connect succeeds but halting the CPU fails (CPU does not respond to debug halt request) and this behavior could be cured by a reset. This has been seen on some Cortex-M devices. The failed halt request made GDBServer to return with an error immediately, instead of trying to "cure" this state via reset.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
刚好需要,昨天SEGGER的网络很慢下载不了,

网友(2016-11-26):
看起来马上就要支持armv8-m的mcu了。不过怎么还不支持armv8-a呢,目前还只能用那死贵的dstream

网友A(2017-08-10):
可否帮忙下份jlink window 618的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狐老下不下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帮忙下份jlink window 618的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狐老下不下来,谢谢

网友:
谢谢了,不知道兄弟怎么下下来的,可否告知,谢谢

楼主(2017-11-18):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0i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SiFive E31ARTY as supported device name.
- DLL: Analog Devices ADuCM405x: Updated the flash algorithm with a new version which sets the ECC bits.
- DLL: Flash programming of Cypress PSoC6 series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JTAG Id of NXP iMX8 DAP was not recognized. Fixed. (A53 / A72 cores are not supported yet!)
- DLL: NXP: Updated the alias device table as some devices were not recognized.
- DLL: Silicon Labs EFM32JG12BxxxF1024 was not recognized by the J-Link DLL. Fixed.
- DLL: Some Realtek devices were identified incorrectly, causing memory accesses that crossed a 1 KB boundary, to not work correctly. Fixed.
- J-Link Commander: FPU registers were not shown for Cortex-M23 / M33 based devices. Fixed.
- J-Link Commander: J-Trace Pro MACAddress was not printed in Commander correctly when requested. Fixed.
- Open Flashloader: Default programing timeout changed to 1 second. Should a flashloader be used with a lower value it will be overwritten to 1 second.
- Open Flashloader: SPI Flashloader on NXP iMX7ULP series devices could timeou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beta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1d).
This vers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51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650.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546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S32K116 and S32K118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write protected device detection for Nuvoton NUC1xx, NUC4xx and M45x series devices.
- DLL: Implemented support for script file function to retrieve SWO base clock for devices where SWO base clock is not CPU clock (e.g. SiLabs EFM32 and NordicSemi nRF52)
- DLL: Renesas Synergy S5D9: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he configuration flash area.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beta-version.html

网友:
一直在等他们支持v8架构…年底好漫长啊……

网友:
此贴是个好人贴,喵!

网友:
V620i东西很丰富啊!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Linux):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deadlock could occur due to incorrect handling of WaitForMutexTimed()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540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command string SetDisableSkipBlankDataOnProg. Forces J-Link/Flasher to also program all areas in the data file that are filled with the erased value (usually 0xFF)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PSoC 4100 Plus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PSoC 4100S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S6J330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51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60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650.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802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S32K116 and S32K118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Qorvo UE878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 BlueNRG2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 STM32L4R and STM32L4S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I MSP432E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native pin trace support for STM32L4R/S device family based on STM32L4R9I - EVAL board.
- DLL: Added user row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Atmel (Microchip) SAMC20, SAMC21, SAMDA and SAML22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write protected device detection for Nuvoton NUC1xx, NUC4xx and M45x series devices.
- DLL: For some very old J-Link OBs mounted on IAR MB9BG618T-SK boards, the error message that the OB has been designed to work with devices from "Renesas only" popped up. Fixed.
- DLL: For some very old J-Link OBs mounted on IAR TMPM369-SK boards, the error message that the OB has been designed to work with devices from "Renesas only" popped up. Fixed.
- DLL: Implemented graphs for target power consumption, target voltage, ... in web based control panel.
- DLL: Implemented support for script file function to retrieve SWO base clock for devices where SWO base clock is not CPU clock (e.g. SiLabs EFM32 and NordicSemi nRF52)
- DLL: J-Link Lite-ADI (Analog Devices) probes could not be used with ADuCM450. Fixed.
- DLL: NXP K32W_M4: Changed reset behavior of the M4 to perform a ordinary reset (reset via system reset request).
- DLL: NXP S32K148: The flash size specified in the J-Link software was incorrect (2 MB instead of 1.5MB). Fixed.
- DLL: Open Flashloader: The Open Flashloader now allows to specify less than 512 elements in the SECTOR_INFO struct which is part of the "FlashDevice".
- DLL: QSPI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for empty NXP LPC540xx and LPC54S0xx series devices. Fixed.
- DLL: RISC-V: Flash breakpoints did work properly if interrupts were active/enabled
- DLL: Renesas Synergy S5D9: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he configuration flash area.
- DLL: ST STM32F7: Added support to program the internal flash trough the ICTM memory space.
- DLL: Some J-Link OBs on eval boards from Engenuics (e.g. Razor Board 2) threw the error message "This J-Link has been designed to work with devices made by Atmel only", while there is a Nordic Semi device on the board. Fixed.
- DLL: When debugging on RISC-V based devices, a reset sometimes did not halt the MCU before it executed some user code. Fixed.
- DLLUpdater: SEGGER Embedded Studio RISC-V was not offered for DLL updates. Fixed.
- J-Flash SPI: "-speed" command line option was not evaluated. Fixed.
- J-Flash SPI: Added new example project which performs a protection unlock on connect for Adesto AT25DF081 SPI flashes.
- J-Flash: Added new command line argument "-setcpuidcode<IDCodeString>".
- J-Link Commander: Added new command "ExpDevListXML" which can be used to export the entire device list + aliases in a xml formatted file.
- RTT tab in web based control panel did not lock correctly when adding RTT printf data. Fixed.
- Trace: Updated script file for Atmel SAMA5D2x devices to support ETB trace.
- Firmware: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download into RAM on Renesas RZ/A1H devices was factor 3 slower when running a firmware from the V6.20 J-Linmk software series.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J-Link Lite ARM V9
                      J-Link Lite Cortex-M V9
                      J-Link EDU Mini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
从 JLink_Windows_V622里面取出来的 jlinkV9  的固件写到自制的 jlinkV9仿真器里面会不会被查出来盗版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的信息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a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CORESIGHT_SetCSTFBaseAddr exec command to be able to set trace funnel base address over scriptfile should automatic detection through ROM table not be available.
- DLL: Added NVM user row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AM4L series devices.
- DLL: Atmel SAMD20: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user row could not be programmed. Fixed.
- DLL: Connect sequence of Infineon XMC4000 series devices could not be overwritten via J-Link script files. Fixed.
- DLL: For some devices (e.g. Synergy S7G2) Coresight addresses were set incorrectly. Introduced with V6.20g. Fixed.
- DLL: NXP LPC1850: QSPI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when using a S25FL129P as target SPI flash. Fixed.
- DLL: Reset sequence of Infineon XMC4000 series devices could not be overwritten via J-Link script files. Fixed.
- DLL: S32K144: Unlocking procedure was not reliable. Fixed.
- DLL: Some Infineon XMC100 device names (e.g. xmc1100) were not accepted by the J-Link DLL. Fixed.
- DLL: Some J-Link OBs on eval boards from Engenuics (e.g. Razor Board 2) could only be used with the NordicSemi nRF device on the board but not with the Microchip SAM3U. Introduced in V6.22. Fixed.
- DLL: Some batches of J-Link EDU Mini did not report to have a valid FlashBP license. Fixed.
- DLL: When exiting Hibernate mode under Windows 7 / Windows 10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became unresponsive to certain commands. Fixed.
- DLL: If one instance had a connection to a new USB 3.0 based J-Trace model open, this J-Trace was not listed in Configurator anymore. Fixed.
       Affected J-Trace models: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 J-Link Commander: Added command "VTREF" to set a fixed VTref for J-Links that support it
- J-Link SWOViewer: Added SWOClock Combobox and renamed TRACECLK Combobox to CPUClock. Now the user has the option to select the SWOClock speed manually. Default is maximum supported SWOSpeed by target device.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J-Link Lite ARM V9
                      J-Link Lite Cortex-M V9
                      J-Link EDU Mini
- Firmware: Added support for setting fixed VTref.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B:
请问有没有V5.12F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V5.12F版本的

网友:
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B:
你好,这个5.12版本的压缩文件损坏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5.12版本的压缩文件损坏了,打不开

换个解压软件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解压软件版本?

谢谢,换了360解压软件成功了,感谢!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c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Opening multiple connections to a J-Link could fail on some current models. Introduced with V6.22a Windows Hibernate workaround. Fixed.
- DLL (Windows): If FlashBPs needed to be removed on DLL close, GUI thread was not exited properly which could cause J-Link tray icon to stay in task bar until the whole process was exited. Fixed.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558 series devices.
- DLL: NXP LPC540xx: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flash programming (QSPI)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ETM Trace with 3rd party debug software was not working correctly, introduced with V6.20g. Fixed.
- DLL: When having multiple connections to a J-Link open, no error was indicated if J-Link firmware could not allocate connection context. Fixed.
- Firmware: J-Link OB-MB9AF312K-Spansion did not allow debugging of Cypress devices that were originally Spansion devices. Fixed.
- Firmwar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connecting to XMC1000 series devices did not work. Fixed.
- Flasher Portable PLUS: Firmware update failed. Introduced in V6.22. Fixed.
- J-Flash SPI C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command line version did not return an value != 0 in case of error. Fixed.
- J-Link Commander: MacAddr command: Wrong MACAddr was shown for unknown J-Link models. Fixed.
- Firmware: When having multiple connections to a J-Link open, J-Link firmware could crash if it not allocate connection context. Fixed.
- Firmware: RTT did not work correctly on big endian targets.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J-Link Lite ARM V9
                      J-Link Lite Cortex-M V9
                      J-Link EDU Mini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
不知道V9支持不支持M23,M33这些内核的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d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 Flasher stand-alone mode: There has been a regression regarding the flash programming speed of Marvell 88MW300 series devices. Introduced in V6.16i. Fixed.
- DLL: Fixed programming speed regression for CFI based flash algorithms (AMD). Introduced in V6.xx. Fixed.
- DLL: Flash programming of the Flex NVM area of NXP MWCT101xS series devices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TI CC2538: Unlocking of secured devices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Flash programming on RISC-V did not work properly. Introduced in V6.22c. Fixed.
- DLL: The sector size of NXP S32K142 series devices was incorrect (4KB instead of 2KB). This could cause issues during flash programming. Fixed.
- DLL: Updated the flashloader for Analog Devices ADUCM4x50 (erase timing updated).
- J-Flash: Added a new tab (Performance), which can be used to configure certain optimizations which are valid for all actions in J-Flash (Production Programming & Manual Programming).
- J-Flash: J-Flash does no longer perform a erase prior "Manual Programming" -> "Program" or "Manual Programming" -> "Program & Verify".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8-01-09):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e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Connecting to NXP i.MX6UL and i.MX6ULL series devices failed. Introduced with V6.22. Fixed.
- DLL: Internal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8N04 device added.
- DLL: Message box "Found active soft BPs when downloading to flash" could appear. Fixed.
- DLL: NXP S32K142: The device was configured as Cortex-M0 but it is a Cortex-M4. Fixed.
- Flasher: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g. in case of the device is in some kind of low power mode, flash programming in stand-alone mode failed (e.g. EM357 devices). Fixed.
- J-Flash SPI: Erase timed out for SPI flashes with a busy bit (e.g. Adesto AT25SF64). Fixed.
- J-Flash: If a flash algorithm specified page sizes > 2KB, generation of FLASHER.DAT, for stand-alone mode operation, failed. Fixed.
- J-Link SDK: Added new indirect API function "JLINK_IFUNC_SCRIPTFILE_EXEC" which can be used to execute a specific function from the actual selected J-Link script file.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beta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3a).
This vers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 J-Flash: Added options for Flasher ATE power supply.
- J-Flash: Centralized the main GUI window on startup.
- J-Flash: Added option for setting a fixed VTref.
- RTTViewer: Added option to configure terminal buffer size. Changed default buffer size to 500 lines.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beta-version.html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f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official support for Renesas synergy S3A1 series devices
- DLL: The RAM size of MB9BF121J series devices was incorrect resulted in flash programming failed. Fixed.
- DLL: Corrected the LPC540xx reset behavior. From now,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reset type, configured in the IDE.
- Firmware: Read in from SWO of external devices with J-Link OB on 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2-DK, fixed.
- GDBServer: Implemented WriteDP/WriteAP/ReadDP/ReadAP monitor commands
- J-Link Commander: Within the Linux variant command line entries could get twisted.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22g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support for Samsung ARTIK05X series devices.
- DLL: J-Link OB SAM7 (Holt IC) did not allow debugging of Atmel / Microchip devices (e.g.  ATSAM3U4). Fixed.
- J-Flash: Download of flash data for Flasher stand-alone mode for devices with internal flash and no additional external flash, fixed.
- J-Flash: Check for missing custom RAMCode file,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8-03-05):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30f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Renesas Synergy: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f QSPI controller was in XIP mode), QSPI flash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Web control panel: Bugfixes for various browsers.
- DLL: Web control panel: Log tab was updated even if data did not change (prevented being able to copy window contents). Fixed.
- DLL: Web control panel: RTT was updated even if data did not change (prevented being able to copy window contents). Fixed.
- DLL: STM32F401CC flash loader for STEVAL-FCU001V1 board could fail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Fixed.
- J-Link Commander: When using speed selection "auto" it could happen that a connect output garbage data. Fixed.
- J-Link Commander: When using speed selection "auto" a double connect was performed. Fixed.
- DLL: NXP LPC12xx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device specific reset could fail. Fixed.
- GDBServer: Disabling option "Localhost only" did not work in GUI version (ports were still opened listening localhost only). Introduced in V6.30. Fixed.
- Firmware: When using high target interface speeds (> 20 MHz) it could happen that debug operations on Cortex-A/R targets timed out and threw errors even if signal quality etc. were all good.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J-Link Lite ARM V9
                      J-Link Lite Cortex-M V9
                      J-Link EDU Mini
- Firmware: When using RTT/memory stop mode with high target interface speeds (> 20 MHz), it could happen that firmware hang. Introduced in V6.30.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J-Link Lite ARM V9
                      J-Link Lite Cortex-M V9
                      J-Link EDU Mini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8-04-23):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32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API functions: JLINK_ReadMemZonedU32(), JLINK_ReadMemZonedU16(), JLINK_WriteZonedU32(), JLINK_WriteZonedU16()
- DLL: Added PCode/script file functions JLINK_MEM_Preserve(), JLINK_MEM_Restore(), JLINK_MEM_Fill()
- DLL: Added SPI / SPIFI (QSPI) support for Eon EN25QH64 SPI flash.
- DLL: Added SPI / SPIFI (QSPI) support for Macronix MX25R3235F, MX25L6433F and MX25R4035F SPI flashes.
- DLL: Added Scriptfile function SWO_EnableTarget() for non generic SWO configurations.
- DLL: Added command string "MemPreserveOnReset" to specify memory areas that need to be preserved + restored across reset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CY8C4125xxx-PSxxx and CY8C4145xxx-PSx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CYBLE-014008-00, CYBLE-022001-00 and CYBLE-214009-0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552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icrochip ATSAMHA0E / ATSAMHA0G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icrochip PIC32MX170F512H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Kinetis K27FA (MK27FN2M0Axxx15) and K28FA (MK28FN2M0Axxx15).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804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 "STM32L442KC"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EFM32TG11BxxxF64 and EFM32TG11BxxxF128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EFR32MG14PxxxF256, EFR32BG14PxxxF256 and EFR32FG14PxxxF256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I CC3220xx devices
- DLL: Added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 STM32F2xxx Option Bytes.
- DLL: Added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internal flash of GigaDevice GD32F1xx, GD32F2xx, GD32F3xx and GD32F4xx series.
- DLL: Added support for RISC-V with V0.11 (legacy) debug interface.
- DLL: Added support for accessing memory via different zones/methods (e.g. AHB-AP, APB-AP, ... on Cortex-A/R, to allow live updates). Will be used in future SEGGER Ozone versions.
- DLL: Calls to JLINK_STRACE_GetInstStats() were not thread safe (other API functions could be called in parallel, messing up DLL internal status data). Fixed.
- DLL: Debugging on NXP LPC54S0xx devices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Improved debugging on NXP LPC540xx devices.
- DLL: NXP iMX7D: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DLL: NXP iMXRT1051 / iMXRT1052: Added HyperFlash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DLL: NXP iMXRT1051 / iMXRT1052: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DLL: NXP iMXRT1051 / iMXRT1052: Changed device names to more generic ones (MIMXRT1051xxxxA, MIMXRT1052xxxxA, MIMXRT1051xxxxB and MIMXRT1052xxxxB.
- DLL: Open flash loader did not work correctly (DLL could complain about not finding some symbols in the ELF file). Introduced with V6.30i (release) and V6.31f (beta). Fixed.
- DLL: Renamed Scriptfile function GetSWOBaseClock() to SWO_GetSWOBaseClock().
- DLL: Silicon Labs EFM32GG11Bxx devices and bootloader flash added, also for EFM32TG11BxxxF64 and EFM32TG11BxxxF128
- DLL: Writing to memory via zones could write wrong data. Fixed.
- Flasher: Downloading the config & data file to the Flasher did not work when the project contained a CFI auto-detect flash bank. Fixed.
- Flasher: Silicon Labs EFM32 / EFR32 devices: Flasher did not support programming of secured devices in stand-alone mode. Fixed.
- GDBServer: Added support for SEGGER specific GDB protocol extension for streaming trace (qSeggerSTRACE:caps, qSeggerSTRACE:GetInstStats)
- GDBServer: Improved parsing speed of GDB protocol packets
- J-FLASH SPI CL: Added CL option -jflashlog and -jlinklog.
- J-FLASH SPI CL: Streamlined CL options to follow descriptions in user manual.
- J-Flash Lite: File dialog did not allow selecting network resources. Fixed.
- J-Flash Lite: NXP LPC540xx: QSPI could not be erased because banks was not marked as "always present". Fixed. As these devices do not provide internal flash, but QSPI only, we can mark this bank as always present.
- J-Flash SPI: Added SPI / SPIFI (QSPI) support for Eon EN25F40, EN25F80, EN25Q80A, EN25F32, EN25P32, EN25F16 and EN25QH64 SPI flashes.
- J-Flash SPI: Added SPI / SPIFI (QSPI) support for Macronix MX25R3235F, MX25L6433F and MX25R4035F SPI flashes.
- J-Flash SPI: Added support for Macronix MX25R8035F serial flash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EFR32MG14PxxxF256, EFR32BG14PxxxF256 and EFR32FG14PxxxF256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CY8C4125xxx-PSxxx and CY8C4145xxx-PSxxx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Cypress CYBLE-014008-00, CYBLE-022001-00 and CYBLE-214009-00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LPC804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 "STM32L442KC"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ilicon Labs EFM32TG11BxxxF64 and EFM32TG11BxxxF128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new command line option "-hide" which can be used to run J-Flash in hidden mode (no windows are showen).
- J-Flash: Improved log output during Erase/Program/Read back.
- J-Flash: In case of command line execution, J-Flash closed in case of error even if no -exit command was passed. Fixed.
- J-Flash: NXP iMXRT102x: Added QSPI-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J-Flash: NXP iMXRT1051 / iMXRT1052: Added HyperFlash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J-Flash: NXP iMXRT1051 / iMXRT1052: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 J-Flash: Preparing the Flasher for stand-alone mode with a J-Flash project which uses the auto-detect flash bank feature did not work. Introduced in V6.30h. Fixed.
- J-Flash: The extension of the *.PEX file was corrupted when saving a config & pex file to the pc using (File -> Save Flasher config file...). Introduced in V6.30i. Fixed.
- J-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J-Flash did not recognize that the opened data file 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sectors. Fixed.
- J-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xecuting J-Flash from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failed. J-Flash closed immediately in this case. Fixed.
- J-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reading back flash contents could be slowed down by accident (e.g. when reading large parts of the flash with lots of non-programmed areas in the requested area). Fixed.
- J-Flash: When generating a DAT file with big gaps for Flasher stand-alone operation, for parallel CFI NOR flash, it could happen that Flasher failed to flash the file while J-Flash worked fine. Fixed.
- J-Flash: When importing a binary data file,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he first flash memory bank is set as default start address.
- J-Flash: When reading back large flash areas where there were huge non-programmed parts between programmed data areas, J-Flash could enter an endless loop. Fixed.
- J-Link Commander: Added new command "IsHalted" which can be used to receive the current CPU state.
- J-Link Commander: NXP LPC540xx: QSPI could not be erased because banks was not marked as "always present". Fixed. As these devices do not provide internal flash, but QSPI only, we can mark this bank as always present.
- J-Link Commander: VTref is now shown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f "fixed VTref" is active.
- J-Link Configurator: A crash could happen when hitting "Update firmware of selected emulators" but not having any emulators selected. Fixed.
- Package (Linux): 3rd party plugins may failed to detect certain executables like J-Link GDB Server names. Fixed. (Added symlinks because executable names were changed from V6.22 to V6.30)
- Package (macOS): 3rd party plugins may failed to detect certain executables like J-Link GDB Server names. Fixed. (Added symlinks because executable names were changed from V6.22 to V6.30)
- Software package (Windows): In Windows 10 and later, when having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J-Link software installed, they were presented in a messy way in the start menu. Fixed.
- UM08001: Added SEGGER specific GDB protocol extension for streaming trace
- UM08001: Moved J-Link GDB Server to separate chapter
- J-Flash SPI: Some SPI flashes listed as supported were not detected properly. Fixed.
  Affected flashes: ISSI IS25LQ080B
                    ISSI IS25LQ016B
                    ISSI IS25LQ032B
- Firmware: Configuring fixed VTref of <= 1.2V was not catched and ignored properly.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BASE V10
                      J-Link PLUS V10
                      J-Link EDU V10
                      J-Link BASE V9
                      J-Link PLUS V9
                      J-Link EDU V9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 Firmware: If J-Trace PRO was configured in J-Link Configurator, from there on, incorrect SWO speed capabilities were reported, even if max. SWO speed was not changed.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Trace PRO V1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M
                      J-Trace PRO V2 Cortex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
现在V10和V9区别有哪些,就速度上的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任何版本都可以搞得定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32b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SDK): Callback functions where not invalidated on JLINK_Close(). Fixed.
- DLL: Infineon TLE986x/TLE987x: Added support for data flash and fixed two bugs in the algorithm.
- DLL: NXP LPC54018: The J-Link flashloader did not restore some clock register. Fixed.
- DLL: NXP LPC802 / LPC804 / LPC845: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mpty was empty before programming), debu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properly. Fixed.
- DLL: NXP LPC804: Erase of the last sector did not work. Fixed.
- DLL: NXP LPC845: Reset did not work properly. Fixed.
- DLL: NXP iMXRT105x (HyperFlas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debu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successfully.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Keil MDKs could crash when using TCP/IP as host interface. Fixed.
- DLL: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t could happen that a SYS_Sleep() in a J-Link script file could lead to an endless loop. Fixed.
- GDBServer: GUI version was not correctly updated on target state change (halted -> executing). Fixed.
- J-Flash: NXP iMX7D: J-Flash did not support the entire 256 MB QSPI flash section but 64 MB, only. Fixed.
- RTT: Wrong pointer type in function SEGGER_RTT_HasDataUp.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楼主(2018-11-07):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40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Added debugging support for Mediatek MT2523D, MT2523G, MT2523S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in-package QSPI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ediatek MT2523D, MT2523G, MT2523S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indMotion MM32F103xx and MM32F031x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indMotion MM32L05xxx, MM32L06xxx and MM32L07x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axim MAX32660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QSPI-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NXP i.MX RT1064 series devices.
- DLL/J-Flash: Added support for SiFive FE310 QSPI programming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M32F413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M32L476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M32L496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TM32L4R9xx series devices.
- DLL: SPIFI flash programming: Added support for Microchip SST26VF016B, SST26VF032B, SST26VF064B
- DLL: Added command string "JLinkMemAccMapXMLPath" to specify a memory access map file that specifies how to access memory while the CPU is running / halted, to override the default behavior also in IDEs that do not know about different access types.
- Firmware: Added official support for J-Link-OB-K22-NordicSemi
- Firmware: Flasher Portable PLUS: When running on battery, auto power off time can be configured.
- GDB Server: Added monitor command "flash erase"
- J-Flash SPI: Added support for -min command line option (to start application minimiz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Added support for SEGGER FIND extension with optional MAC filter
- Firmware: J-Trace PRO V2 Cortex: Added support for SEGGER FIND extension with optional MAC filter
- Firmware: J-Trace PRO V2 Cortex-M: Added support for SEGGER FIND extension with optional MAC filter
- J-Flash: Reduced startup time from ~650ms to < 15ms to speed up mass production where J-Flash is started via batch processing for each device.
- J-Flash SPI: Added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SPI Flash Microchip SST26VF064B.
- DLL: J-Link script files: Added support for structures
- J-Flash: Added option to disable skipping of blank data on programming.
- Trace: Added StartETM/StopETM JLinkScript file functions to be able to replace internal generic trace related ETM initialization.
- Trace: Added StartTPIU/StopTPIU JLinkScript file functions to be able to replace internal generic trace related TPIU initialization.
- Trace: Added StartTMC/StopTMC JLinkScript file functions to be able to replace internal generic trace related TMC initialization.
- Trace: Added StartTF/StopTF JLinkScript file functions to be able to replace internal generic trace related TF initialization.
- Trace: Added StartPTM/StopPTM JLinkScript file functions to be able to replace internal generic trace related PTM initialization.
- Software package (Linux): Updated rules file to support J-Links that enumerate as multi VCOM devices
- J-Flash SPI: Added interface speed options 100kHz, 200kHz, 500kHz and 750kHz for selection.
- DLL: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MediaTek MT7697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error message in case command string "ScriptFile" selected a non-existent J-Link script file.
- DLL: Added error message in case command string "JLinkDevicesXMLPath" selected a non-existent J-Link device XML file.
- DLL: Added support for FPGA timestamps.
- J-Flash: Focusing on the first element in the general options dialog did not work. Fixed.
- J-Flash: J-Link firmware version now showed in log output
- J-Link script file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expressions like a = Test | (Test + b); could lead to faulty behavior. Fixed.
- J-Link script files: Initialization of static variables was not possible with the complete variable size (e.g. initializing an U8 variable with values > 127 failed). Fixed.
- DLL: J-Link script files: By accident a variable could be defined multiple times with different declarations. Fixed.
- DLL: Allow J-Link script file to overwrite selective functions of internal script.
- DLL: Infineon TLE98xx series devices: Improved connect sequence so that wild running devices that reject a debug connection due to bad code, can get under control again.
- J-Flash: Flashers could not be configured for SAMD5x devices in stand-alone-mode. Fixed.
- DLL: Added support for Renesas RAA305350GBM (Cortex-M0+, 48 KB flash)
- Firmware: OpenSDA: Uploaded fixed firmware images More info: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ory-and-limitations
- DLL: Added missing device alias "XMC1402-T038x0200"
- DLL/J-Flash: Renesas Synergy S7 series: When trying to issue a blank check on data flash, an error was thrown.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10: RISC-V: If core did not respond to halt request immediately (but needed a few ms),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reported an error while halting the co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ULTRA+ V4: RISC-V: If core did not respond to halt request immediately (but needed a few ms),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reported an error while halting the co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RISC-V: If core did not respond to halt request immediately (but needed a few ms),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reported an error while halting the co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 Mini: RISC-V: If core did not respond to halt request immediately (but needed a few ms),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reported an error while halting the co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10: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repeat DMI accesses correctly if busy state was received. Fixed.
- Firmware: J-Link ULTRA+ V4: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repeat DMI accesses correctly if busy state was received. Fix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repeat DMI accesses correctly if busy state was received.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 Mini: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repeat DMI accesses correctly if busy state was received.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10: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catch timeout errors when reading/writing DMI registers properly. Fixed.
- Firmware: J-Link ULTRA+ V4: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catch timeout errors when reading/writing DMI registers properly. Fix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catch timeout errors when reading/writing DMI registers properly.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 Mini: RISC-V: When working on a slow running core, J-Link did not catch timeout errors when reading/writing DMI registers properly.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10: RISC-V: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a "power up request" to the debug unit of the core was "swallowed", resulting in a connection failu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ULTRA+ V4: RISC-V: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a "power up request" to the debug unit of the core was "swallowed", resulting in a connection failu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RISC-V: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a "power up request" to the debug unit of the core was "swallowed", resulting in a connection failure.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 Mini: RISC-V: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a "power up request" to the debug unit of the core was "swallowed", resulting in a connection failure. Fixed.
- DLL: RISC-V: Reset failed on SiFive FE310 target device (Could also cause debug session to fail after reset). Fixed.
- DLL: Trace: When using streaming trace and having J-Trace connected via IP, the J-Link software did not use the dedicated streaming channel by default but the main IP connection instead (way less throughput). This could cause trace buffer overflows. Fixed.
- UM08001: Chapter "Target interfaces and adapters": Section "19-pin JTAG/SWD and Trace connector": Added information about pitch of connector.
- DLL: XML parser for JLinkDeviceList.xml etc. threw an error if empty tags have been used (e.g. <Test></Test>). Fixed.
- DLL: For Microchip ATSAML21 secured device has been detected erroneously during connect, fixed.
- DLL: OpenSDA on Mediatek LinkIt 2523 board could not be used.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9: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BASE/PLUS V10: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Link ULTRA+ V4: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Link PRO V4: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Link EDU Mini: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Trace PRO V1 Cortex-M: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Trace PRO V2 Cortex-M: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Trace PRO V2 Cortex: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Firmware: J-Link-OB-K22-CortexM: Background operations like RTT were not temporarily stopped correctly if a 2nd instance issued a connect. This for example could cause problems when running SystemView in parallel to Embedded Studio. Fixed.
- JLinkSWOViewer: When SWOViewer was launched with CL options and another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device was already active e.g. debug session in IDE, SWOViewer would crash. Fixed.
- JLinkSWOViewerCL: When SWOViewer was launched with CL options and another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device was already active e.g. debug session in IDE, SWOViewer would crash. Fixed.
- Firmware: J-Link-OB-K22-SiFive: Drag and drop programming did not work properly for files > 256 bytes. Fixed.
- DLL: Trace init for NXP Kinetis devices possibly disabled other peripherals. Fixed.
- DLL: RISC-V: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reported incorrect CPU register values after issuing a reset. Fixed.
- DLL: RISC-V: When halting the target core and then physically disconnecting J-Link, a reset button push etc. did not restart the target application. Fixed.
- Firmware: J-Link-OB-K22-SiFive: Drag and drop programming did not correctly reset + start the CPU core after programming.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ndDocumentationPack

网友:
看来V9马上停止升级了

楼主(2019-02-05):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42a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SPIFI flash programming speed improved by 10 to 15% for certain devices. Affected device series: Microchip SAMV7, Broadcom BCM89107, Marvell MW30x, Maxim MAX3265, NXP LPC18xx, NXP LPC43xx, NXP LPC408x, NXP LPC54xx, Renesas RZ/A1L, Renesas RZ/A1H, Renesas RZ/T1, Renesas Synergy, Xilinx Zynq7000.
- DLL: Sector size of NXP MKV42Fxxx, MKV44Fxxx and MKV46Fxxx devices was incorrect. Fixed.
- DLL: improved connect sequence for TI AM335x series devices.
- J-Flash: Added support to write to the DEV_RAM on the TI PGA900, if memory remapping is set.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ndDocumentationPack

网友:
版本更新挺快的

网友:
6.42a 大把大把bug,德国佬估计又在重构,为了全面支持64位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42d with the following changes:

- DLL: Improved ROM table scan for ARMv8-A based cores (e.g. Cortex-A53/72)
- DLL: Microchip IS208x: If FLASH_HDR_B1 was completely 0xFF (empty),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detected the wrong flash bank to be active. Fixed.
- DLL: Microchip IS208x: If control over target was lost, it could happen that the J-Link SW hung because of entering an endless loop. Fixed.
- DLL: Programming of Renesas RX230 / RX231 based devices could fail with programming errors  when reprogramming flash at higher flash clocks (>= 36 MHz). Fixed.
- DLL: When connecting to an Renesas RX231 based device a warning did occur that an RX230 based device was configured. Fixed.
- DLL: When selecting generic Cortex-A53/72, the error message "Failed to power up DAP" could occur even if the DAP init was fine. Fixed.
- Firmware: J-Link-OB-K22-NordicSemi: VCOM: If Hardware flow control was used and the target interrupted the transmission by setting RTS == HIGH, it could happen that J-Link did not continue the transmission once RTS became LOW again. Fixed.
- J-Flash: Programming of Renesas RX230 / RX231 based devices could fail with programming errors when reprogramming flash at higher flash clocks (>= 36 MHz). Fixed.

The softwar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ndDocumentation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