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有高速AD DA的FPGA板卡

楼主(2016-10-15):
RT,AD DA最好12位分辨率以上,100M采样每秒。

网友:
友晶呀;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红色飓风系列应该有吧

网友:
TB上搜SDR0204

网友(2016-11-28):
黑金有个ADDA模块,不过好像是8位的,不过我建议你最好根据要求买个不带AD DA的FPGA板卡,再买个ADDA模块,或者单独做一个,这样很划算,即是找到带高速ADDA的FPGA板卡,估计价格也不便宜,FPGA板卡一般不会带这个高速的ADDA的,大多数是用于验证低速的

网友:
自己做吧,这个规格不难的。

网友:
楼主买到了吗,分享一下型号呗

楼主:
没有买,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也用不到这么高速的

网友:
同楼上,单买个ad\da的板子对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