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hifi的本质, 那就是给电路板装上五颜六色的电容

楼主(2016-10-15):
  我的播放器本来焊接黑色的普通电容,觉得很难看, 花了点钱找来五颜六色的电容,换上 后就觉得好看多了,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调试好后还可以做黑色的 PCB

网友:
这就是楼主你装B的原因?

网友:
成本低,最简单成为高大上的办法

网友:
传说中的摩鸡

网友A:
哦?hifi用的sd卡还是小卡转大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hifi用的sd卡还是小卡转大卡?

手头没大卡,用手机卡等着用。

网友B:
楼主现在高端的hifi功放都是数字功放得有一排整齐的输出电感,电源部分最次也得FPC+LLC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高端的hifi功放都是数字功放得有一排整齐的输出电感,电源部分最次也得FPC+LLC拓扑 ...

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我不是专业做这行的, 空暇时间捣鼓,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我不是专业做这行的, 空暇时间捣鼓,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

楼主什么方案做的播放器,用到cpld做数字重整了吗?

网友:
淘宝有一家卖的很便宜的,都是专业的电容

网友D:
PCB很难看,电源部分要上红油,音频小信号部分上绿油,数字处理部分上蓝油,功放部分上黑油,其他部分上黄油。飞线、跳线、接插件全部要换成镀金的,还有那几个螺丝!
相机不行背景也不行!总之,差评!

网友E:
高音靓丽,低音丰满!

网友:
略微听出水电的澎湃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很难看,电源部分要上红油,音频小信号部分上绿油,数字处理部分上蓝油,功放部分上黑油,其他部分上黄 ...

  小米手机,没办法再清晰了,拍了5张,选了张最清晰的了

网友F:
没有金黄色,差品

网友:
搞条彩虹,,,就算没法听,,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音靓丽,低音丰满!

低音无力,高音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金黄色,差品

在改板, 喷漆成金黄色, 到时候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没有彩色led照射,差评呵呵

网友:
没有借机炫富,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方案做的播放器,用到cpld做数字重整了吗?

你这个问题有深度, 就是哪个什么鬼stm32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但是还是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高端的hifi功放都是数字功放得有一排整齐的输出电感,电源部分最次也得FPC+LLC拓扑 ...

是PFC吧?

网友:
用的火电还是水电,或者核电

网友:
元件排列不整齐,差评!没有用高大上的接线端子,需要焊线,还没整齐排列到板边,差评!哈哈

网友:
没有跑马灯,差评

楼主:
这么多差评,我要生气了啊

网友:
不是要用100亩的大水塘才能hifi吗

网友:
不加个电子管点亮发光?差评!

网友G:
弄这些就Hifi了啊?

网友:
没有用小米黑科技电子通过氮化鎵,氮化銦鎵激发出来的720至1000nm波长光效投射,差差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这些就Hifi了啊?

是的,不服吗, 欢迎PK

网友:
连指示水电和火电的功能都没有,差评

网友:
楼主怎么用固态电容?音频最好还是普通电解。

网友:
有空也想玩一下hifi

网友:
烧包人士呀,弄个胆机不是更好看

网友:
跑马灯都没有,差评

网友H:
电容用普通直插?失败!
电阻用0805等贴片和直插金属膜?失败!你上晶元电阻看看,立马上两个档次!
插口没有镀金?失败!
连接线没用纯银特富龙?失败!
板子用绿板?还只是双面板?失败中的失败
(场景参考星爷的“食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用普通直插?失败!
电阻用0805等贴片和直插金属膜?失败!你上晶元电阻看看,立马上两个档次!
插口没 ...

   第二版  实现你列出的内容,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围观,看看大家的评价,哈哈。

网友(2016-11-22):
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2016-12-26):
没有呼吸灯 差评

楼主:
  那种渐变灯? pwm控制?

网友I:
没有喇叭直接播放月亮之上,并且没有跑马灯一起跟着节拍起舞,差评!

三洋固态电容没有帖装,差评。
用不起DIP8的运放用SOP8加转接板,差评!

网友:
没有用大红袍电阻,显得太low了,就算你是数字功放,装一个电子管点亮也可以显得更专业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喇叭直接播放月亮之上,并且没有跑马灯一起跟着节拍起舞,差评!

三洋固态电容没有帖装,差评。

  都被你看出来了啊,

网友:
就是焊接 有点落后腿!

网友(2017-02-17):
没有电子管,差评

网友(2017-06-04):
pcb不镀金,逼格降低太多

网友J:
HIFI要点:
1、PCB镀金。
2、阻焊要哑光的,能黑的就别绿,能紫色就别蓝色。
3、钽电容一定要多多的放,颜色要花花绿绿。
4、其他不同种类的电容一股脑全搞进来,管他起什么作用。
5、电感一定要不漏磁的。
6、电阻的腿一定不能是铁丝。
7、线材要镀金,不能低于500元/米的价格.
8、电源一定要看起来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HIFI要点:
1、PCB镀金。
2、阻焊要哑光的,能黑的就别绿,能紫色就别蓝色。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认真学了一遍,电容是很重要的,搭个简单电路加上双通示波器就看看出电容特性, x宝有些板子电容还是用对了,估计都是抄老外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