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浅谈西门子PCS7_400H冗余系统的wincc的连接

楼主(2016-10-15):
先说一下,高手请无视
都是简单的东东,我也是初次接触硬冗余的400h的plc,此只提供初学者学习

先说下硬件
西门子硬冗余套件
CPU:6ES7 400-0HR01-4AB0
RAM:6ES7 952-1AK00-0AA0
CP:6ES7 153-2AR04-0XA0
底板:6ES7 195-1GF30-0XA0
有源SM:6ES7 195-7HB00-0XA0
DI/DO:6ES7 321-1BL00-4AA1  6ES7 322-1BL00-4AA1
AI/O: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2-5HF00-4AB1
CP:6ES7 341-1CH02-0AE0

PC
OS:  WIN7 x64  英文旗舰版
cp: cp1623    这货好贵的说,冗余通讯用
soft:  PCS7 V8.0 UPDATA1    软件含wincc v7.0  net  step7 等

说下顺序
第一步:
首先确定软件安装正常,正常后就会出现cp1623的组态框
这里,主要是配置ip  配置站名,wincc应用。
在这里找到:
站配置工具,站配置器
需要做的是配置站名,例如:SJZYK3PC   这个站名在wincc硬件下组态的时候
如果不一致,会报错。

这里可以查看cp卡的ip配置

第二步:配置cp1623
这里配置cp1623的的ip
关于cp1623的IP地址有2个,一个是组态的ip(工业以太网)  一个是用于ES,OS组态共享用的ip(NDIS) 这个ip是用于共享文件的。
组态的ip地址在设置PC/PG口里面更改,前提条件是cp1623不能在组态模式,应该设定在PG运行模式
工业以太网的地址在设置为PG运行模式后,就可以设置,NDIS可以不设置 ,如果不共享的话(不做ES/OS 组态)
注意的是:工业以太网是ping不通的  ,NDIS设置了的话,可以ping通。
设置完ip后,要组态cp1623到组态模式。

另外说下,最好记下MAC地址,应为cp1623的mac是可以更改的,ip地址组的要和cpu的ip在一个网段

第三步:wincc硬件网络组态配置
打开step7  组态完硬件后,要组态网络,和建立wincc冗余链接。
这个图是组态完的图

待续。。。。。。。
明天继续发。

网友A:
,好几年没有玩这个东西了。看看还有点怀念的。
你的输入输出冗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没有玩这个东西了。看看还有点怀念的。
你的输入输出冗余吗? ...

只是cpu冗余, I/O不冗余,成本太高了。

楼主:
继续,继续
在硬件组态里,要设置好ip地址
有cpu的地址  用于冗余链接的2个cpu要设置不同的地址 ,还有就是设置IM153-2的地址 在cpu的连接里im153-2的地址要设置成一样的
组态完成后,下载到cpu。

这里要说明一下,400h的cpu初次下载的时候,用MPI链接,300的编程电缆,首次大楷要10min左右的样子,然后不要把后备电池下断开。
特别注意,不要把后备电池断电,如果用RAM卡,断电后,程序会丢失,要重新下载组态,冗余系统建议用RAM卡,用flash卡更新是个麻烦,
下载调试的时候也比较麻烦。建议业主2年更换一次后备电池,防止程序丢失。

废话有点多了,继续看图

这个是net组态图 ,设置完ip后,打开net组态,这里要做的是下载组态到pc的1623里
下载的前要建立好冗余链接
冗余链接在这里做,看图

先要选择一个具有冗余链接能力的站 在pc站里选(后面附上的参考文件),选择完成后要更改的是链接标识,在本地ID,例如S7C3  这个标识是wincc里链接用的
建立完成后,在下面会有冗余链接的表,可以看到链接伙伴。这里是冗余链接的关键。

再次提示下:
软件要用PCS7 V8.0以上的版本,cp卡用1623  版本用V8.1.0 否则找不到冗余链接,或者下载链接的时候报错
额在这里走了好多弯路,提醒下初学者。
OS一定要用WIN7  X64  j英文旗舰版    组态软件用PCS7 V7.0  UPDATA1 以上的版本,否则不能建立冗余链接
看这里: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 ... ?dti=0&lc=zh-CN

回头再说这里:
在net组态里,要下载组态到PC的cp1623卡,和wincc
点击pc站  右键下载组态到pc站,可以不用下载到链接伙伴(cpu),cpu先前要下好,在cpu上下载。

下面是wincc的界面
在wincc里找到 named connection 新建连接
属性,选择服务器,在属性里找到连接名称,这里的名称要和net组态里的连接一致就可以了。

最后说下 PC/PG口的设置
这个看图,需要注意的是,在cp1623的设置里,要设置为pg运行模式,才可以在这里更改ip
在组态模式,是更改不了ip的

另外附上一下西门子的质料,还有自己整理的pdf ,供初学者参考
需要pcs7  v8.0版本的同学可以扣扣我,注意,仅仅供学习,不做商业用途。

网友B:
注意后备电池,双电池,有一个电量低报警就得赶紧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后备电池,双电池,有一个电量低报警就得赶紧换

不知道怎么监测这个后备电池的电量???
是在程序里设置么?wincc上报警?

网友:
     高手啊,我s7300刚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监测这个后备电池的电量???
是在程序里设置么?wincc上报警? ...

在卡件上有报警灯,plc的报警信息里也有

网友:
电池报警做WINCC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