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源模块研发【标题不合格,已经封锁ID】

楼主(2016-10-16):
设计这个校准源,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先做个五位半的校准源吧
(1)本校准源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分为主控板、直流信号源板、交流信号源板,L、C板等,其中主控板提供对外接口以及按键和显示功能,直流信号板提供了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两线和四线电阻源功能,交流信号源提供交流信号源功能,L、C板提供电感、电容源。目前由于技术水平和时间有限,首先完成主控板和直流信号板。
(2)为减少设计的时间,主控板直接采用STM32F439开发板,内部板卡之间的通讯采用RS485或者CAN总线。
(3)直流信号板采用坛里比较火的,成熟的双DAC合成的策略,使用两颗低位的乘法型DAC实现高分辨率的DAC,力争做到20位以上。电阻源,采用DAC+合成电阻的方式,争取以20位的分辨率步进。
(3)直流电压最大输出电压为正负100V,分为100V档、10V档、1V档和0.1V档,直流电流最大输出电流为1A,分为1A档、100mA档、10mA档、1mA档,直流输出电阻最大输出电阻为10M欧姆,分为10M欧姆档、1M、100K、10K、1K、100、10等几个档位。
(4)对于交流信号源板,采用DDS+DAC的方式完成,目前由于时间关系,暂不开发。
(5)对于LC源的输出,目前没有技术积累,不希望采用继电器切换的方式来实现,还请各位大侠支招,如何采用合成的方式进行。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想做和,在做,思路不太相同;
我做的是一个综合仪器,用于车间的调校测量工作:
3-4位的多用表,0-24V,1A以上的电源;
隔离的电压/电流/电阻输出,实用为本,满足0.1%精度就好;
多于的IO引出,用于对芯片的烧写操作和未来的扩展
电阻用继电器,其它用DA ;电阻合成输出不能满足节电的脉冲仪表测试,反应速度不够

网友B:
DIY设备尤其是校准源的最大问题不是精度,分辨率,而是稳定度,否则Fluke,KeySight的研发团队直接吃屎去吧。

网友:
这看来是6.5的万用表已经搞定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设备尤其是校准源的最大问题不是精度,分辨率,而是稳定度,否则Fluke,KeySight的研发团队直接吃屎去吧 ...

说的很对,这个在设计时必须要慎重考虑,尽管在仪器行业有点小积累,还是得慎重再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和,在做,思路不太相同;
我做的是一个综合仪器,用于车间的调校测量工作:
3-4位的多用表,0-24V,1A ...

反应速度不够?这个我确实还没有考虑过,不知道mS级可否达到?

网友:
LZ发错论坛了吧,发38度去,那里才是专业基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