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ucos任务应该怎么划分呢

楼主(2016-10-16):
已经学习完了ucos   ,但是实际工程中,任务怎么划分我还是不会

比如我的工程中 有 LED  按键  adc  串口  打印机 LCD显示   这些都要建立一个任务吗

网友A:
你不是分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分好了么,,

你 的意思是 LED  按键  adc  串口  打印机 LCD显示  这些都成一个任务 可以?
但是我看别人的例程,就分配了两个任务,,,,,,

网友(2016-11-17):
引用 楼主:
你 的意思是 LED  按键  adc  串口  打印机 LCD显示  这些都成一个任务 可以?
但是我看别人的例程,就分 ...

别人用2个任务,你就必须用2个任务吗? 别人又是何许人?别人就正确?

网友:
别人看似两个任务,但是有钩子函数,可调用另一个任务

网友:
每个独立的功能用一个任务,当然也可以几个用一个,比如一秒扫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