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纹波高得离谱,损坏两块主板!

楼主(2016-10-16):
最近装了几台小主机,淘宝买的ACER A170主板和原厂小机箱,电源买的拆机货,有建兴、台达、群光三个牌子,在装第二台时开机就不稳定,开机几次后无法找到启动盘,但是进BIOS能看到硬盘,BIOS版本偶尔变成xxxx,后来严重到无法开机,怀疑主板有问题,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感觉不对劲,换了个DELL电源试了下,开机稳定了,但是依然找不到启动盘,估计BIOS挂掉了,用示波器测了下那几个拆机的电源,结果尼玛,这纹波,太尼玛夸张了吧。

这是DELL电源的12V输出,非常好:

折腾一天,把未损坏的主板BIOS拆下来,写到损坏的BIOS里,主板是修好了,这电源早就确认完收货了,拆开看了下,做工似乎还行,但是不修是肯定不敢用了。

楼主:
这是拆解图:

网友:
用来做照明吧

网友:
示波器不错啊。

楼主:
单位买的DSOX-2002A,70M,刷到200M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买的DSOX-2002A,70M,刷到200M用的。

哥们指的是牌子,不指别的。。。

网友:
高频噪声,台达的电源不至于这差劲吧。

网友:
电源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源是不是山上来的?

网友A:
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了杂牌开关电源的危害

网友:
跟联想的台式机电源一个风格。

网友B:
除了山寨,电源老了,电解电容开始失效了,也是一个因素,拆开看看电容是否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山寨,电源老了,电解电容开始失效了,也是一个因素,拆开看看电容是否鼓包了 ...

电容没有鼓包的,拆下测量有容量减小的,从主板拆大容量换上去后纹波有所减小,但是还是很大,用示波器看主要是开关噪声。两个台达的纹波都超级大,群光的好很多,但都无法和手里的DELL的比,DELL的输出很平滑,DELL的那个小电源做工要好很多。

网友:
看起来工艺好像还过得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鼓包的,拆下测量有容量减小的,从主板拆大容量换上去后纹波有所减小,但是还是很大,用示波器看 ...

dell的电源 铭牌可否拍个照片?

网友:
这分明就是电力载波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鼓包的,拆下测量有容量减小的,从主板拆大容量换上去后纹波有所减小,但是还是很大,用示波器看 ...

这种拆机货,电容都严重老化了,一个是容量衰减,一个是ESR显著增大,这样纹波肯定变大了。
电解电容都是有寿命的,有2000h,5000h之分,具体寿命跟工作温度,和纹波电流有关。

网友C:
这个像是共模干扰,而不是纹波。楼主测量方法有没有问题。测开关电源纹波应该要测开关电源输出电容两端,而且示波器表笔的负极要就近接到电容的负极。

网友:
不带载怎么会有文波

网友D:
BIOS指是的那块FLASH芯片吗?有点搞不懂为什么电源不稳会把FLASH坏了,是坏了还是里面的内容乱了?

网友:
楼主,电源和硬盘一般不用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是共模干扰,而不是纹波。楼主测量方法有没有问题。测开关电源纹波应该要测开关电源输出电容两端,而 ...

测量方法确实不标准,正规的方法是把示波器头上接地位置套弹簧针,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几十微法电容,探头用1:1,设置为低阻抗输入,这样确实看不到那么多毛刺了,但是手里的建兴、群光都没像那两个台达那样。其实说是纹波不大正确,高频噪声估计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指是的那块FLASH芯片吗?有点搞不懂为什么电源不稳会把FLASH坏了,是坏了还是里面的内容乱了? ...

就是两片25Q64的SPI存储器,用编程器读出有数据,估计是数据损坏了,擦除后重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方法确实不标准,正规的方法是把示波器头上接地位置套弹簧针,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几十微法电容,探头 ...

本身主板上面还有一级DCDC,所以电源主要需要的是电压稳定,纹波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 你这个应该主要是共模干扰。你把电路板固定镙丝都加上,外壳加上再测量,这个干扰应该会小很多。

网友(2016-12-07):
DELL的好多电源也是建兴供的

网友:
供电 系统设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输出滤波器的设计问题,或是滤波磁环质量问题。

网友E:
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新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新一试。

后来把电容换了,尽量加大更换的电容容量,电源噪声稍微减小了,装上去算是能用了。

网友:
直接换电解电容,那还要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
电解电容有寿命的,别买拆机电容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了杂牌开关电源的危害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