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指针数组怎么能改其内容

楼主(2016-10-17):
最近做液晶菜单,看了一下论坛《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
http://www.amobbs.com/thread-798580-1-1.html
,由于基础不好,指针数组的内容怎么能像一般的数组替换其字符内容。
U8 * _CONST_ FuncItemCN[]=
{
{"读出数据"},
{"阈值"},
{"灵敏度"},
{"测量时间"},
};
比如我需要在程序中替换“读出数据”,怎么改呢

似乎是动态菜单,如工程中的程序
    for(Menu_j = 0;Menu_j < ItemNum; Menu_j++){//
       ChangeDispItem = (U8 *)&DataItem[Menu_j];
        *(ChangeDispItem + 4) = Menu_j+'0';
没能看懂为什么加'0'起到什么作用。

请教各位,非常谢谢

网友:
加'0'数字变成字符

网友:
转成ascii码

1+ '0' ='1'

网友:
0x1 -> 0x31 ->‘1’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我比较郁闷的是怎么能改变指针数组里的内容

网友:
单指针就是数组,,,,,,,
字符串数组,就是按数组处理

ch[0]='a';
ch[1]='s';
ch[2]='c';

或者

for(i=0; i<COUNT; i++){
    ch[i]=FuncItemCN[i];
}

网友:
把指针数组看成二维数组,能理解了吧。

网友:
你这个数组是const的,基本无法修改,直接改字符串内容会有隐患。如果你去掉这个修饰,那就直接FuncItemCN[0]=xxx就行了。

网友A:
CONST,改不了的,呵呵,除非编译之前改,或者把这个数组定义到一块空扇区中,然后就可以通过操作Flash进行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改不了的,呵呵,除非编译之前改,或者把这个数组定义到一块空扇区中,然后就可以通过操作Flash进行 ...

感谢回复,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用结构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