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谁帮我看看这个编译错误,更改型号就编译不过了

楼主(2016-10-17):
错误提示:RA78K0R error F3104: .....\em_middleware.lib(Module Name:em_shared)' Different processor type from first input file 'Release\wrp_em_rtc.rel'                        XXXX.mtpj

E7001        VF78K0R error E7001: The link error was found.                        XXXX.mtpj

我从别处拿到的代码,在原来的代码对吧电话把MCU型号修改之后,然后就编译不过了。

这个代码有调用库函数的(非编译器自带的库)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你用的是CS+吧,你修改了单片机型号的话,是在哪边修改的,直接在编辑器修改的话,需要重新编译的,不过做这个之前要把原来的备份下!

网友(2016-12-29):
我觉得用CS+的话,如果想修改MCU型号,是不是要重新再用代码生成器再生成一次代码啊,然后再加入自己从别处拿来的代码,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