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测试手机的蓝牙功能,寻找符合要求的蓝牙配对模块

楼主(2016-10-17):
测试要求如下,谢谢:

1、要求模块用USB进行供电,且一通电则使模块开启处于待配对状态(不需要按钮点击开启,无需密码配对),断电则模块关闭。
2、一个模块至少能同时和10台Android手机(Android5.1或6.0)配对,配对是由Android手机发起(仅仅只需配对就行)。
3、当配对成功一台手机后,2秒后自动与此台手机解除配对。

网友:
手机的蓝牙功能需要测试的吗,看厂商说明就行啦! 蓝牙配对自己弄呀

楼主:
不是,我是要做自动化测试的,生产线N多的手机的。

网友A:
配对以后需要绑定吗?手机作为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要做自动化测试的,生产线N多的手机的。

N多手机也不需要功能测试吧,功能测试是由设计保证的。产线最多测试RF 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对以后需要绑定吗?手机作为主机?

只是测试蓝牙配对,不需要绑定。

手机作为主机,我们在手机中安装了我们开发的APK,专门和蓝牙模块进行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测试蓝牙配对,不需要绑定。

手机作为主机,我们在手机中安装了我们开发的APK,专门和蓝牙模块进行 ...

这种需求估计很难找到现成的

楼主:
是的,不知道自己开发这个蓝牙模块,难度有多大?

其实对于高手来说,应该很简单。

网友:
手机中的蓝牙模块是谁提供的,找他们要测试模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自己开发这个蓝牙模块,难度有多大?

其实对于高手来说,应该很简单。 ...

开发这个本身不算太难

网友:
我认为一个模块根本就不肯能,手机作为主机可以连接多个模块,但是模块作为从机,同时只能连接一台主机,除非多模,目前我只见到双模,多模的没有见到,如果哪位能找到一个模块能同时连接10台手机的,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相信富士康绝对不是楼主这样检测的

网友:
如果是BLE4.0的话是无法实现的哦。蓝牙spec规定是不允许的呀。
当然如果你要开发,就要改协议栈了,那么.....你出多少钱买一块?别说几十块钱,那肯定没人愿意干。

楼主:
因为我对蓝牙测试不熟悉,目前我也不清楚如何对手机的蓝牙功能进行测试。

请教大家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我在弄相关的.不过一个从机只能连接一个主机.主机可以连接多个从机,目前7个左右就资源枯竭了.
断开连接需要在从机上写代码,主动断开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