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求助啊,电感会响,求教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6-10-17):
第一次做升压电路啊,好慌吧,各种害怕电容电感爆炸什么的……2333

用34063做了个boost升压电源,电感有响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那种很小的声音,1秒钟左右会响一次。

本来是想升到150V去做雪崩源的,板子焊好了之后改了一下反馈电阻想先测试一下70V左右时候的状况,结果电感就会嘟嘟嘟嘟的响。第一次做这个东西,还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电路是照抄的这个,手头没有220uH的电感,就用的680uH,然后反馈的电流采样电阻用的是1R的,R3用的是200K,然后又小小的加了个1K的可调电阻做微调。别的全都差不多的。目前的输入是12V,空载电流10mA左右的样子

网友A:
lz弄的是危险电压,还是小心点的好
吓人的是电压,杀人的是电流
不过归根到底,杀人的是功率
比如100V X 10mA 功率才1W
所以说,若是在弄dcdc的话,一个电池供电的设备都有可能杀人

楼主:
不好意思,图刚才好像没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弄的是危险电压,还是小心点的好
吓人的是电压,杀人的是电流
不过归根到底,杀人的是功率

第一次弄啊,心里慌慌的,现在是带着胶皮手套护目镜弄的啊,毕竟没有经验,见笑了

网友B:
没什么危险的,只要注意电容耐压比输出高压50%就可以了。那个声音,有可能是电感太大低频激振引起的,用要求的电感量即可

网友C:
异响一定是电流波形不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响一定是电流波形不规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个电流不规律具体指的是什么。我目前的状态是没有接负载的,耗电的目前只有反馈电阻

网友D:
是不是电感磁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感磁芯问题。

不懂啊,第一次做boost电源仔细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个东西也是很深奥啊

我这里的电感用的是JLC上面买的大号的功率电感

想问一下这个电感我这个上面有没有可能会磁饱和呢?或者由于电流过大导致性能下降什么的有没有可能的啊,我查了一下这个的手册,这一款没有标电流,但是小电感值的型号的电流有随着电感增大而减小的规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危险的,只要注意电容耐压比输出高压50%就可以了。那个声音,有可能是电感太大低频激振引起的,用要 ...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我把反馈电阻调回去了,现在空载的输出电压是150V,然后我觉得异常的响声的频率提高了,请问这个现象是不是也是因为电感值过大引起的那?

网友:
电感尝试用那种磁环功率电感试试,贴片的会不会饱和

网友:
34063调压和过流都是采用PWM+PFM模式,R1用1Ω电流稍微一大就会停止工作(间歇工作)导致电感发出响声。还有电感大了可以适当减小工作振荡频率(增大C2/CT容量)。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频率和限流的问题,在能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调整频率还会对负载调整率有影响

网友(2020-07-05):
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