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书签同步小软件,有没有需要的。

楼主(2016-10-17):
由于种种原因chrome不能同步书签,导致家里和公司的书签总是不同步,加上我喜欢收藏各种网站所以很不方便。这两天我用C#写了个小软件通过百度同步盘实现书签同步,不知道遇到这个问题的小伙伴。
需要的话我共享下源码。

--------------------------------------------------
编辑上传附件。
首次开启需要填写
1、chrome的Bookmarks目录地址和需要保持到网盘的地址,默认是我电脑的地址,需要注意下。
2、公司电脑主机和家里电脑主机的主机名。
3、源码在26楼。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能否通过邮箱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能否通过邮箱同步

应该也可以但是会复杂一些,我原本想通过新浪SAE的SVN来做的,但是可能通用性不好,可能我用百度云盘比较多。

网友B:
我的一直可以自己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直可以自己同步

之前也可以的,但是中间有时候又不行,后来我就没有再试过了。

网友:
只是书签的话,直接导出到HTML保存,可以在另一台再从HTML导入的

网友C:
带个当前未关闭的标签一起保存了,这样在另一台电脑上直接打开继续,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个当前未关闭的标签一起保存了,这样在另一台电脑上直接打开继续,就更方便了 ...

chromegae 自带黑科技上网可以同步书签、历史记录、和未关窗口。这些都是chrome自带功能

网友D:
登录google账户就可以自动保存书签啊,是不是LZ没翻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登录google账户就可以自动保存书签啊,是不是LZ没翻墙

是的,目前没有。

网友E:
能带手机书签同步功能吗?三星note4没越狱,登陆不了google账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带手机书签同步功能吗?三星note4没越狱,登陆不了google账户

C#写的手机用不了。

网友F:
需要啊,先谢了,东西在哪里呢??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类似的软件,哈哈

网友G:
我想问一下。  linux 下 百度网盘 如何自动   监测一个目录的变化, 然后自动 upload 到  云盘上?? 有这样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  linux 下 百度网盘 如何自动   监测一个目录的变化, 然后自动 upload 到  云盘上?? 有这 ...

linux下面可能要用Python做了,之前搞过一点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啊,先谢了,东西在哪里呢??

待我再修改完善成大家好设置的,目前是根据我的电脑设置的。

网友H:
谢谢LZ,好东西,搞好一定下载个

网友I:
这个正需要,LZ搞好了一定放上来啊。

网友:
很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正需要,LZ搞好了一定放上来啊。

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LZ,好东西,搞好一定下载个

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个当前未关闭的标签一起保存了,这样在另一台电脑上直接打开继续,就更方便了 ...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做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J:
我想要源码,XP运行不了,还想同时备份点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要源码,XP运行不了,还想同时备份点别的东西

网友J:
看了代码,原来不是直接传到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代码,原来不是直接传到云盘

直接传云盘要api接口,应该也是可以的,我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传云盘要api接口,应该也是可以的,我来试一下。

看看这个行不行http://developer.baidu.com/wiki/index.php?title=docs/pcs

网友:
好东东  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收了,研究下

楼主:
能对你提供帮助就好。

网友:
我的Chrome 是通过谷歌户口自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