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切换IC, 有没有大侠推荐下。

楼主(2016-10-17):
如题,要用到一颗音频切换IC。

一个输出端,用一个模拟开关后,一分二,选择输出给耳机或者喇叭。

目前用的是6脚的模拟开关, SGM3157,还有BL1551.

现在的现象是在模拟开关的输出端,量出来是音频信号幅值被削弱了。 导致经过这个IC后,声音大小有衰减。

如图。

有没有比较好的音频切换IC,经过这颗IC后,幅值不要有那么大的变化的。

********************************************************
编辑:

确实是IC自身电阻太大的问题。

因为喇叭的内阻才8欧姆,这个IC自己的电阻就 4.5欧姆。  分压后幅值只剩 60% 多了。

换了一颗IC,FSA6157,内阻1欧姆以内。

就好很多了。

**************************************************************

网友:
湿簧继电器。

网友:
三菱的M66260

网友:
不是双电压模拟开关注意添加偏置电压。
另外注意模拟开关输出摆幅。

网友:
模拟开关切换信号源,耳机和喇叭分别用独立的放大器。

网友:
PT2314   BD37534FV
普通的4052也没你这么大的反应啊。没细看,都是从音源切的,然后分别放大

网友:
输出端用IC切不太靠谱,相比负载阻抗大而且不平坦

网友:
阻抗不一致。。。TI有低阻抗模拟开关。零点几欧

网友:
低阻的模拟开关都是比较贵的。

还好摸拟开关可以并联,你可用三颗BL1551并联用,SGM3157内阻稍大些。

再加提高一点功放的输出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要用音频专用的模拟开关啊,导通阻抗低,我记得安森美就有。

网友:
问题不在于切换IC的导通内阻吧?确定前面的放大器直接带负载没有衰减吗?确定切换IC工作条件符合规格书嘛

网友:
功放在模拟开关的后面就可以了,模拟开关使用双电源供电或者把信号偏置到1/2VCC

网友:
光耦继电器

网友:
用专业芯片啊  我以前帮人做过一个  毕业设计  感觉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我在购物车找到了   就是这个      TDA7318D SOP28 音频处理IC  好像是支持4路切换   音量音质 控制

网友:
对了  后极  要加功放 才行

网友A:
SGM3157的导通电阻太大了,看一下这两个型号,应该是比较好的。我正在申请样品,准备试试的。
ts3a24159
SGM3005

网友:
AK4370:有1路I2S输入+2路linein输入+1路耳机输出+1路lineout输出,音量可以单独控制,输入和输出可以随意组合等。

网友:
注意信号是否有负电压,大部分单电源供电的模拟开关是不允许通负电压信号的。另外就是对音频主要是导通电阻,通道平坦度,总谐波失真几个指标。

网友:
不知道FMS6562是不是可以,做视屏切换是没问题,按理说音频应该也可以,6输入8输出,内部是矩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157的导通电阻太大了,看一下这两个型号,应该是比较好的。我正在申请样品,准备试试的。
ts3a24159
SG ...

确实是自身电阻太大的问题。

因为喇叭的内阻才8欧姆,这个IC自己的电阻就 4.5欧姆。  幅值只剩 60% 多了。

网友:
用MOS管背靠背做开关,导通电阻0.1可以做到

网友B:
用IC切换功率部分?脑子进水了吧

网友:
非要这么做的话,可以用干簧继电器做开关,接触电阻可以达到几十毫欧甚至更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C切换功率部分?脑子进水了吧

同意,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切信号部分呢。切功率,那么好的多组继电器不用,用什么模似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C切换功率部分?脑子进水了吧

已用IC

FSA6157  解决。

谢谢关注

网友C:
给你几张我们这边使用的信号切换设备,仅供参考

网友:
切换之后加功放或者推动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张我们这边使用的信号切换设备,仅供参考

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用普通开关芯片,开关前后都要加运放隔离,切换功率输出最好用继电器,如果是高保真或者发烧友的话更建议用继电器

网友(2017-11-17):
最近在做音频切换,试一试SGM3005看看,omron 的G6K-2P-Y-DC5好是好,就是功耗太大、价格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