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的jlink 只需要4根线吧,连不上有可能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7):
LPC1758的板子,jlink连不上,找不到芯片,同一个jlink连stm32开发板能连上,找来路虎LPC1768的开发板(几年前刚买了时可以连上),用内置和外置的jlink都连不上。不会是jlink升级对LPC系列有影响?有谁遇到同样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JTAG还是SWD?不止四根线吧,你看看手册

楼主:
SWD

GND VCC SWDIO SWCLK

网友A:
楼上的  RST 去哪儿了

网友B:
四根线仅适用于SWD模式,你是不是选的JTAG模式

网友:
路虎自带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仅适用于SWD模式,你是不是选的JTAG模式

选的是SW

楼主:
自带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  RST 去哪儿了

四线没有rst

网友C:
我有路虎板子,自带,外接都试过,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路虎板子,自带,外接都试过,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帮忙debug,download几个设置的界面截个图发上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路虎板子,自带,外接都试过,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您用什么软件?版本多少?

网友:
加密后也会连不上swd。先用Flash magic全片擦除看看

网友:
加密了?要么芯片坏了

网友:
确实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什么软件?版本多少?

现在不在身边,好久不用了,以前用了好多年1768,比较皮实

网友:
看下有没有加上下拉电阻,参考数据手册的接法

网友:
lpc有个比较SB的bug就是你上一个代码的时钟配置异常的话,用swd就无法连接。你需要进入download模式去连接就行了

网友:
lpc1768 我一直都是用四线下载,楼主截一下keil debug-》setting的图来看看,另外检查一下你的模拟供电部分

网友:
如果不是线问题,就是芯片问题,是不是加密了还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什么软件?版本多少?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