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CAD如何拖动整个原理图(或PCB)

楼主(2016-10-17):
不知道用kicad的多不多,请教一下KIcad能不能做到像AD那样手型工具移动整个原理图。

网友A:
鼠标左键按下然后有一个框,然后框住要移动的部分,然后松开左键就可以移动啦。(kicad 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左键按下然后有一个框,然后框住要移动的部分,然后松开左键就可以移动啦。(kicad 4.0.4) ...

sorry,可能我表达有点错误,我是想整个页面一起移动。就像AD右键整页平移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可能我表达有点错误,我是想整个页面一起移动。就像AD右键整页平移那样 ...

那就是按住鼠标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按住鼠标滚轮

苹果鼠标没滚轮,我昨晚发现设置项了,谢谢

网友B(2020-06-20):
引用 楼主:
苹果鼠标没滚轮,我昨晚发现设置项了,谢谢

老哥,怎么设置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怎么设置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Preferences -> Common -> Pan and Zoom -> Use touchpad to pan

選擇之後,原本的雙指上下滾動縮放變成了上下左右平移,需要按住 Ctrl 上下滾動才是原來的縮放。。。
(如果觸摸板沒有開啓雙指左右移動,則要按住 Shift 來實現左右平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eferences -> Common -> Pan and Zoom -> Use touchpad to pan

選擇之後,原本的雙指上下滾動縮放變成 ...

测试了 这样就很舒服了

网友:
支持, 不过我们的电池都是两串要8.4V充的, 4.2的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