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4057充电管理芯片编程电阻选取的疑问

楼主(2016-10-17):
最近想自己做个LIR2032锂电池充电器,打算选取TP4057做充电控制芯片,LIR2032是可充电锂电池,容量是40ma,网上查说0.2C充电比较好(即充电电流为8ma),查TP4057的Datasheet,Datasheet给出了编程电阻的计算公式为R=1000/I,这样算的话编程电阻的阻值是125K,但Datasheet后面又给出个参考的的表,其中最小的充电电流是50ma,第一次做充电器,不知道我如果选取125K的电阻可不可以,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目前的充电IC没有满足的,自己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目前的充电IC没有满足的,自己造吧。

TB有现成的充电器,那个应该也用的充电IC吧

网友:
根据电源电压和锂电池压差计算一下,串联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B:
楼主,这一种电池太小了,建议串电阻到8ma,然后用类似431加mos做一个开关,充满关掉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B有现成的充电器,那个应该也用的充电IC吧

符合你这么小的冲点电流的没有

网友C:
4057都是1a的芯片。涓流都嫌大了

网友D:
芯片输出后串个100欧电阻到锂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7都是1a的芯片。涓流都嫌大了

TP4057是500ma的TP4056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输出后串个100欧电阻到锂电池试试看。

那编程电阻选多大呢?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你这么小的冲点电流的没有

谢谢啦,我试下5楼的方法

网友E:
LIR2032是3.6V(满电电压4.1V),而TP4057是4.2V的给LIR2032充电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R2032是3.6V(满电电压4.1V),而TP4057是4.2V的给LIR2032充电不太合适吧。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种电池太小了,建议串电阻到8ma,然后用类似431加mos做一个开关,充满关掉就好了 ...

好的,这个办法不错,我试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R2032是3.6V(满电电压4.1V),而TP4057是4.2V的给LIR2032充电不太合适吧。

您有没有更合适的充电IC可以推荐下呢?

网友F:
一元pos机上的充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元pos机上的充电Ic

有具体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