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下 Makefile 中 部分语句不明白,求解释!

楼主(2016-10-18):
在windows 平台下,通过makefile 来编译STM32.今天看到示例Makefile,其中 有一条语句不清楚.求大神解释.语句如下,
        ($(OBJDIR):&(mkdir "$(OBJDIR)" 2> NUL))&
        ($(LSTDIR):&(mkdir "$(LSTDIR)" 2> NUL))&

大致意思我清楚,是用来生成放置编译文件的文件夹.但其中语法不是很清楚.有人解释下没? 特别是"2>" "NUL" 这两句.

坐等,求教!

网友A:
2 是标准错误输出,转向到NUL,就是不要看错误信息

网友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direction_(computing)
> 是 shell 里的重定向符
0 是 stdin
1 是 stdout
2 是 stderr

2> NUL 的意思是把错误信息全部扔到 NUL 设备(这是一个黑洞设备,什么东西一进去就消失了)。
就是在命令行不显示错误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direction_(computing)
> 是 shell 里的重定向符
0 是 stdin

这个解释比较全面!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direction_(computing)
> 是 shell 里的重定向符
0 是 stdin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你的详细解释,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是标准错误输出,转向到NUL,就是不要看错误信息

言简意赅,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