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800C 2G通信模块的电路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6-10-18):
本人最近在设计2G通信的电路,然后将自己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和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交流。附件是原理图设计:attach://346670.pdf
1、因为GSM在注册网络时候会高达2.0A的电流产生(576us持续时间),所以PCB layout时候线宽最好不要小于80mil,我自己设计的是2mm。
2、DC-DC或者LDO电源芯片需要选择快速响应的,我自己选择的是TI的TPS5456。尽量在模块VBAT端放置不小于2个100uF的钽电容,防止VBAT电压跌落超过模块最小电压3.4V(导致模块重启)。
3、尽量在电源端和MCU VCC和RST端放置33pf和10pf的电容,可以滤除GSM的900M和1800M的干扰,我之前的RST就是被干扰了,导致MCU重启,加个33pf和10pf就可以了。
4、对于模块的GND尽量有一层完整的地,PCB设计成4层板EMI会好很多,射频部分的地最好跟大电源的地分开。
5、射频的馈线第二层的地挖空,第三层铺地,表层的馈线用地包起来,打足够多的过孔,地到馈线的距离看了一些资料是3W即3倍的线宽。
暂时就分享这么多,有错误的欢迎纠正。

网友A:
楼主做的好认真,顶一个。图还没传呢

网友:
想看PCB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好认真,顶一个。图还没传呢

pdf的地址附在第一行上面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
晚点上传,最近工作比较忙

网友B:
理论不错 看实际板子了,楼主可以画了PCB再让大家讨论。一般没事,电源没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不错 看实际板子了,楼主可以画了PCB再让大家讨论。一般没事,电源没问题就好 ...

已经量产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整理pcb上传

楼主:
可以参照这两个文档对通信模块进行布线和设计,第一个是SIM800C的硬件文档,第二个是华为通信模块的详细PCB layout。

网友:
之前见到类似情况,MCU的RST脚用了三极管,现在明白原来是防干扰的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要点,顶一个

网友C(2016-11-23):
我用3V电压,接1K电阻匹配不通讯一点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V电压,接1K电阻匹配不通讯一点都没反应

你抓一下串口的波形看正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抓一下串口的波形看正不正常

谢谢回复,我用的波特率是115200 ,不知道是不是波特率的原因。发送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是正确的,接SIM800后发送前面那些注册的都可以回的,就是联网不行,一直联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用的波特率是115200 ,不知道是不是波特率的原因。发送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是正确的,接SIM80 ...

会不会发的太快导致串口缓冲器满了,用DMA的方式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发的太快导致串口缓冲器满了,用DMA的方式试下

谢谢,9600也不行,再找一个后面序号不一样的试下。我用的是430的片子。

网友:
讲的很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AT命令MCU程序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照这两个文档对通信模块进行布线和设计,第一个是SIM800C的硬件文档,第二个是华为通信模块的详细PCB ...

楼主,您好!

刚使用SIM800C模块,请问一下TCP的初始化流程如何的?谢谢。

网友(2017-09-04):
您好,能学习下你的PCB器件布局吗,我这信号一直不好十七八,给个照片也行,方便的话麻烦发525205297的邮箱,请教了!

网友:
很多同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