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牛人总结的单片机应用程序架构

楼主(2016-10-18):
工作中经过摸索实验,总结出单片机大致应用程序的架构有三种:
1. 简单的前后台顺序执行程序,这类写法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不需用思考程序的具体架构,直接通过执行顺序编写应用程序即可。

2. 时间片轮询法,此方法是介于顺序执行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一种方法。

3. 操作系统,此法应该是应用程序编写的最高境界。

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三种方法的利弊和适应范围等。
一、顺序执行法
这种方法,这应用程序比较简单,实时性,并行性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是不错的方法,程序设计简单,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当应用程序比较复杂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图,恐怕别人很难看懂程序的运行状态,而且随着程序功能的增加,编写应用程序的工程师的大脑也开始混乱。即不利于升级维护,也不利于代码优化。本人写个几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应用程序,刚开始就是使用此法,最终虽然能够实现功能,但是自己的思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程序一直不能让自己满意。

这种方法大多数人都会采用,而且我们接受的教育也基本都是使用此法。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有学习过数据结构,程序架构的单片机工程师来说,无疑很难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也导致了不同工程师编写的应用程序很难相互利于和学习。

本人建议,如果喜欢使用此法的网友,如果编写比较复杂的应用程序,一定要先理清头脑,设计好完整的流程图再编写程序,否则后果很严重。当然应该程序本身很简单,此法还是一个非常必须的选择。

下面就写一个顺序执行的程序模型,方便和下面两种方法对比: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 keyValue;

    InitSys();                  // 初始化

    while (1)
    {
        TaskDisplayClock();
        keyValue = TaskKeySan();
        switch (keyValue)
       {
            case x: TaskDispStatus(); break;
            default: break;
        }
    }
}

二、时间片轮询法
时间片轮询法,在很多书籍中有提到,而且有很多时候都是与操作系统一起出现,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操作系统中使用了这一方法。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这个时间片轮询法并不是挂在操作系统下,而是在前后台程序中使用此法。也是本贴要详细说明和介绍的方法。

对于时间片轮询法,虽然有不少书籍都有介绍,但大多说得并不系统,只是提提概念而已。下面本人将详细介绍这种模式,并参考别人的代码建立的一个时间片轮询架构程序的方法,我想将给初学者有一定的借鉴性。

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定时器的复用功能。

使用1个定时器,可以是任意的定时器,这里不做特殊说明,下面假设有3个任务,那么我们应该做如下工作:

1. 初始化定时器,这里假设定时器的定时中断为1ms(当然你可以改成10ms,这个和操作系统一样,中断过于频繁效率就低,中断太长,实时性差)。

2. 定义一个数值:
代 码
#define TASK_NUM   (3)                  //  这里定义的任务数为3,表示有三个任务会使用此定时器定时。

uint16 TaskCount[TASK_NUM] ;           //  这里为三个任务定义三个变量来存放定时值
uint8  TaskMark[TASK_NUM];             //  同样对应三个标志位,为0表示时间没到,为1表示定时时间到。

3.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TimerInterrupt()
* Description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imerInterrupt(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S_NUM; i++)
    {
        if (TaskCount[i])
        {
              TaskCount[i]--;
              if (TaskCount[i] == 0)
              {
                    TaskMark[i] = 0x01;
              }
        }
   }
}
代码解释:定时中断服务函数,在中断中逐个判断,如果定时值为0了,表示没有使用此定时器或此定时器已经完成定时,不着处理。否则定时器减一,知道为零时,相应标志位值1,表示此任务的定时值到了。

4.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在需要的应用定时的地方添加如下代码,下面就以任务1为例:

代 码
TaskCount[0] = 20;       // 延时20ms
TaskMark[0]  = 0x00;     // 启动此任务的定时器
到此我们只需要在任务中判断TaskMark[0] 是否为0x01即可。其他任务添加相同,至此一个定时器的复用问题就实现了。用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效果不错哦。。。。。。。。。。。

通过上面对1个定时器的复用我们可以看出,在等待一个定时的到来的同时我们可以循环判断标志位,同时也可以去执行其他函数。

循环判断标志位:
那么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循环判断标志位,是不是就和上面介绍的顺序执行程序是一样的呢?一个大循环,只是这个延时比普通的for循环精确一些,可以实现精确延时。

执行其他函数:
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函数延时的时候去执行其他函数,充分利用CPU时间,是不是和操作系统有些类似了呢?但是操作系统的任务管理和切换是非常复杂的。下面我们就将利用此方法架构一直新的应用程序。

时间片轮询法的架构:

1.设计一个结构体:
代 码
// 任务结构
typedef struct _TASK_COMPONENTS
{
    uint8 Run;                 // 程序运行标记:0-不运行,1运行
    uint8 Timer;              // 计时器
    uint8 ItvTime;              // 任务运行间隔时间
    void (*TaskHook)(void);    // 要运行的任务函数
} TASK_COMPONENTS;       // 任务定义
这个结构体的设计非常重要,一个用4个参数,注释说的非常详细,这里不在描述。

2. 任务运行标志出来,此函数就相当于中断服务函数,需要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此函数,这里独立出来,并于移植和理解。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TaskRemarks()
* Description    : 任务标志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Remarks(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S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Timer)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imer--;         // 减去一个节拍
            if (TaskComps[i].Timer == 0)       // 时间减完了
            {
                 TaskComps[i].Timer = TaskComps[i].ItvTime;       // 恢复计时器值,从新下一次
                 TaskComps[i].Run = 1;           // 任务可以运行
            }
        }
   }
}
大家认真对比一下次函数,和上面定时复用的函数是不是一样的呢?

3. 任务处理: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TaskProcess()
* Description    : 任务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Process(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S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Run)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askHook();         // 运行任务
             TaskComps[i].Run = 0;          // 标志清0
        }
    }
}

此函数就是判断什么时候该执行那一个任务了,实现任务的管理操作,应用者只需要在main()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去分别调用和处理任务函数。

到此,一个时间片轮询应用程序的架构就建好了,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呢?此架构只需要两个函数,一个结构体,为了应用方面下面将再建立一个枚举型变量。

下面就说说怎样应用吧,假设我们有三个任务:时钟显示,按键扫描,和工作状态显示。

1. 定义一个上面定义的那种结构体变量:

代 码
/**************************************************************************************
* Variable definition
**************************************************************************************/
static TASK_COMPONENTS TaskComps[] =
{
    {0, 60, 60, TaskDisplayClock},            // 显示时钟
    {0, 20, 20, TaskKeySan},               // 按键扫描
    {0, 30, 30, TaskDispStatus},            // 显示工作状态
     // 这里添加你的任务。。。。
};
在定义变量时,我们已经初始化了值,这些值的初始化,非常重要,跟具体的执行时间优先级等都有关系,这个需要自己掌握。

①大概意思是,我们有三个任务,没1s执行以下时钟显示,因为我们的时钟最小单位是1s,所以在秒变化后才显示一次就够了。

②由于按键在按下时会参数抖动,而我们知道一般按键的抖动大概是20ms,那么我们在顺序执行的函数中一般是延伸20ms,而这里我们每20ms扫描一次,是非常不错的出来,即达到了消抖的目的,也不会漏掉按键输入。

③为了能够显示按键后的其他提示和工作界面,我们这里设计每30ms显示一次,如果你觉得反应慢了,你可以让这些值小一点。后面的名称是对应的函数名,你必须在应用程序中编写这函数名称和这三个一样的任务。

2. 任务列表:
代 码
// 任务清单
typedef enum _TASK_LIST
{
    TAST_DISP_CLOCK,            // 显示时钟
    TAST_KEY_SAN,             // 按键扫描
    TASK_DISP_WS,             // 工作状态显示
     // 这里添加你的任务。。。。
     TASKS_MAX                                           // 总的可供分配的定时任务数目
} TASK_LIST;
好好看看,我们这里定义这个任务清单的目的其实就是参数TASKS_MAX的值,其他值是没有具体的意义的,只是为了清晰的表面任务的关系而已。

3. 编写任务函数: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TaskDisplayClock()
* Description    : 显示任务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DisplayClock(void)
{

}
/**************************************************************************************
* FunctionName   : TaskKeySan()
* Description    : 扫描任务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KeySan(void)
{

}
/**************************************************************************************
* FunctionName   : TaskDispStatus()
* Description    : 工作状态显示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DispStatus(void)
{

}
// 这里添加其他任务。。。。。。。。。

现在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编写任务了。

4. 主函数: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int main(void)
{
    InitSys();                  // 初始化
    while (1)
    {
        TaskProcess();             // 任务处理
    }
}
到此我们的时间片轮询这个应用程序的架构就完成了,你只需要在我们提示的地方添加你自己的任务函数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有没有点操作系统的感觉在里面?

不防试试把,看看任务之间是不是相互并不干扰?并行运行呢?当然重要的是,还需要,注意任务之间进行数据传递时,需要采用全局变量,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划分任务以及任务的执行时间,在编写任务时,尽量让任务尽快执行完成。。。。。。。。

三、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的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任务的管理,执行本事并不需要我们去了解。但是光是移植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是,虽然有人说过“你如果使用过系统,将不会在去使用前后台程序”。但是真正能使用操作系统的人并不多,不仅是因为系统的使用本身很复杂,而且还需要购买许可证(ucos也不例外,如果商用的话)。

这里本人并不想过多的介绍操作系统本身,因为不是一两句话能过说明白的,下面列出UCOS下编写应该程序的模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三种方式下的各自的优缺点。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int main(void)
{
    OSInit();                // 初始化uCOS-II
    OSTaskCreate((void (*) (void *)) TaskStart,        // 任务指针
                (void   *) 0,            // 参数
                (OS_STK *) &TaskStartStk[TASK_START_STK_SIZE - 1], // 堆栈指针
                (INT8U   ) 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OSStart();                                       // 启动多任务环境

    return (0);
}

代 码
/**************************************************************************************
* FunctionName   : TaskStart()
* Description    : 任务创建,只创建任务,不完成其他工作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Start(void* p_arg)
{
    OS_CPU_SysTickInit();                                       // Initialize the SysTick.
#if (OS_TASK_STAT_EN > 0)
    OSStatInit();                                               // 这东西可以测量CPU使用量
#endif
OSTaskCreate((void (*) (void *)) TaskLed,     // 任务1
                (void   *) 0,               // 不带参数
                (OS_STK *) &TaskLedStk[TASK_LED_STK_SIZE - 1],  // 堆栈指针
                (INT8U   ) TASK_LED_PRIO);         // 优先级
// Here the task of creating your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 0, 100);
    }
}
不难看出,时间片轮询法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即由顺序执行法的优点,也有操作系统的优点。结构清晰,简单,非常容易理解。

网友:
楼主总结的吗?

网友:
总结的不错哦!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架构。

网友:
总结的单片机应用程序架构。

网友:
小系统可以考虑pt,另外os也可以选择轮询模式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总结的还是蛮到位的,单片机的应用按功能需求选择对应的方式!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慢慢理解,看能否弄得懂

网友:
总结的到位,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总结,学习中

网友:
谢谢 楼主 ,这个方法以前好像有人总结过了

网友:
楼主说的第二种就是定时器触发 用到调度器。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第二种,对我来说够用了,而且很方便做长时间的定时

网友:
还是时间片轮法应用的多

网友:
惭愧,从业那么多年,基本没用过操作系统在产品里面应用,最多的也就是前后台系统。

网友:
写的很好,下一个项目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和rtos最大区别就是任务是人为修改PC指针切换任务,以及切换任务时压栈出站任务参数的保护与恢复。任务之间有各种信号量消息邮箱队列事件方便调用

网友:
这个总结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了,用操作系统多任务时注意的东西还得多学学

网友:
我用第一种,不过主循环也是固定周期的,这样循环里面每个函数也是固定频率运行,做状态机也很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蛮好不错!

网友:
写的很好,目前只会第一种

网友:
这种贴子越多越好

网友:
看到楼主解释  时间片轮训 豁然开朗

网友:
第二个叫这个啊?
我一直这样用,但是我理解这个就是前后台。

网友:
总结的很漂亮。

网友:
总结的比较精简

网友:
如果某一个任务执行时间大于另一个任务的间隔时间怎么办?

网友:
现在面向对象编程也用的比较多了

网友:
总结的非常到位,收藏!

网友:
总结的不错,参数传递也是非常关键,全局变量一大堆,就会非常的崩溃

网友:
收藏了,总结的不错。

网友:
    时间片轮询法讲的很详细,非常直观。 最后的ucos看的不太明白,,,
   感谢详细的讲解,写的很好。

网友:
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总结的好,我现在用第二种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把时间片方法用在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里是很好的。

网友:
写的非常好。

网友:
由浅入深 讲解很好

网友:
我都没啥结构的  怎么办

网友:
单片机三种程序构架,不错,谢谢!

网友:
第二种还是比较容易上手,实用

网友:
总结地挺好的,留着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  好的架构思路清晰,调试分析方便多了

网友:
内容不错,总结的到位,错别字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时间片轮询之前一直用,不过某些时候不适用,9600的串口波特率,用500us定时轮询还合适,但对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比如有个串口波特率需要做到115200,再用定时器做任务轮询就不合适了。不过时间片轮询确实可以处理很大一部分应用。具体可以参考一本叫《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这个主要是讲时间片轮询在8051单片机上的应用的。

网友:
手机上操作不太方便,不小心发出去两条没写完整的,只能打开电脑进行编辑。前后台程序确实在复杂程序设计中会有些捉襟见肘,需要合理安排中断处理及主函数的执行及变量的交互。

网友:
感谢分享. 加上状态机结合, 就是时间触发系统的核心思想,

网友:
我比较常用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时间片轮询,也用过rtos,时间片轮询的缺点是一个任务必须执行完了才能执行下一个任务,所以编写任务的时候,需要注意执行时间不能太长,或者用状态机处理,让一个任务分多个周期执行完。这种方法不需要入栈出栈,简单很多,确实好用。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
没经验的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 一直用第二种,但是结构没这个清晰。  学习了!

网友:
   uint8 ItvTime;              // 任务运行间隔时间  怎么理解呀?

网友:
总结的很好,Mark

网友:
时间片轮询法应用比较广泛,操作系统方法看着很牛逼,就是不能用

网友(2016-11-28):
虽然第二种方式经常有用,但从来没注意总结下。

网友:
收藏了,徐小明新浪博客

网友:
手误,拼音联想了

网友:
写得不错,有收获

网友:
程序匠人的吗?

网友:
先下来收藏了。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9-01-25):
总结的不错哦

网友A:
顺手整理成PDF文档,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印象很深,刚毕业的时候看了好几遍才理解。

网友(2019-03-23):
楼主总结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
谢谢楼主!谢谢119楼做成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手整理成PDF文档,方便大家阅读。

多谢分享!

网友(2019-06-03):
对于8位单片机这种办法很实用,楼主的办法在周航慈的《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有提到过,这本书相当好,建议大家看看

网友:
3年前的都被翻出来,说明这写的确实好。

网友:
总结的很好,谢谢

网友(2019-07-05):
保存下来,慢慢研究,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20-04-07):
看来有必要我也得总结总结了,要不然像这些过时的文章会误导很多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有必要我也得总结总结了,要不然像这些过时的文章会误导很多人的

等大虾出招!

网友:
总结的单片机应用程序架构。mark

网友:
程序框架总结, mark

网友(2020-09-27):
多谢楼主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