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示波器比模拟示波器优点都有什么?

楼主(2016-10-19):
对示波器小白的我,最近想入一台示波器。当然是要买2手的。在隔壁看到古董数字示波器,HP53/54系列,用的那个绿色的屏幕非常漂亮。但是同等带宽参数的示波器,数字基本比模拟贵很多。所以想求教大神们给普及下数字示波器的有点,谢谢!

网友:
做数字控制用数字示波器合适,做模拟,两者都合适,模拟更合适(排除高级数字示波器)

网友:
数字示波器:存储

网友:
前提是先考虑一下自己需要示波器来做什么方面的检测
能接受什么价位的仪器

预算足够,考虑入手高级一点的数字示波器。一般的话,重点是够用就行

网友:
初学者不要用模拟,模拟示波器本身就不好用,出了问题更找不到方法。

网友:
模拟示波器没用过,示波器指标不能光看带宽,还要看存储深度。

网友:
数字的可以暂停,可以存储,

网友A:
模拟的适合看周期信号或者有固定包络的信号
数字的还可以看非周期的信号,突发信号

模拟示波器无法暂停和捕捉,连触发电平也只能估计着调。。而且,笨重!!
所以,现在考虑买示波器,就直接用数字的吧。

PS:见过用显像管的数字示波器,但没见过用液晶屏的模拟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神物

网友:
不是还有刷新率吗,有的示波器都不提的参数。

网友:
現在不需要再考慮模擬示波器了

网友(2016-12-14):
数字的可以暂停,一般情况下还是模拟的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适合看周期信号或者有固定包络的信号
数字的还可以看非周期的信号,突发信号

有啊,现在数字示波器的DPO就是在模拟“模拟示波器”

网友(2017-01-13):
如果你用过数字示波器,就别去用模拟了。模拟是实时的,不能暂停,不能抓波形。比如你发个数据,用模拟看就是一闪而过,不能暂停,展开看。数字因为能存储,所以可以展开看。

网友:
我用的泰克2024B感觉很顺手

网友:
我买的便宜2000块钱10M储存,录制电源突波,无线编码,速度也快,还要模拟的来干嘛呵呵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可以暂停,可以存储,

模拟示波器用来调试数字电路,有些时候只能靠猜了,比如串口

网友:
泰克的都是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可以暂停,可以存储,

模拟示波器用来调试数字电路,有些时候只能靠猜了,比如串口 ...

明白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