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每次上电都显示校准界面,触摸板坏了?

楼主(2016-10-19):
触摸屏型号是威纶6070IP,
见下图,每次上电都显示触摸校准界面,按“+”点校准无反应。
请教下,是不是触摸板坏了,我更换触摸板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阻屏的四条线,很快就能确认了,换触摸也不贵,前段时间买了个12的触摸屏四十多块钱。

网友:
一般删了校准文件才会出现校准界面

楼主:
谢谢,LS两位;
问了厂家,可能是触摸膜安装太紧,变形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触摸面板有东西压住了,这个型号的触摸屏上电时右下角会有一小行英文提示,如果要校准的话按住2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