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秘籍:使用直流稳压电源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9):
直流稳压电源的基本功能
直流稳压电源一般具有多路输出:比如提供一路固定输出为5V、2A;提供二路(A路、B路)可调输出为0~24V、0~1A。可调输出一般都具有稳压、稳流两种工作方式,这两种工作方式随负载变化而进行自动转换,并由仪器前面板上的发光二极管显示出CV、CC方式,一般绿灯表示CV(稳压)、红灯表示CC(稳流)。有些稳压电源还同时提供A路和B路串联工作和主从跟踪工作方式。若A路是主路,B路是从路,在跟踪工作方式时,从路的输出电压随主路而变化,这对于需要对称双极性电源的场合较为适用。若A、B二路串联工作时可输出0~48V、0~1A直流电源;在串联跟踪工作方式时,可输出0~±24V、0~1A直流电源。

使用注意事项
1、根据所需要的电压,先调整“粗调”旋纽,再逐渐调整“细调”旋纽,要做到正确配合。例如需要输出12V电压时,需将“粗调”旋纽置在15V档,再调整“细调”旋纽调置12V,而“粗调”旋纽不应置在10V档。否则,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12V。

2、调整到所需要的电压后,再接入负载。

3、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需要变换“粗调”档时,应先断开负载,待输出电压调到所需要的值后,再接入负载。

4、在使用过程中,因负载短路或过载引起保护时,应首先断开负载,然后按动“复原”按钮,也可重新开启电源,电压即可恢复正常工作,待排除故障后再接入负载。

5、将额定电流不等的各路电源串联使用时,输出电流为其中额定值最小一路的额定值。

6、每路电源有一个表头,在A/V不同状态时,分别指示本路的输出电流或者输出电压。通常放在电压指示状态。

7、每路都有红、黑两个输出端子,红端子表示“+”,黑端子表示“-”,面板中间带有接“大地”符号的黑端子,表示该端子接机壳,与每一路输出没有电气联系,仅作为安全线使用。经常有人想当然的认为“大地”符号表示接地,“+”“-”表示正负两路电源输出去给双电源运放供电。

8、两路电压可以串联使用。绝对不允许并联使用。电源是一种供给量仪器,因此不允许将输出端长期短路。

为什么在使用直流稳压电源时,电流调不上去或者电压调不上去?
现象1:输出有电压而无电流、或者有电流而无电压

无论是上述那一种情况,电源都巳正常工作,操作者应检查自己的负载是否接触良好,负载是否被短路或开路、负载是否符合规范等等。从极端情况来讲,如果电源有电压输出(恒压状态),而负载线又断了,自然输出电流就等于零了。同样如果电源有电流输出(恒流状态),而负载又短路了,自然输出电压就等于零了。

现象2:在调解电压时,发现空载电压调不上去。

有些操作者喜欢把“电流调节”电位器左旋到头,至使电源空载电压也调不起来。这说明他对“电流调节”缺乏实质性的理解。因为电源即使处于空载也要消耗一点点电流,而你把“电流调节”关到零,连一点点小电流都不放出来,当然空载电压也升不起来了。所以“电流调节”一般不要调到零(向右调到四分之一圈左右就不会发生以上情况了)。

一般操作方法:作稳压源输出电压时,应将电流调节旋钮顺时针旋到底,并保持。调节电压调节旋钮控制输出的直流电压值。作稳流源输出电流时,应将电压调节旋钮顺时针旋到底,并保持。调节电流调节旋钮控制输出的直流电流值。

现象3:电源有电压输出也有电流输出,但是再调电压,电压就调不上去了。或者电源有电压输出也有电流输出,再想把电流调大点,电流就调不大了。

这是由于操作者对“恒压”、“恒流”的概念不甚清楚的原因。如果“恒压”灯亮,说明电源工作在恒压状态(可以认为电压占主动地位),这时的输出电流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由操作者调出来的(可以说电流是占被动地位),如果这时去右旋“电流调节”旋钮,电流是不会增大的。但这时去右旋“电压调节”旋钮,输出电压是会升高,输出电流也会随之升高的。(电压是主,电流是从)。

同理,如果“恒流”灯亮,说明电源工作在恒流状态,这时的输出电压也不是“调”出来的,而是由负载决定的。只有去调节“电流调节”旋钮,输出电流才会改变,输出电压也随之变化。(这里电流是主,电压是从)

总之,要弄清主从关系。电源处于“恒流”状态时去调电流,处于“恒压”状态时去调电压,才能改变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
高级电源不是这样调的,比如LCD 按键 负载断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电源不是这样调的,比如LCD 按键 负载断开开关

此适用于中低级,高级的例外

网友:
说实话,不喜欢按键操作的,还是喜欢旋钮的

网友:
调好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