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示波器数据处理和显示的疑问!

楼主(2016-10-19):
对示波器的了解仅仅局限于魏坤示波器的方案,突然在网上看到有关FPGA的教程,里边的实战项目是就是示波器。
方案是:数据处理用了双口RAM,FFTIP核,然后驱动VGA
            魏坤的示波器是信号通过NIOS II 软核,然后驱动TFT
我的疑问是:如果用双口RAM和FFT IP核,是不显示的速度会更快???
                  但是如果用实战项目里的那种方案,示波器的UI不是很不好做???
                         但商品示波器不都是用的VGA吗???UI怎么做

网友A:
小魏的存储深度小。商品UI基于OS的,存储大的话要靠外部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魏的存储深度小。商品UI基于OS的,存储大的话要靠外部SDRAM

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吗?类似于UCOS这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吗?类似于UCOS这类吗??

我买的示波器显示处理是三星2440基于linux,单位的示波器是基于i5,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