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LAN EM78P153S单片机的实际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6-10-19):
如图所示:我用ELAN   EM78P153S开发的产品是用在汽车上的。义隆ELAN   EM78P153S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显示是0-70度,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产品就不能在室外工作了,除非是热带地区。这个芯片的实际工作范围是多少呢?如果这个型号不行,有没有相应的工业级 汽车级的芯片?

网友A:
用在汽车上,还用这种MCU?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汽车上,还用这种MCU?呵呵...

是比较简单的灯具,就是温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工业级好像有153N,但是你要求汽车级就不要这种芯片了。PIC或飞思卡尔

网友:
这种MCU一般用于玩具或消费类电子产品吧,工控都不用,还用汽车上?

网友B:
你的是汽车上那一部分用的啊?

网友:
后缀K的,15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汽车上那一部分用的啊?

装饰性的灯具

网友:
这么省不好吧.

网友:
这一类的片子,再垃圾也罢,其实100°C以上都能工作的,只是这样用的话,原厂不负责,自己也怕怕。

网友:
建议选个8脚的pic单片机

网友:
EM78P153K应该可以

网友(2017-06-19):
汽车灯饰的可以用,我这边有不少客户用在汽车灯饰上面。

网友:
15年前,我们公司就用153开发了一款太阳能黄闪灯LED的(就是装在马路边上的那些);   2002年的时候,这个算是高科技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一到夏天,就有一部分的灯不亮了,死机了; 重新断电由能工作,加什么开们狗,全没有用;  客户投诉不断;

后来换了PIC 16F676; 就再没有出过问题了;

消费类和工业级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那就换173

楼主:
已经换成了173的了,温度范围大了点,不知抗干扰的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成了173的了,温度范围大了点,不知抗干扰的性能如何?

工业级的,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