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 莫名奇妙不工作,乱输出。

楼主(2016-10-19):
写了一套MEGA8程序。 外设在串口接了一个蓝牙模块,停留在主函数不向串口发送任何指令。几个小时后MEGA8的输出开始混乱。不知道为什么。
(能不能是蓝牙在不配对情况下?发疯导致AVR跟着疯?) 打算增加看门狗当补丁补这个BUG 。但仍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硬件使用的有源晶振。

void main()
{
uint a;

delay(100);
LIPO_IO_INIT();
sys_io_init();
POWER_SYS_ON;//系统电压开启一键开启

pwm_ready();
usart_init();
read_memory();

while(1)
{
if(ADD_P_read()<=100)  lipo_logic();    ////上电进入这里    AD采集8组电池的电压 里边死循环。
board_contro();

}

}

楼主:
我 昨天加了 看门狗 发现不跑飞了。。 但是也会出现问题。。。串口发数据的时候  uchar a = 0xac  该数据从未改动后 但发一段时间后发现 AC变为了 55 而且每次都出现发送55的情况而不是AC

楼主:
对了 其中我的一个 AD引脚  MEGA8 贴片 有 ADC7  8  ADC7引脚 与PA1 引脚并在一起。。。ADC7不用,(当初是误以为它也可以用作普通IO 口给连接了。)

网友:
换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