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ESP8266开发环境——Ubuntu编译环境

楼主(2016-10-19):
前言:最近开发玩WIFI , 本来想玩ESP32的,没买到样片,就先学学ESP8266,后面切换到ESP32也容易
看了看论坛ESP8266的资料好像比较少,所以就将学习笔记分享给大家,多多交流,文中有错误的地方或有更好的实现方法请帮忙指正!

二、ESP8266开发环境——Ubuntu编译环境

这里以Ubuntu 16.04.1 x64为例安装交叉编译环境
1、下载xtensa-lx106-elf.tar.bz2
http://pan.baidu.com/s/1o8S2jF0   gp1m
链接失效请联系我或自行Google下载

2、解压到opt目录
sudo tar -vxjf xtensa-lx106-elf.tar.bz2 -C /opt/

3、配置环境变量
cd /home/$username                    //$username为登录用户名
gedit .profile
在文件末尾添加:export PATH=/opt/xtensa-lx106-elf/bin:$PATH

保存退出,更新环境变量使配置生效
source .profile
echo $PATH    可以看到环境变量中已经包含/opt/xtensa-lx106-elf/bin
输入xtensa并按 Tab 键若补全为xtensa-lx106-elf- 则配置成功

4、安装Git与编译器依赖库libc6-dev-amd64
如果不需要使用git下载代码可以不安装,但libc6-dev-amd64一定要安装,之前安装漏了libc6-dev-amd64,总是编译错误,提示找不到xtensa-lx106-elf-gcc
要注意libc6-dev-amd64是否安装成功,有时候网络问题可能会安装失败,这时去编译也会出错。

5、下载SDK,编译例程
参考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8266_RTOS_SDK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8266_RTOS_SDK.git
喝杯咖啡等待漫长的下载过程,国内下载github比较慢,有能力的可以开代理飞速下载
根据SDK存放目录,修改 gen_misc.sh,我是下载到用户目录下的
$export SDK_PATH=~/ESP8266_RTOS_SDK
$export BIN_PATH=~/ESP8266_BIN
添加执行权限:chmod 777 gen_misc.sh
执行:./gen_misc.sh
大家根据自己的硬件板选择参数,我这里选择默认参数,编译完成就可以看到有bin文件输出

6、安装下载工具,下载到ESP8266板上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python-pip
pip install esptool
cd ESP8266_BIN/
ls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0 write_flash 0x00000 eagle.flash.bin 0x40000 eagle.irom0text.bin

请注意串口能否正常使用,我用的是cp2102 USB转串口,Ubuntu 16.04里默认已经安装好这个驱动,但当前用户可能没权限访问,需要将当前用户添加到dialout用户组,退出登录,然后重新登入就可以使用ttyUSB0

参考:
编译环境搭建官方教程:http://bbs.espressif.com/viewtopic.php?f=21&t=86
https://github.com/esp8266/esp8266-wiki/wiki/Toolchain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我也学习一下!已打赏!

网友:
最近逛嘉立创商城上,正好发现ESP8266的模块可多了,有机会按楼主的方法来试试

网友A:
看到命令行,头大!

网友B:
前几天有个网友推荐的
esp-open-sdk  https://github.com/pfalcon/esp-open-sdk
还有 esp-link  https://github.com/jeelabs/esp-link

楼主会用吗?不太清楚其中的关系,怎么才能正常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个网友推荐的
esp-open-sdk  https://github.com/pfalcon/esp-open-sdk
还有 esp-link  https://g ...

我没用过,这个两个都是基于官方SDK在二次开发的,你把编译环境搭建好就可以编译了,有什么错误的,贴出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命令行,头大!

那可以用Arduino IDE 或者  Eclipse 都可以的

网友:
Ubuntu环境下玩ESP8266,   好!参考参考

网友:
正好要用到 试一下

网友:
就喜欢这种图文并茂的教程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烧录进去打印的是什么信息啊,,,,,我的都是乱码     另外  0x40000 eagle.irom0text.bin    编译时信息显示的地址是0x20000  为何你烧录的是0x40000  ,谢谢

网友D:
ESP8266会是下一波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烧录进去打印的是什么信息啊,,,,,我的都是乱码     另外  0x40000 eagle.irom0text.bin    编译 ...

我是参照https://github.com/esp8266/esp8266-wiki/wiki/Uploading  这篇文档的, 为什么烧到0x40000可以看下Memory Map  https://github.com/esp8266/esp8266-wiki/wiki/Memory-Map
至于编译为什么输出的是0x20000  ,我也没去看那个输出的0x20000是什么意思

烧录进去打印什么信息?   如果你是说的烧录过程中的话上面有个图,如果你是说烧录后的话是不是你的波特率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会是下一波热点

ESP8266现在正火热着,下一波热点ESP32还小火一下吧

网友:
这个芯片还有搞头??

网友:
趁机学习下LINUX

网友:
不明觉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看ESP8266的资料。

网友(2019-10-03):
谢谢分享,最近开始玩esp8266,感觉有点晚了

网友:
不是可以刷python吗,上两天试了下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感谢分享,只会用esp 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