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收集与分享【多图】

楼主(2016-10-19):
请教个锂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dreampet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0776-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看了dreampet前辈的 “发一个成熟好用的电池供电切换电路”的帖子,想请教下现在这个电路可以不,主要给GSM、单片机供电,@dreampet

5V 接入, 电池接入, 开关断开,  G1, G2 高电平, S2 电平比D2 高, 体二极管截止,  VGSM 没有电, 系统不工作, 只充电
5V 接入, 电池接入, 开关闭合, G1 低电平, G2 高电平 , 5V 经SS24 送给VGSM, 系统工作, 充电
5V 断开, 电池接入, 开关断开, G2 低电平, VBAT 流向S2, G1 高电平,  VGSM 没有电, 系统不工作
5V 断开, 电池接入, 开关闭合, G1. G2 低电平 , VBAT 流向S2, 再送给VGSM, 系统工作

分享一个电源切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08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本电路可以实现,当接入一种电源后自动切换另一路电源,类似于UPS

VCC_4V5是直流电源,Battery为电池,VCC_IN为输出;当VCC_4V5存在时,自动断开Battery,当VCC_4V5,不存在时,自动使用Battery供电!

这个电路与 TP4056上的那个是差不多,

感觉楼主的D8 二极管 无多大意义-- 因为MOS管内部已经有一个体二极管了,且方向与D8一样,  所以楼主实际电路中也没有接D8。

另外,此电路 从对电池的保护和供电来源这点来说,MOS管和D8二者取其一即可,但为什么实际用了mos而没有用D8呢,

我想是因为后面供电要用3.3V,而电池的电压是3.7--4.2之间,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如果用二级管(压降0.6V)后面的电压就是

3.7-0.6=3.1,达不到3.3了,而采用MOS,用电池供电时,mos全开,只有很小的内阻(可以到毫欧级),mos后面还能有接近3.7的电压

再LDO到3.3稳稳的···········

发一个成熟好用的电池供电切换电路(更新典型应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580-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最近看了几个电源切换的帖子,凑凑热闹,把我手上一个项目上用的电源切换电路分享给大家,欢迎拍砖。
特点:
1、支持轻触开关、自锁开关
2、支持外接电源自动上电(焊接上D17即可实现)
3、支持待机常电输出
4、外接电源、锂电供电自动切换,由于PMOS内续流二极管的存在,切换过程不会出现电压跌落情况。
5、通过双PMOS背靠背连接,防止外接电源倒灌至锂电池
原理图如下,电源标号说明:
1、VCC_5V0  外接电源输入
2、LI_BAT     锂电池
3、VCC_SYS  主电源输出
4、VCC_SB    待机电源输出
控制接口说明:
1、EX_PWR_KEY     开关按键输入,外接轻触开关或自锁开关,低电平有效。
2、PWR_KEY_DET   开关按键检测,给单片机检测开关状态用,主要适用于采用轻触开关。
3、SYS_PWR_HOLD 电源保持,高电平有效,当采用轻触开关,或者系统想自己控制关机时有用
典型应用:
1、电源开关使用轻触开关,通过检测PWR_KEY_DET状态,控制SYS_PWR_HOLD,实现长按xx秒,系统开机,长按xx秒,系统关机。
2、车载设备,D17外接ACC信号,实现汽车点火,设备自动开机,汽车熄火,延时xx时间后,自动关机。
3、使用自锁开关,断开D17,不用PWR_KEY_DET 与 SYS_PWR_HOLD ,实现外接电源与内置电源自动切换,及小自锁开关控制大电流通断。

原创-电源切换电路-3个PMOS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149-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以前见到的2路电源切换电路,都是在一路上串联二极管,电流大时,无用功耗也还是挺大的,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

场景:VCC_BAT电池供电;VCC_IN外部供电,其没有接外部电时,有电池供电;考虑VCC_IN经过MOS后的压降一般也比VCC_BAT大;

PMOS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116-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这在充电IC文档就是标配电路

请教:外部电源和锂电池自动切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9418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外部电源5V和锂电池电源3.6v,自动快速切换电路如何实现?
一般情况外部电源5V给后面的负载供电,并且通过充电电路给锂电池充电。
如果外部电源没有时,锂电池自动切换,给后面的负载供电。
要求后面的负载不能断电。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既节省成本又不降低电源效率?

电流不大的话:

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开关机及内外电切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679-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说明:这是一个电池供电的,可以使用外部电源(DC5V或者12V)充电设备。
设备工作状态有待机状态(系统完全断电)充电状态,和工作状态(SYS1上电)。
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BQ24192,带电源输出路径。
外电可以通过锂电池充电芯片到SYS输出。
电池也可以通过锂电池充电芯片到输出。

关机:待机状态时Q1关断,SYS1掉电,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
开机:按下KEY,SYS1上电,MCU上电,当MCU_IO监测到一个长按键时,MUC输出一个高电平,使HOLD保持高,SYS1保持上电。
充电:关机状态下充电时,外电通过D1到3.3V的LDO给MCU上电,MUC控制LED显示充电状态。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1.SYS总会有一个电压,来自电池或者外电,原理见BQ24192的应用电路。
电池供电时,当按键下Q1,Q2导通,MUC就上电了。
2.待机状态下,SYS1掉电,MCU掉电。外电接入的时候Q2截至(防止电压反灌),外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到3.3V的LDO给MCU供电,显示充电状态。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了没?

外电掉电,SYS1上电,Q2的导通有一个过程,通过体二极管弱导通后Vgs大于导通电压,Q2完全导通。
Q2用mos管没用二极管是因为mos管工作时的压降比较低,因此电流损耗就小了

这个电路主要是参照论坛里,一键式开关机电路设计的。
关机时通过软件实现的,开机时MCU使HOLD置高,使SYS1保持上电.关机时即使HOLD置低,SYS1掉电。
实际中SYS1到GPSRS加了一个电子开关。当SYS1稳定了才给GPRS上电。
关机时,MCU也是掉电的。

这备用电池切换电路可以使用吗?有图待鉴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29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这备用电池切换电路可以使用吗?
用Multisim验证了下,可以正常切换,问题是用到产品里可靠吗?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图上V2(5V)实际为稳压电路提供的,V1为3V不可充电锂电池,负载R2实际为IC,工作电流在30uA左右,
IC的工作电压为2~5V,考虑备用锂电在低温(-20°C)时的正常工作电压为2.5V,所以才用了这电路,求鉴定
需要考虑V1锂电在2~3.3V时电路还能正常切换。

外接电源和电池的自动切换电路疑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012-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从网上看到了个外接电源和电池的自动切换电路,
如上图,对于PMOS管来说应该是S(2)输入,D(3)输出才对吧,
但这个怎么有很多人说在这里用是对的?
我也试了下,这种接法也可以,就是不明白原因?求高手解答下。

如果按正常接法,在外部电源掉电的时候主电源会出现大的压降,导致单片机死机。
这种接法,保证了在外部电源掉电的时候,主电源最多只会跌落至VBAT-0.5V。

这个是对的。如果如你所说用S输入,D输出,在5V有电时会有电流流向电池,
有可能导致电池损坏或电源损坏或MOS管损坏或火灾。。。

发一款自己设计的“USB-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4544-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最近自己在业余时间设计一款小型的实验电源,采用单节锂电池供电,通过USB充电。
于是,在经过了几轮设计、模拟、测试以后,选择了下面这款设计。
电路图,采用 P-MOSFET 作为开关管

实验效果(实测效果与模拟结果完全吻合,可以放心使用):

电源切换电路+锂电池充电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592-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大家好。最近闲来无事,利用手上的一对纽扣电池LIR2032设计一个充电电路和电源切换电路。
电池两个40maH并联,电压范围3.6-4.2v;外部USB 5v充电,
当USB接上时,给电池充电,充电IC是TP4054,纽扣电池断电;
当USB断开后,由纽扣电池供电。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设计不合理,欢迎拍砖,谢谢~

给你个参考,某充电芯片规格书上给的电路图

请教:怎样用最小代价实现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希望压降在0.2V以内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396-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请教:怎样用最小代价实现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希望压降在0.2V以内
就是两个电源,比如一个接USB,一个接电池供电。
怎样实现自动切换电源供电,当不插入USB时,由电池盒供电,当插入USB时,由USB供电。

pmos管d、s极没有接错,反过来接usb的5v会通过内部二极管向电池充电,而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管子肯定应该是PMOS管,usb没有5v时,电池电压直通LDO,usb接入5v的同时,5v也加到了PMOS管的g极,
PMOS管截止,达到双电源切换的目的!

楼主:
Arduino中的电源选择电路

http://cration.rcstech.org/electronic/2014/07/01/power-supply-selector/

该电路的功能是:当外部电源电压VIN高于7V时,选用外部电源工作;当外部电源电压低于7V时,选用USB作为电源使用。
  乍一看,此处使用的PMOS似乎把D极和S极接反了。如果按照图中的DS极反接的话,的确能实现预期功能,当外部电源电压高于7V时,PMOS截断,起到电源选择的作用。如果按照图中的接法,PMOS是不会截断的。
  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电源选择的功能。若是采用图中的接法,可以实现一个额外的功能:若是图中的“5V”网络被加以一个高于5V的电压,那么这个电压将不会影响到USB口,起到保护作用。
拓展
  参照这个案例,设计了如下电路,使用PMOS代替二极管实现电源输入端防反接的功能。

此电路能实现与二极管一样的防反接功能,而且压降极小。
在上电时,5V电压经过PMOS的体二极管,于是PMOS的S极电压约为4.3V,由于G极接地,产生了-4.3V的Vgs,让PMOS导通,于是S极电压升高至5V。

楼主:
一款无交叉或反向电流传导的简单的分立电源多路复用器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50720

作者:德州仪器 (TI) 便携式电源应用工程师 Scot Lester

许多系统都需要一个电源多路复用器,以便在两个不同的电源之间进行切换。例如,基于
PCI 的电路板就要求能在主电源轨或辅助电源轨之间进行切换。另一个例子是电池供电的便
携式设备,这种设备必须在电池或墙上适配器电源之间进行切换。
利用一对用导线连接起来以实现逻辑¡ OR¡ 功能的二极管,就可以轻松地实现这种电源切
换功能。但这种方法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效率并产生热量。另外,系统的可用电压将比输入电
压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而且有些系统要求使用主电源(若可用),而不管是否存在辅助电源。
二 极管的¡ OR¡ 功能只能选择最高的输入电压向负载供电,但这个最高电压可能不是来自
优先选用的主电源。
一个增加二极管¡ OR¡ 功能使用效率的方法,是利用两个P 通道MOS(PMOS)晶体管的体
二极管实现¡ OR¡ 功能。如图1 所示,一旦体二极管导通,对应的MOSFET 便导通,从而
提供低阻抗路径使二极管短路,并消除了对应二极管的压降。这个方法可大幅降低功率损耗,
并提高整体效率。

这个双PMOS 晶体管电路不会产生交叉传导电流,例如在图1 中,假设Q1 为¡ ON¡ 状态,
则存在一条从主电源到负载的低阻抗路径,与此同时Q2 处于¡ OFF¡ 状态,看上去就像一
个二极管。如果辅助电源上的电压增加到主电源电压上,则Q2 的体二极管将发生正向偏置。
这将有效地使辅助电源与主电源发生短路,从而产生较大的交叉传导电流,并可能损坏
MOSFET 或输入电源。
当从较高电压切换至较低电压时,这个电路还可产生较大的反向电流。例如,在切换至电压
较低的辅助电源之前,输出电容器COUT 被充电到其上电压等于主电源电压。当Q1 截止且
Q2 导通时,较大的电流从输出电容流向辅助电源。为将输出电容上的电压降到等于辅助电
源电压,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并非所有电源都能处理如此大的反向电流。
图2 电路增加了两个PMOS 晶体管,以便通过与MOSFET 的体二极管形成背靠背
(back-to-back)连接来消除交叉传导电流。这个电路利用电压检测器TPS3803 来监控主电源
电压。该检测器始终保持主电源与负载的连接,直到主电源电压下降至预定阈值电压以下。
可通过R1、R2 和R3 将阈值电压设定为4.25V。一旦主电源电压低于4.25V,比较器就会将
主电源与负载断开,并连接辅助电源。辅助电源与负载会一直保持连接,直到主电源电压返
回到预定阈值电压以上。由于R3 产生0.5V 的滞后电压,因此在主电源重新与负载连接之
前,主电源电压需增大至4.75V 以上。

当切断电源后,每个晶体管对都会形成背靠背二极管,防止电流通过。晶体管Q1A 和Q2A
防止电源切断时电流从电源流至负载,晶体管Q1B 和Q2B 防止电源切断时电流从负载流至
输入电源。
D1 选择主电源或辅助电源中电压较高者,为电压检测器和逆变器供电,因此即使其中一个
输入电源短路接地,电路仍可继续工作。另外,由于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始终接近系统中的可
用最高电压,因此逆变器将始终能提供足够高的电压来关闭PMOS 晶体管。为保证正常运
行,主电源或辅助电源电压中的一个或二者可介于1.8~5.5V。

当电路中的电流降低时,出现反向电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若负载电流较小,则在晶体管
Q2 导通之前,输出电容器不能放电降压至辅助电源电压电平,因为这样会导致大量的反向
电流流入辅助电源。可以增加三个电阻器和一个晶体管来消除反向电流流入辅助电源的可能
性(图5)。晶体管Q3 迫使Q2B 截止,直到系统电压等于辅助电源电压电平。当输入和输出
电压相等时,不存在反向电流。

楼主:
Switching Arduino/ATMega to sleep mode when on battery

楼主:
Raspberry Pi 电源原理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这个是镜像电流源的变形,防止板子上的电源倒灌到USB口的5V,就像原理图中画的那个从右向左的箭头,电流不能从右向左流,可以从左向右。

楼主:
Battery/charger load switch approximates ideal diode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840

Figure 1  This circuit connects the load either to the battery voltage or to VDC IN, depending on which voltage is higher.

Figure 2 These waveforms illustrate behaviour of the Figure 1 circuit as the load is switched from DC power to battery and back to DC power.
(CH1 is voltage across the load, CH2 is the DC supply voltage, CH3 is the active-low POK output, and CH4 is the battery current.)

Figure 3. For battery-charger ICs without a POK output, this circuit performs the same function as that of Figure 1.

Figure 4. These waveforms illustrate behaviour of the Figure 3 circuit as the load is switched from DC power to battery and back to DC power.
(CH1 is voltage across the load, CH2 is the DC supply voltage, CH3 is the active-low POK output, and CH4 is the battery current.)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整理与分享。

网友:
赞,楼主辛苦了,谢谢整理与分享。

网友:
谢谢,这种专题很好,电源切换电路,MARK

网友:
不错,很好,有些电路自己费尽脑汁都不一定想得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有几个 很实用    可以搭个板子测试一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LZ辛苦了,整理的好仔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整理,这么多的电路值得收藏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MARK

网友:
这个归纳得很好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辛苦整理啊~~~

网友:
好多啊,先收藏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呀

网友:
图纸太赞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总结整理!

网友:
谢谢楼主整理,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看了一下,一楼的图核心几乎都是一种形式的。楼主居然贴了那么多。。。

网友A:
6楼那图,是不是文字没对应图?感觉一开始的文字不知所云呢?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那图,是不是文字没对应图?感觉一开始的文字不知所云呢?

Arduino中的电源选择电路 ?

这个也是选择电源的,接着的图示防止接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duino中的电源选择电路 ?

这个也是选择电源的,接着的图示防止接反的。 ...

对就是这个,防止反接那个对的,前面的图貌似不对应下面的文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防止反接那个对的,前面的图貌似不对应下面的文字啊

该电路的功能是:当外部电源电压VIN高于7V时,选用外部电源工作;当外部电源电压低于7V时,选用USB作为电源使用。

这个应该可以对上吧?

网友:
电源自动切换,后备电源。

网友:
这个太好了,非常有用

网友:
好东西,快要用到了!

网友:
Mark!
楼主应该把我之前发过的一个LTC3553的电路也收集进来。

网友:
这个点赞了!做个PDF!

网友:
总结到位,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电路的功能是:当外部电源电压VIN高于7V时,选用外部电源工作;当外部电源电压低于7V时,选用USB作为电 ...

哪个是外部电源?哪个是USB电源?你看图觉得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外部电源?哪个是USB电源?你看图觉得没问题么?

VIN = 外部电源输入
VUSB = USB 电源输入
5V = 选择的电源输出

VIN 应该经过调节器输出5V

楼主:
完整的线路图,这里用了比较器来控制VUSB的通断。

楼主:
再上一个线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修整成pdf就更方便了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非常不错  很好,赞一个

网友:
好文章,有价值,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   电源切换电路收集与分享

网友(2016-11-29):
感谢电源切换电路分享

网友:
mark,电源切换电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值得借鉴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7-01-05):
电源切换电路mark

网友:
很实用的电源切换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
难得的好贴,打印收藏

网友:
资料真多呀,

网友:
谢谢楼主整理这些资料.

网友: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一定要顶

网友(2017-02-28):
多谢楼主,这个电源切换电路还不错

网友:
楼主有心了,收藏了,有机会再细分析。谢谢!

网友:
非常难得的好帖,非常实用的电路

网友:
辛苦楼主整理了,收藏了。

网友:
整理的不错, 谢谢LZ

网友:
幸苦了。感谢

网友:
收藏了,学习一下~好多干货

网友(2017-05-11):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
有价值的文章!学习

网友:
有价值的文章!学习!

网友(2017-06-30):
整理的真不错,尤其是那个电路防反灌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整理分享!

网友:
多谢,资料真多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收藏备用。

网友:
谢谢整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实用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东西很不错~

网友:
这个电路真的有很多精髓在里面,分析了好多 然后自己画了电路,以为会比经典的电路 更好,结果调试下来各种电流绕过MOS管直接经过IO信号检测管脚进入后端系统,回过头来再看这边的参考电路 才惊呼原来这个三极管 这个二极管是这个作用

网友(2017-09-25):
好帖子,内容丰富!Mark一下!

网友(2018-03-15):
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电源切换,以前好像用过一个TI的芯片实现,太贵了,记一下以后用到了再细细研究

网友:
好贴,mark一下,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2018-04-16):
经典电源切换电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整理得很好,我也经常干这种电路。

网友:
很不错的总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6-06):
先收藏了,以后有用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  刚刚看到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得马克,实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电源切找电路

网友(2018-08-05):
最近要用到。MARK.

网友:
MARK电源切换电路,有心了,谢谢

网友:
上面都属于一个类型的,另外,MOS的内部二极管能承受多大的电流?是否需要外部并联一个肖特基扩流?

网友:
这贴不错,发现一个共同点,PMOS打天下

网友:
有用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全面啊,辛苦辛苦

网友(2018-11-04):
多谢楼主的总结,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这集合贴真是方便,码字辛苦 了

网友:
果断收藏备用!

网友:
齐呵一声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8-12-06):
谢谢楼主
电源切换电路,MARK

网友:
电源切换,学习一下!

网友(2019-01-17):
暂时用不上,感谢分享

网友(2019-03-06):
谢谢楼主的收集整理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attery/charger load switch approximates ideal diode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 ...

感谢分享,标注一下,后续用上。

网友:
MARK,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收集与分享

网友(2019-04-05):
关键是要保持电池供电时候的很低的静态功耗。这个有专用的芯片吗?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有用

网友(2020-02-24):
电源切换电路,MARK,谢谢楼主整理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2020-04-22):
MARK一下 正好要用

网友(2020-06-03):
楼主整理辛苦了,赶紧收藏

网友:
大集合,蛮好,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图一D1的IN4148的二极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
刚好需要用电源切换电路,之前的二极管的感觉太土了。

网友(2021-06-15):
电源切换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2022-11-16):
辛苦了,电路实用

网友:
很详细使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