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8的TC2的CTC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6-10-20):
想弄一个256US的定时器,用M8的TC2,采用CTC模式,比较中断自动清零。用ICC自带的程序生成器生成代码。
以我的理解,此时,TNCNT2=0X00,OCR2=0X80,也就是说TCNR0从0开始加到0X80时产生一次比较中断, 但代码生成器给出的TNCNT2=0X80,不懂是怎么回事,是我对CTC模式的理解不对吗?还是代码生成器的操作不对?
请高手解惑。先谢谢了。
下面是生成的代码和代码生成器的图。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8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256uSec
// actual value: 258.000uSec (0.8%)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80; //setup
OCR2  = 0x80;
TCCR2 = 0x0A; //start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iv_TIM2_COMPB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compare occured TCNT2=OCR2      、//这句可以不要,对吗?
}

楼主:
没人愿意指导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TCNT2要到最大值0xFF才中断,中断后重载数值0x80

楼主:
继续求准确的回答。

楼主:
是没有人知道,还是不肖回答?没人理会?

网友:
试了试 ICCAVR v7.22,的确有这个类似 BUG 的东西。其实换个数值(例如200us)就能看出来 BUG 的原因了:
TCNT2 的数值是用于在指定时间后产生首个 OVF 中断的;
OCR2 的数值是用于 CTC 模式下设置计数上限的,这种情况下理应将 TCNT2 设为0;

另外你这个程序用的是 4M 主频生成的吧,感觉这个晶振并不很常用。

看来 AVR 真是被放弃的主,连 ICCAVR 都这么不上心。
其实你记事本打开看看 ICCAVR 的项目文件(*.prj)就知道这软件有多山寨了,这么多控件都是 1、2、3... 命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也觉得这是ICCAVR7.22的BUG,我曾写好代码,在AVR Studio 中跑过,如果TCNT2=80,定时时间根本就不对,若TCNT2=0时,定时时间才对。
我用的是内部4M,但在使用内部振荡器时如何校正频率误差,还没有搞懂。楼上说4M不常用,是否用8M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也觉得这是ICCAVR7.22的BUG,我曾写好代码,在AVR Studio 中跑过,如果TCNT2=80,定时时 ...

大多数单片机的缺省 RC 校正字节在复位时自动从签名中载入,并复制到 OSCCAL 寄存器中。例如,ATmega8 的默认时钟设置是内部 1MHz RC 振荡器;对应的 1MHz 校正字节在复位后自动载入。如果熔丝改变为 4MHz 振荡器,校正字节就需要手工载入 OSCCAL 寄存器了。编程工具可以从签名中读取 4MHz 校正字节并强制存放到 Flash 或 EEPROM 中,然后由用户程序在运行时读取出来再复制到 OSCCAL 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