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usb线和led线走在一起,严重被干扰又什么办法解...

楼主(2016-10-20):
一条usb线和一条2条led灯线走在一起(线是独立的,走的一个线槽,都是屏蔽线)可是,只要一开led,usb就挂了,就中断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你确定是干扰 不是功率的问题 有没有尝试分开 确定没有干扰开灯试试   感觉LED没什么电磁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干扰 不是功率的问题 有没有尝试分开 确定没有干扰开灯试试   感觉LED没什么电磁干扰啊 ...

应该是干扰,灯是用的独立的电源,直接有220v,经过恒流源和一条3米左右的线供电给led,另外一条usb线路,也大约3米左右,和他走在了一起,连接了一台相机,相机由电脑12v供电,如果不开led,什么事情都没有,都挺好,一开led,相机就断开连接了。顺道说一下,usb和led都是屏蔽线

网友B:
usb就是这副德行,USB用带磁环屏蔽双绞线,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干扰,灯是用的独立的电源,直接有220v,经过恒流源和一条3米左右的线供电给led,另外一条usb线路 ...

你先开LED再连接相机 看看可以不?3米有点长啊!看看屏蔽线质量怎么样啊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和地连接

网友:
USB是差分线啊,按道理来说抗干扰还是不错吧,

网友C:
用恒流直流供电,电阻降压那种就行,不要开关电源那种给LE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就是这副德行,USB用带磁环屏蔽双绞线,会好一点

好不哪儿去,都差不多。。。。关键是以前用没问题,给我气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恒流直流供电,电阻降压那种就行,不要开关电源那种给LED供电。

貌似是个改善办法,我试试,做个恒流的,不过貌似现在有点来不及

网友:
USB抗干扰差了,日光灯开启都导致鼠标断线

楼主:
我买个了5m的usb,帝特的那种试试吧,貌似也啥办法了,给电源加个滤波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加个usb隔离模块试试。顺便问一下,是不是导致相机程序跑飞了?

网友:
日光灯和LED型的,都干扰过,RFID接收机,怕怕。

网友E:
给LED供电的恒流源有没有跟220V隔离,不隔离,有3米长的电线干扰会很大

网友F:
usb 换差分屏蔽线,或者上usb放大器(只支持1.1)

网友:
用铝管隔开旧好。

网友:
usb线穿金属管吧,金属管接好地。另外,你的系统也要良好接地

网友:
灯线加个滤波器试试,屏蔽线换个接地点。

网友:
貌似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usb隔离模块试试。顺便问一下,是不是导致相机程序跑飞了?

我给usb加了个隔离,是不管用的,不是相机程序跑飞,是usb连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LED供电的恒流源有没有跟220V隔离,不隔离,有3米长的电线干扰会很大

没有给led家滤波器,我明天加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换差分屏蔽线,或者上usb放大器(只支持1.1)

usb放大器试验过了,效果不太理想,也用隔离,也是不理想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用的线12芯的双绞线,双绞在一起的一组线走电路的正负极,理论上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样,干扰会是最大,如果我用不是双绞的就好很多

,今天实验,不是双绞的,大约4米线都能正常工作(不开led得情况下,双绞的不开led也不行)

网友:
led输出加个共模试试,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led的恒流源的干扰,直接换成普通的开关电源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再给恒流源加个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