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型断路器脱扣等级(Class)含义。

楼主(2016-10-20):
在电机型断路器中有脱扣等级10级和20级,是否标识电机在启动电流为7.2倍时分别是10s和20s动作。有没有专家来解释一下电动机的电流特性及如何保护?

楼主:
高手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10、20、30,是相应的脱扣等级。
断路器一般是B、C、D的脱扣等级、脱扣时间。
热继电器一般是10、20、30的脱扣等级、脱扣时间。
具体你的你看下规格书的曲线就很清楚了。
电气启动,保证启动过程(时间)的电流,都低于相应时间的脱扣电流。

一般启动的话,按经验选型就可以了。
直接启动的话,热继电器1.05倍,
频繁启动的,或者正反转的话,热继电器大一点。1.1~1.2倍。
星三角启动的话,想对复杂点。有个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