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60V低静态电流的BUCK IC

楼主(2016-10-20):
如题,需要内置开关的高压buck ic
工作状态:输入电压20-42V,输出5V 1~2A。
要求:1.带使能端,关断后电流小于10uA。万一不能实现也没关系。
         2.工作频率要200k以上。
         之前使用TPS54260,封装太小,输入加电冲击容易烧。

网友:
前几天好像看见凌特有一新款好像待机电流很小,可以去查查

楼主:
看到xl2001可以到45V基本满足要求,不知道有批量用的吗,皮实吗?静态电流大的问题我可以用个mos开关控制输入。

网友:
LM46002
关断电流2.3uA

楼主:
lm46002贵了点儿,

网友A:
TPS54260,我开始用时电压高也会坏,后来改了几次好像没坏过。输入5~60V  输出4.2V 0.8A,有时间加大负载试试。

网友:
LM5085MY,这个需要外接开关管。

网友:
另外还有LM5576完全符合你的需求,最高75V输入,应用在60V输入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260,我开始用时电压高也会坏,后来改了几次好像没坏过。输入5~60V  输出4.2V 0.8A,有时间加大负载试 ...

TPS54260体积太小,高压的IC,脚太密生产比较容易出问题,我昨天试样的时候字节开关输入线,54260直接炸开,后来输入线串2R电阻就没有炸过了,不知道可靠性到底怎么样。

网友:
封装问题不是关键。能量产的,肯定做过评估的。 虽然说不是绝对没问题,但是更大的概率是使用不当。 像TI的一些电源芯片,电压100V左右的还不一样是高密度封装

  重点在PCB设计吧。 上电冲击的,注意电源引入端部分的滤波电容放置。要处在电流回路中才有很好滤波效果。见过很多的设计,滤波电容只是与电源线路连通而已,并非在电流路中。 简单的对比是,开关通断电源,有的板很容易就烧芯片,有的板却啥事都没有

楼主:
板子输入电容确实小,用了3个105。重新布板试试,回路里面还是加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