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uc3845的隔离电源,请高手帮忙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2016-10-20):
参考了一份原理图,来源已经记不清了。
主要目的是从24v输入,作出两路隔离电源分别给 mcu 和其他电路使用。
没有设计过开关电源电路,请高手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
C2,R8大了

楼主:
R8 有点大,改 22R 了。
C2 和 R6 组成 RC 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大概1.6KHz,看起来不像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A:
C2应该在100pF~470pF之间。

网友:
R4直接并在光耦的1-2脚上。
C1串个电阻,可调节补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应该在100pF~470pF之间。

C2 改小是什么道理呢?
我觉得现在的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另外想问一下, D4 是否多余?感觉应该可以去掉。

网友B:
D3 D4位置是不是应该掉下。D4可以用电阻和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 D4位置是不是应该掉下。D4可以用电阻和电容代替

D3, D4 的作用是用于保护 NMOS 开关管吧,防止关断时电压过冲把管子烧了。
我认为这样连接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确定直接短接 D4 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R8 有点大,改 22R 了。
C2 和 R6 组成 RC 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大概1.6KHz,看起来不像有什么问题吧。

C2不是环路控制的,跟转折频率扯不上吧,C2是滤除MOS开通瞬间的尖峰,防止3845的PWM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不是环路控制的,跟转折频率扯不上吧,C2是滤除MOS开通瞬间的尖峰,防止3845的PWM误动作 ...

学习了。已经改470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已经改470P.

C2是滤除Vrcs过来的尖峰干扰,是单周期控制的,当MOS打开之后,IC就除了检测FB脚以外,要检测CS脚上的电压有没有超过OCP电压点。

你的电容大了,在这个几十uS的时间内检测不到,是会炸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是滤除Vrcs过来的尖峰干扰,是单周期控制的,当MOS打开之后,IC就除了检测FB脚以外,要检测CS脚上的电 ...

看来我之前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开始我还觉得是mos管的电流采样滤波后给3485,用来控制平均电流。
现在已经换470p了。到时候看效果怎样,不行再调小一点。

网友:
ti的片子,应该有参考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之前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开始我还觉得是mos管的电流采样滤波后给3485,用来控制平均电流。
现在已经 ...

先用小的,有干扰再换大的。

你要测一下IC的CS脚上的电压波形,看情况决定。

网友:
能搭车问下,各厂家的UC3845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利用台风假,画了个板子

网友D:
关注一下楼主的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楼主的进度。

板子打样中。。。

网友:
如果测试效果好,我直接抄来用一下。

楼主:
会冒烟吗?忐忑中。。。

楼主:
shit 果然冒烟了。

网友:
这板子的布局布线无力。。。。。。

网友:
大哥~ 开关电源没经验不好设计哦~~
就算你原理图正确也没什么意义,看你布的板子也猜到了结局。
跟布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你变压器的设计,变压器决定了你电路的工作模式,峰值电流是多少?
估计变压器饱不饱和你也不清楚,同名端对不对也不清楚。
调试不能这么调试,你得给输入直流源限流再来调,可调电源都有调节限流点功能的,电压也从最低点慢慢加上去。

网友:
这板子画的,太奢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hit 果然冒烟了。

我如果有空就帮你画一下了。

网友:
第一个版本冒烟正常,记得多准备开关管。还有直流加限流

网友:
巧克力那么小的,你画那么大

楼主:
这板子还有救不?
从来没搞过开关电源这种玩意儿 。。。

网友(2021-06-27):
有没有结果???

网友:
电源工程师还要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