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电脑老是自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6-10-21):
台式电脑,买差不多一年左右,最近不知怎么搞的,老是突然整个屏幕就黑掉了,风扇机箱里的风扇全部停止工作,开机键的指示灯是亮的,长按开机键毫无反应强制关机也没反应,没办法强制关机也没办法开机,只能通过主机电源拔掉重新插才能开机。断电开机后会提示windows错误......初步排除是系统引起的,重装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都这样,

网友A:
1. 首先检查主板,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1000uF 6V的小电容?如是,全部更换就会好!
2. 电源额定功率是不是太小了,带不动显卡CPU等耗电大户,关机保护很正常,换大电源可确认故障排除!
3. 插线板的大地接了没有?交流电漏电保护了,试电笔测试下机箱是否带点定位故障。
4. 以上都不是?主板坏了送修。

网友B:
长按不关,应该是电源或主板问题,就那几个东东,一个一个测试吧

网友C:
如果能重装系统,说明运行时间还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不知道是不是独立显卡,如果是独立显卡,你就先把显卡拿下来,用主板自带的集成显卡试下看是否还存在上面的现象,如果不出现了就说明和显卡有关,要么驱动出现了问题,要么硬件扇热不良或者灰尘短路电容爆浆等问题,如果显卡没问题我就没啥经验了,内存重新拿下来用卫生纸擦擦金手指再放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检查主板,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1000uF 6V的小电容?如是,全部更换就会好!
2. 电源额定功 ...

好的 周末再试试,基本排除电源问题 之前都不会
有考虑过散热问题 目前刚买来银硅脂 回来试试
周末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不关,应该是电源或主板问题,就那几个东东,一个一个测试吧

那几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重装系统,说明运行时间还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不知道是不是独立显卡,如果是独立显卡,你就先把显 ...

独立显卡 回头试试不用显卡 目前自己怀疑的问题是显卡温度 和CPU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周末再试试,基本排除电源问题 之前都不会
有考虑过散热问题 目前刚买来银硅脂 回来试试
周末拆机{ ...

电源开始扛得住,后来扛不住,里面电容会爆浆,拆了可以看得到。计算下功率容量,小马拉大车是不行的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开机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刚换了电源,还是会出现,周末重新拆开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开机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刚换了电源,还是会出现,周末重新拆开排查下; ...

有发现记得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始扛得住,后来扛不住,里面电容会爆浆,拆了可以看得到。计算下功率容量,小马拉大车是不行的 ...

周末拆机 好好检查下

网友A:
自动关机,反复重启故障;
自己的电脑修过三台:二台是主板电容爆浆,一台是电源功率不足(新电脑想凑合用旧电源);
别人的电脑修过:CPU风扇不转温度过高自动关机保护(更换风扇涂散热膏);显卡发热严重(打开机箱面板裸机运行);南桥发热严重(拆散热片重涂散热膏,增加机箱风扇改善散热系统);超频过度(降频处理);主板坏(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反复重启故障;
自己的电脑修过三台:二台是主板电容爆浆,一台是电源功率不足(新电脑想凑合用 ...

恩恩 刚买的散热膏在路上了 周末再来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刚买的散热膏在路上了 周末再来搞

风扇转的慢了清理下灰尘上点油,包括电源的。

网友E:
感觉是高温保护了。

网友F:
很大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电脑以前出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开机按键坏了哦,按键轻微振动就动作,导致楼主电脑关机了,并且由于按键无法自动抬起,所以一直亮着

网友:
前两天,windows10系统也这样,一开机,一小会儿就直接关机了,还是全关。实在找不出原因,后来把电源管理改了,永不休眠,竟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大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电脑以前出过类似的情况

恩恩有可能 开个大型游戏玩 更容易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高温保护了。

有监视过温度,CPU跟显卡温度很快就上50°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开机按键坏了哦,按键轻微振动就动作,导致楼主电脑关机了,并且由于按键无法自动抬起,所以一直 ...

应该不是 原本周末要拆机 结果没时间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