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如何用HAL_UART_Transmit 发送数值型数据?

楼主(2016-10-21):
如何用HAL_UART_Transmit 发送数值型数据?

我看例程,都是发送字符型数据的
uint8_t TxData[10]= "01234abcd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xData,10,10);

可是怎么发送数值型数据呢,比如我AD采样的数值发出去?

网友:
两个选择:
1. int16~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txdata, 2)
    int32~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txdata, 4)
    floa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txdata, 4)
需要自己做newline 接收处理和大小端格式
2. 用sprintf vsprintf vsnprintf 格式化数据

网友:
这个有错么???

数组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定义成字符串 自然就是 0x30  0x31等数据了  TxData[0] = 0x01 不就是0x01了么

网友:
比如 你ad采到的值是 128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 u8 ad_val=128;

然后  HAL_UART_Transmit(&huart1,&ad_val,1,10);

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 他是8位的 ,你的ad如果超过8位 需要分两次发送。

网友:
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地址里面的数据;

就是发文字也是一样的;

网友:
打酱油路过,不懂HAL库

用过两次

这段时间改用寄存器写代码,发现那叫一个爽,彻底放弃ST的库

楼主:
O(∩_∩)O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