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选用

楼主(2016-10-21):
各位大侠指点
我是刚准备入手学单片机编程请各位指导从哪个单片机入手较好。

网友:
51 或者 AVR吧,买个开发板就上路了。

网友:
买套二手套件练手,有资料够入门的了,最近太多人转行卖东西了。

网友:
STM32,功能强大、价格便宜、资料多、用的人多

网友:
建议直接上STM32F0系列

1)开发工具方便易得,可以买ST的Discovery板,所有IO全部引出,可任意扩展;自带ST-Link,可以Debug,是调试程序的利器;MDK的STM32F0版无需破解,官方免费正版,不用白不用~~
2)资源相对51和AVR更丰富,不用总是用unsigned char来定义变量了,可以放心地和教科书一样用int;ADC/DAC/UART/SPI/I2C俱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可以使用标准的C语言。51和AVR在常量定义,指针使用等方面都有和标准C语言不同的地方

网友:
初学单片机建议选用有仿真器的,大众化的8位单片机。
比较容易找到资料和问题

网友:
直接上STM32吧,少走点路子,看教程都能学会的

网友:
初学用51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曾经有好几个人让教单片机,我都是把开发板找好给他们,但是到最后都没有坚持下去,白白浪费了我的心情。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选什么样的单片机不是重点,重点是学习的一种思维方式,从最简单的入门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大都会推荐用51,我也不例外,但是要给个意见,学习单片机不是单纯的只是软件,也包括了硬件,所以就先自己搭建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用万用板),这样对硬件也有个最真实的认识,如果连搭建最小系统这个事都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的话,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尽早的解脱。如果能自己找资料把最小系统搭建好了并且能和烧录软件建立链接的话就可以慢慢慢慢继续了,说实在的学习这个是个枯燥的过程。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
什么学什么不好偏要学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曾经有好几个人让教单片机,我都是把开发板找好给他们,但是到最后都没有坚持下去,白白浪费 ...

同意。真心想学再难也能学会。

网友:
不建议学单片机 做PC前途会大些 很多人都转行做P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