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熟悉华为的NB-Iot。现在技术到了哪种地步了?

楼主(2016-10-21):
今天我老板回来吹牛说华为作出了NB-Iot系统  通讯距离 15km 价格只要5刀。一节AA电池能用10年。
听完直接晕倒。现在技术这样牛逼了吗?有知道详细技术的来科普一下。有多少可以说多少。
我觉得LoRa 要达到10km也必须要加AP才可以呀。难道天变了?
低功耗通讯距离超过10km技术有哪些呀。
请大拿普及一下!

网友:
窄带通讯,速率非常慢

网友:
这个和RFIC的灵敏度关系很大吧,和通信协议关系大么?前几天开会公司说有你说的lora,标称15km,带内部AP,超高灵敏度,没摸过测过。。

网友A:
NB-IOT是窄带的LTE应用,符合 LET Cat0 标准,速率大概和Edge差不多。
一节电池用10年是每天唤醒一次和基站握手一次的极限低功耗状态。现实应用里面不可能有这样的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IOT是窄带的LTE应用,符合 LET Cat0 标准,速率大概和Edge差不多。
一节电池用10年是每天唤醒一次和基站 ...

华为就是爱吹,如果一个月工作一次,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10年以上。NB-IOT体系决定了不可能低功耗。

网友C:
这个东西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突破了基站容量,即使以后每人家里50个sim卡的应用,基站也应付得了。

如果这个标准推开,以前常用的无线节点加网关的结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应用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突破了基站容量,即使以后每人家里50个sim卡的应用,基站也应付得了。

如果 ...

是这个道理。

网友:
现在大家都在等芯片

网友:
我也一直在关注,今年6-8月份,标准冻结,华为是这个标准的主导者,现在华为海思在出芯片,后续会有模块厂家用华为的芯片来做出NB-IOT的模块,主要特点就是覆盖广、低功耗、低速率,适用于一些如智能水表等数据量不大,但是功耗要求特别低的场合,感觉应该还是有很大市场

网友:
这个是手机模块?

网友D:
需要运营商的手机卡,类似现在的gprs模块,只不过目标有点像现在的小无线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运营商的手机卡,类似现在的gprs模块,只不过目标有点像现在的小无线应用 ...

和现有的gprs完全不同。基站的终端承载数量几何倍数增长,单位数量的基站支持的终端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对运营商来说这是喜欢见到的。
另外,运营商有对应的iot sim卡。收费方式与现有的数据卡会有差异。

网友:
来我们公司推过,目前还不算靠谱,主要原因是要靠运营商做覆盖,但要靠华为联合用户企业去推动(就是让运营商看到市场空间),那这个事情谈何容易
最好的情况,可能会在一些热点城市小范围推广吧

网友E:
需要扩展基站,需要运营商支持,目前覆盖很少,推广说模块要明年才能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需要扩展基站,需要运营商支持,目前覆盖很少,推广说模块要明年才能出来 ...

你错了,完全不需要扩展基站。使用现有的基站覆盖即可。

网友F:
什么条件都不说只吹极限值没意义,lora使用内部PA,17dbm发射功率时,我们实测过一般城市环境,2公里内是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完全不需要扩展基站。使用现有的基站覆盖即可。

前两天华为和联通的一起来推广说的,应该不会错,好像是明年底之前覆盖上海中环,需要改造上千个基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就是爱吹,如果一个月工作一次,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10年以上。NB-IOT体系决定了不可能低功耗。 ...

一个月抄一次表

网友B:
NBIOT最好的应用就是抄表,路灯控制,其它应用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IOT最好的应用就是抄表,路灯控制,其它应用难说

网铺开了,应用自然会多起来。
比如现在很火的公共自行车也可以用。
车队管理、儿童老年人定位、输油管的检测这些都可以用。

网友:
NB IOT 是采用广域网。必须有联通移动来推动。因为有利益关系,电信商愿意推动。
Lora是局域网通讯,市区2km是可以的。我们做过实验。郊区估计更远。
个有不用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条件都不说只吹极限值没意义,lora使用内部PA,17dbm发射功率时,我们实测过一般城市环境,2公里内是有 ...

什么样的天线?多少波特率?
50mW在高波特率下面应该传不了2公里

网友:
NB-IOT 和 lora 调制和距离差不多,只不过华为把基站集成到现在的移动运营商基站了,不像个人开放,lora的基站现在可以自己买来搭建。可以看下两者的对比,附件里有。

网友G(2017-04-06):
2017年3月,中国电信即将弯道超车。。。。

这牛逼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017年3月,中国电信即将弯道超车。。。。

这牛逼吹的

昨天打电话问了下移远,,,,目前一套开发板套件8000元,,散卖开发板是3000,模块200一个,发货期大概1个月..而且,,还要去运营商的实验室环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打电话问了下移远,,,,目前一套开发板套件8000元,,散卖开发板是3000,模块200一个,发货期大概1个月..而 ...

呵呵,拿到移远的NBIOT模块了。据说实测各项指标都和GPRS区别不大。尤其功耗部分,不省电。

网友I:
能不能放个模块说明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放个模块说明书,谢谢

sorry,签了NDA不敢发。整个公司就老板和我拿到了。而且电信那边严格规定不许传的。

给一个简介文档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拿到移远的NBIOT模块了。据说实测各项指标都和GPRS区别不大。尤其功耗部分,不省电。 ...

据说是什么意思,,你们实测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签了NDA不敢发。整个公司就老板和我拿到了。而且电信那边严格规定不许传的。

你这文档我在官网也能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据说是什么意思,,你们实测了吗

金卡和新疆燃气签订了50W套NB-iot的战略合作订单,这倒是个振奋人心的事情!

也就只有大企业才能玩玩了。

想想NB-IOT在四川鹰潭的试点,三川水表企业在那,听说效果。。。。。

唉,水表嘛,安装位置、环境,比起燃气表,难度增加1000%。

NB-IOT如果不搞定信号死角,就跟2G网络没区别,顶多覆盖到楼梯,覆盖不到角落和管道井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签了NDA不敢发。整个公司就老板和我拿到了。而且电信那边严格规定不许传的。

现在有哪几家运营商提供NB服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金卡和新疆燃气签订了50W套NB-iot的战略合作订单,这倒是个振奋人心的事情!

也就只有大企业才能玩玩了 ...

鹰潭是江西的,,,
只有鹰潭的基站建设是最完全的,所以也就是个试点工程,
最近正在帮一个鹰潭的客户做基于NB-IOT通信的微信控制,,说白了就是借着现在风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鹰潭是江西的,,,
只有鹰潭的基站建设是最完全的,所以也就是个试点工程,
最近正在帮一个鹰潭的客户做 ...

( ⊙ o ⊙ )啊!我打字竟然打成四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拿到移远的NBIOT模块了。据说实测各项指标都和GPRS区别不大。尤其功耗部分,不省电。 ...

信号部分呢,是不是他们吹的“比现有网络增益20dB”(其实我不太懂这个是啥意思,大概理解是信号特别弱的地方、原来的手机就没信号了,这货还能用的意思)?

网友:
华为吹牛逼的数据除以10还差不多。
此前有评估模块,效果非常差劲。

网友K:
我手头有很多nbiot的模块,2015年在标准未定时就已经拿到开始和华为测试了,目前基于nbiot的产品已经可以商业化用了

就是功耗太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手头有很多nbiot的模块,2015年在标准未定时就已经拿到开始和华为测试了,目前基于nbiot的产品已经可以商 ...

移远的模块么?速率咋样,用的哪家的卡?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移远的模块么?速率咋样,用的哪家的卡?

移远,ublox的都有

移动的卡
其他运营商都一样,只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移远,ublox的都有

移动的卡

坐标哪里,速度如何?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坐标哪里,速度如何?

杭州,华为为了方便我们调试在我办公区域附近帮移动架了nb基站,直接就可以在办公室入网测试了

nb的设计就是为了低速率,低频次的通讯。

网友:
华为昨天来我公司推广,除了NB,还有一个eLTE。

网友:
华为不做运营商的承诺要自己吃下去了,因为有某些地方,这就成了他的无线专用基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就是爱吹,如果一个月工作一次,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10年以上。NB-IOT体系决定了不可能低功耗。 ...

当年TI的ziegbee也是这么吹的,一天唤醒一次  然后说几年

网友M(2017-09-10):
引用 网友K:
杭州,华为为了方便我们调试在我办公区域附近帮移动架了nb基站,直接就可以在办公室入网测试了

nb的设计 ...

不会是金卡的吧?

网友:
13楼说的对,基站端不是问题,也不用硬件升级,主要是后面用户容量的几何增长要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不会是金卡的吧?

不是,我们是某个行业,华为国内合作伙伴
在nb非标时,就已经一起合作了
2015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合作搞nb了

网友:
NB-IOT我也在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们是某个行业,华为国内合作伙伴
在nb非标时,就已经一起合作了
2015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合作搞nb了 ...

你好,请问NbIot这个模块一般带不带短信功能?我查了几天,好像网上卖的几款NbIot模块都不能发送短信只能GPRS通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问NbIot这个模块一般带不带短信功能?我查了几天,好像网上卖的几款NbIot模块都不能发送短信只能 ...

单模NBIOT不带GPRS,短信在华为模组657版本开始有AT指令支持,但目前尚未明确如何使用,因为在国内NBIOT模块用的物联网卡,其短信功能和我们手机是不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问NbIot这个模块一般带不带短信功能?我查了几天,好像网上卖的几款NbIot模块都不能发送短信只能 ...

想多了,还短信呢,能把TCP和HTTP支持上就不错了。拿了移动的M5310模块,只能UDP。。。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单模NBIOT不带GPRS,短信在华为模组657版本开始有AT指令支持,但目前尚未明确如何使用,因为在国内NBIOT ...

谢谢啊,我的领导希望我能找一个带短信功能的NBIOT。

网友:
引用 网友O:
想多了,还短信呢,能把TCP和HTTP支持上就不错了。拿了移动的M5310模块,只能UDP。。。 ...

谢谢啊,我的领导希望我能找一个带短信功能的NBIOT。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啊,我的领导希望我能找一个带短信功能的NBIOT。

你的领导异响天开了,先去多了解了解nbiot为何种应用场景产生

网友(2018-11-19):
15KM? 表示不信

网友P:
1:NB-Iot走的是4G网络,别说15KM,你走到美国也可以(穿墙)。
2:功耗没有想象的这么低,除非你不用的时候把电源关闭了。模块在待机状态下,功耗也有10多UA,那些牛逼说的几UA,基本不信。NB模块启动连接需要5S左右,功耗40MA以上,发送功耗也很高
3:一节AA电池能用10年?那个神人吹的?AA电池寿命就最多2年(就算不用)。我是做智能锁的,天天出货20K以上的电池。。。。。。。。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NB-Iot走的是4G网络,别说15KM,你走到美国也可以(穿墙)。
2:功耗没有想象的这么低,除非你不用的时 ...

你实测过,NB的idle态下,电流是多少啊?另外一个就是,信号覆盖怎么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实测过,NB的idle态下,电流是多少啊?另外一个就是,信号覆盖怎么样? ...

NB的idle态下电流没有实际测试过。信号覆盖:电信已经全覆盖了,联通的覆盖了中东部城市,移动的还没有开始。
开发NB这个模块,服务器开发有技术,使用TCP协议还好。如果使用电信的协议,要经过他们的平台(菊花平台),协议麻烦的要死,数据延时也很长。
电信平台有两个:全国平台和地方平台,其实端口都是一样的:“180.101.147.115:5683“,地方平台也是在全国平台去获取数据,再转发给各公司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P:
NB的idle态下电流没有实际测试过。信号覆盖:电信已经全覆盖了,联通的覆盖了中东部城市,移动的还没有开 ...

NB信号,电信和联通覆盖都比移动好?我们通过第三方获取到的信息,据说移动的比电信和联通好,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