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防止热水器触电的办法-大家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2016-10-21):
        热水器漏电时要经过一段水管,漏电时塑料水管本身绝缘,漏电电压通过水管中的水与人体产生分压,因为水有一定的电阻,那么只要水管足够长,水的电阻足够大,最终到人体的电压就可以下降到安全电压。
        假设采用2m长,内径2cm的塑料水管,查到一般自来水的电阻率是13欧米,人体的最小电阻约为500欧,这里取1000欧(电阻越大分到的电压越高),计算得到漏电时人体上的电压为2.6V。假如水质很差,水的电阻率下降到1,则漏电时人的电压为29.9V,还是安全的。上面只假设热水器到人只有一根水管,实际是有热水和冷水两个水管并联的,所以实际触电的电压要翻倍,或者把水管加长到4m来保证安全。
        结论:热水器的热水和冷水离最近的出水口有4m塑料水管即可保证安全。

网友A:
隔电墙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电墙就是干这个的

之前看到有人说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在洗澡时把电源拔掉,这种方法当然是安全的,但是天天去拔插头不是很累吗,加隔离变压器也很麻烦。如果不了解每次洗澡都会担心,现在想明白了,把水管加长一点,就算漏电了也照样洗。我觉得挺有用的。

网友B:
LZ搜索防电墙。
记得防电墙是要求管长是管内径的52倍。
防电墙只能防热水器本身漏电,墙壁带电,花洒带电,防电墙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搜索防电墙。
记得防电墙是要求管长是管内径的52倍。
防电墙只能防热水器本身漏电,墙壁带电,花洒带电, ...

淘宝上看了下那个防电墙好小啊,长度5cm左右,但是内径有0.5cm啊,是不是不合格呢,按照你说的52倍,需要26cm啊。
按照13欧米的水质,0.5cm的内径,降到30V需要10cm的长度,这样确实是在水质好的时候可以防止触电,但是水质差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还是自己装修的时候加点塑料水管,这样洗的安心。
以前也总担心漏电,现在想明白放心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了下那个防电墙好小啊,长度5cm左右,但是内径有0.5cm啊,是不是不合格呢,按照你说的52倍,需要 ...

成品防电墙里面不是直管,里面是蛇形拐来拐去的。
防电墙做的再长,也没有等电位可靠。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洗澡是拔掉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洗澡是拔掉插头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拔掉插头也不安全,万一邻居家漏电了呢

网友D:
做等电位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防电墙里面不是直管,里面是蛇形拐来拐去的。
防电墙做的再长,也没有等电位可靠。 ...

你说的等电位是接大地吧。
现在农村里很多房子并没有地线,做不到可靠的接地。
如果漏电保护器一直可靠的工作或者水质良好的情况下采用防电墙都可以保证安全,但意外的发生往往是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邻居家漏电了、接地线断了、漏电保护器失效、长时间没用热水器导致内部水质变差防电墙不起作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直接脚底导电胶或网格,用导体直接接水龙头来的好啊

你说的是在水龙头处接大地吧。可要是地线断了,附近又有人采用单火线取电,或者火线和地线有轻微的接触,这时的水龙头就是220V,反而是最危险的。其实你说的都是在正常情况下,而意外的发生总是不可思议。要是一切都按正常来,一个漏电保护器足以。
现在农村里很多房子并没有地线,做不到可靠的接地。
如果漏电保护器一直可靠的工作或者水质良好的情况下采用防电墙都可以保证安全,但意外的发生往往是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邻居家漏电了、接地线断了、漏电保护器失效、长时间没用热水器导致热水器内部水质变差防电墙不起作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等电位是最安全的。

等电位要在热水器上,千万不要做在水龙头上,不然可能更危险。

网友:
防电墙+等电位只要做合格,触电机率比过马路被车撞的低多了,作为人生中的灾难事故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在装修时用导体铺设一个屏蔽,可以在瓷砖等和墙体、地面之间;之后和喷嘴相连,就是一个等电位了;进出通道要加一段绝缘带,大于一步的长度

网友:
燃气热水器 装电池的

网友F:
親,這麼害怕做個特斯拉籠吧。用不銹鋼網把整個浴室罩著。打雷也沒事了。

网友G:
当入户PE总线断开或大楼钢筋网接地不良,等电位+防电墙也不能保证安全,因为现在的套房钢筋网并不是理想的法拉第笼,即使做了等电位连接仍然会被电。
你们确定自己住的楼房都有人定期检查各个接地状况?对于自来水TDS值上百的,加上水管内部结垢,防电墙的作用很有限。
只有在装修时卫生间四面墙壁也扎上钢筋网,形成一个法拉第笼,然后再做LEB等电位连接才能确保安全。

网友:
最安全,不会触电的方式为,更换煤气热水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等电位是接大地吧。
现在农村里很多房子并没有地线,做不到可靠的接地。
如果漏电保护器一直可靠的 ...

等电位≠接大地,等电位的电位,并不一定是地电位。

网友:
这就是海尔宣传的隔电墙技术。

网友H:
每年被电热水器电死的有多少人,每年被车撞死的又有多少人,太操心这还不如操心操心怎么过马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电位≠接大地,等电位的电位,并不一定是地电位。

请教:是不是这样理解,在卫生间用钢筋焊接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可以不接地,然后卫生间里的水龙头等金属要接到这个笼子上,这个连接叫做等电位连接?

要是水龙头没有接到这个等电位上,还是有可能发生触电,只有水龙头接到这个等电位上才会有效果?是这样吗,现实中有可以接到等电位的水龙头或者花洒吗?现在新造的房子都用这个技术了?

PS:农村老家要装热水器,可是连地线都没接,更别说等电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入户PE总线断开或大楼钢筋网接地不良,等电位+防电墙也不能保证安全,因为现在的套房钢筋网并不是理想的 ...

开发商留的等电位端子是不是只有地面的等电位,墙上是没有做等电位的吧?

网友:
不如在浴室内装:红外热释开关,有人进浴室,关加热电闸,,,还更安全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年被电热水器电死的有多少人,每年被车撞死的又有多少人,太操心这还不如操心操心怎么过马路。 ...

通过这个帖子我学到了现在卫生间可以做等电位

楼主:
看个等电位连接的实际应用,直升机带人检修230KV的高压线,靠近高压线做等电位连接,然后带电检修高压线!

网友:
这是海尔的专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商留的等电位端子是不是只有地面的等电位,墙上是没有做等电位的吧? ...

新房基本上都没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是不是这样理解,在卫生间用钢筋焊接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可以不接地,然后卫生间里的水龙头等金属要 ...

上面已经有网友说了,等电位就是用一条导线短路你脚底和头上的花洒,不需要什么笼子。

网友I:
前面有人提到用燃气热水器,其实和拔掉插头或断开断路器效果一样了,最担心的是墙体带电,如果墙体带电,燃气热水器依然不安全,因为花洒终归要装在墙壁上,触电电流路径就是从花洒到头部流经全身到脚底入地,因为人体有电阻,只要有效短路花洒和脚直接接触的地板就行了,电热水器断路器一定要装3路的,地线也要一并断开,切不可将花洒以及其他金属部分与地线直接用导线连接,买个大容量热水器,烧好水就切断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有人提到用燃气热水器,其实和拔掉插头或断开断路器效果一样了,最担心的是墙体带电,如果墙体带电,燃 ...

“切不可将花洒以及其他金属部分与地线直接用导线连接”      这个有道理,我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在全身淋湿的情况下,安全电压根本就不是 36V,而是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是不是这样理解,在卫生间用钢筋焊接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可以不接地,然后卫生间里的水龙头等金属要 ...

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盖房时,厨房卫生间里的钢筋都是焊接好的,形成一个笼子,所有裸露的金属件,全部接到LEB箱上,形成等电位连接。也就是说,即使龙头和火线连上了且没跳闸,因为有等电位,所以人站的地面,包括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带有和龙头一样的220V电压,没有电压差就不会电到人了。

网友J:
电工们,一个新的创业就业机会:为客户洗浴淋浴设备提供防电墙、等电位的咨询和支持业务。

网友:
隔离电源

网友:
烧好水放桶里提到卫生间里面洗就好了,几千年来估计没有人被电死过

网友:
用个绝缘的大塑料桶放满热水,再跳进去洗,绝对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工们,一个新的创业就业机会:为客户洗浴淋浴设备提供防电墙、等电位的咨询和支持业务。 ...

现在建筑电气规范里对于卫生间浴室已经有等电位要求了,以前没有但是欧美早有了,现在引用先进规范,我们不熟悉是因为没有从事相关行业而已,当然一般水电工未必很懂但是设计院里电气设计师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K:
等电位连接就行了,管谁家漏电,你卫生间所有金属导体都在一个电位上 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等电位连接就行了,管谁家漏电,你卫生间所有金属导体都在一个电位上 不会触电。 ...

通过这个帖子了解到现在开发商造的房子都有等电位连接点,但是我老家农村自己造的房子是没有等电位连接的,连地线也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盖房时,厨房卫生间里的钢筋都是焊接好的,形成一个笼子,所有裸露的金属件,全部 ...

如果卫生间地面与龙头等电位且带电,那人赤脚才外面踏入卫生间的瞬间不就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卫生间地面与龙头等电位且带电,那人赤脚才外面踏入卫生间的瞬间不就挂掉了? ...

所以要“对地等电位”,单“等电位”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大楼的接地/入户PE总线非常重要,要保证可靠需要重复接地。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PE总线重复接地是基本的安全要求。
即使站在绝缘体上,摸到火线一样被电,因为人体对地有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要“对地等电位”,当当“等电位”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大楼的接地/入户PE总线非常重要,要保证可靠需 ...

其实我不太明白上面说的“墙体带电”是个什么状态?地板与枪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墙体带电,而地板接PE的情况出现?

人工的PE线可以因为接地不良而带电,但是建筑物本身是建造在地面上的,与地球是一体的,为什么会带电?

网友:
用等电位连接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会相对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卫生间地面与龙头等电位且带电,那人赤脚才外面踏入卫生间的瞬间不就挂掉了? ...

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小,电场应该会连续分布而不会这样冰火两重天

网友:
卫生间有等电位联接端子,加上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器,应该安全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卫生间地面与龙头等电位且带电,那人赤脚才外面踏入卫生间的瞬间不就挂掉了? ...

地面带电,电压是呈某种曲线分布的,不会门口外面0电压,进门马上就是220V,除非门里外之间做了高强度的绝缘。
浴室里面墙体和地面带电,在进入浴室的过程中,随着电压逐渐升高,会有电击感,而这时电压不会很高,危险会小很多,基本上是被电麻一下,相信被电一下之后,没人会再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卫生间地面与龙头等电位且带电,那人赤脚才外面踏入卫生间的瞬间不就挂掉了? ...

等电位连接点与建筑的钢筋地网焊一起的,其实就是直接重复接地了。对地电阻很小,不存在连接点接了地,外面地上还有高压的情况。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F:
親,這麼害怕做個特斯拉籠吧。用不銹鋼網把整個浴室罩著。打雷也沒事了。 ...

你说的是法拉第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