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P832电源选件功能如何的授权码如何使用?

楼主(2016-10-22):
在参考了论坛里一位网友分享的普源pojie的软件以后,惊奇发现其中包含有DP832的对应pojie方式,机器的序列号也获得了,但是里面有横杠的符号,机器输入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就想问下坛友们,具体的破解方式是怎样的?有没有坛友成功pojie过DP832这个数控电源,谢谢~

网友A:
DP832有两个版本,先确认你的版本号(1.06之前,1.09之后),然后去算号网站根据你的版本号来算号。
http://www.gotroot.ca/rigol/riglol/
输入的时候不用输横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832有两个版本,先确认你的版本号(1.06之前,1.09之后),然后去算号网站根据你的版本号来算号。
http:/ ...

非常感谢,提供的帮助很有用,我刚才试了一个,不过提示安装失败,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情况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的帮助很有用,我刚才试了一个,不过提示安装失败,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情况么? ...

你的硬件版本号是多少的?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版本号是多少的?注意这个:

我的是1.14的,输入进去以后提示安装失败,我再重新试试。

网友B:
注意版本号不同,如DP832破解选件,坛友在购买时最好与我说明要求开通好后再发货,比较稳妥

网友C(2018-07-05):
引用 网友B:
注意版本号不同,如DP832破解选件,坛友在购买时最好与我说明要求开通好后再发货,比较稳妥 ...

请问一下 普源的DP711现在能不能破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普源的DP711现在能不能破解啊

DP711无法破解,建议DP832破解后性价比很高,价格相差不多

网友(2019-12-01):
引用 网友B:
DP711无法破解,建议DP832破解后性价比很高,价格相差不多

请问那里有poj帖子呀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版本号是多少的?注意这个:

请问有破解方法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破解方法吗 ?

DP832坛友购买是免费包破解开通全套选件的,具体请与我联系,给坛友有额外优惠福利^_^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550412958

网友E(2021-04-07):
引用 网友B:
DP832坛友购买是免费包破解开通全套选件的,具体请与我联系,给坛友有额外优惠福利^_^

https://item.tao ...

DP832 电流显示0.01A
破解后,电流显示能到0.001A吗?

网友B(2021-05-31):
引用 网友E:
DP832 电流显示0.01A
破解后,电流显示能到0.001A吗?

是的,
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开高分辨率选件,显示到1mA,1mV
一种是直接刷成DP832A,1mA,1mV+变成彩屏+全选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开高分辨率选件,显示到1mA,1mV

请问,你能帮忙搞吗?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能帮忙搞吗?怎么收费?

下单后通知我就可以了,说明是坛友,具体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