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捷达的离合踏板接口定义不清楚 有明白的坛友帮帮...

楼主(2016-10-22):
有一个捷达的离合踏板接口定义不清楚 有明白的坛友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
接口是4线的 谢谢

楼主:
增加莫元 “”重赏“”之前必有勇夫

楼主:
两个两张高清图 这是离合顶上那个传感器 拆除来了像是限位开关

网友A:
自动驾驶。。。。。。。被我发现了

网友B:
背景里捷达的油门信号都分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景里捷达的油门信号都分析出来了

是啊。

网友:
楼主很niu啊,用手动挡做自动驾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驾驶。。。。。。。被我发现了

做仿真车配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景里捷达的油门信号都分析出来了

是啊 都是手册上面写着的

网友C:
上一个问题已经给你手册的链接了,自己找一下就能找到。
www.docin.com/p-788430058.html第30页。
插头的23脚之间是个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没看懂,自己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问题已经给你手册的链接了,自己找一下就能找到。
www.docin.com/p-788430058.html第30页。
插头的23 ...

我初步估计是限位开关的
我也看不懂这个图的意思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引脚是怎么定义的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初步估计是限位开关的
我也看不懂这个图的意思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引脚是怎么定义的罗 谢谢

看图应该是个行程开关,状态得测一下了。
30页那张图,左边那条线就是离合开关相关的,从发动机控制单元J361的编号为T80插头的第38脚,一根0.5的线,接到编号为T10n对接插头的第7脚,然后接0.5的另一种颜色的线,到离合踏板开关F36的编号为T4h插头的第3脚上,T4h的第2脚用0.5的线,接到编号为82的车内线束里。
离合跳板开关里是一个开关,那符号没看懂是常开还是常闭,引脚是23脚,估计14脚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个行程开关,状态得测一下了。
30页那张图,左边那条线就是离合开关相关的,从发动机控制单元J ...

应该是 干簧杆 这类磁性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干簧杆 这类磁性开关吗?

这个不清楚,没拆过这些东西。

网友D:
干簧杆 --干簧管

汽车上不可能用这个破玩意,震动直接震碎
有两个脚的霍尔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簧杆 --干簧管

汽车上不可能用这个破玩意,震动直接震碎

估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