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拼版的问题

楼主(2016-10-22):
   因为要拼版,如果把PCB 重复复制几次,就会出现同一个器件号改变的情况(R1,R1_1,R1_2),导致贴片错误。
   还有就是 两块板子间应该怎么链接?   邮票孔怎么画?
   从来没拼过板...

网友:
不给出板子的外形和器件外形说明问拼板就是耍坛友

网友:
用 邮票孔 都是耍流氓

网友:
按E、A,特殊粘贴,可以阵列粘贴,设置好间距,数量就行了,标号也一样的
以上说明针对protel,ad

网友:
用特殊粘帖,编辑 菜单栏里面,邮票孔放过孔就可以

网友:
据说可以只复制外形层?然后工厂会帮你处理文件。。

有没有这样试过的

网友:
只需要把PCB的外形复制拼在一起,加上邮票孔就行了

网友:
最近也用到,不过我是三块板子合到一块,省点样板费用(仅样品,3个在一起2x8),使用特殊粘贴,具体就看看这个,刚找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