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的USB2枚举不成功,有偿请试验过的朋友提供个程序。

楼主(2016-10-22):
    Host_Init();               /* Initialize the lpc17xx host controller                                    */
    rc = Host_EnumDev();       /* Enumerate the device connected

Host_EnumDe函数在
rc = HOST_GET_DESCRIPTOR(USB_DESCRIPTOR_TYPE_CONFIGURATION, 0, TDBuffer, ReadLE16U(&TDBuffer[2]));
    if (rc != OK) {
        PRINT_Err(rc);
        return (rc);
    }
    rc = MS_ParseConfiguration();                                      /* Parse the configuration           */
    if (rc != OK) {
        PRINT_Err(rc);
        return (rc);
    }
这一处返回错误描述符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Host_ProcessTD函数中的Host_WDHWait();被屏蔽了。结贴。

网友:
你的例程支持FAT32文件系统吗,能不能共享一下例程

楼主:
FAT32还没开始调试,正在找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32还没开始调试,正在找资料。

  我的是用USB1的,不过只能用FAT16,FAT32不能用,你看看能不能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用USB1的,不过只能用FAT16,FAT32不能用,你看看能不能改好!

自己移植的 测试可以用 用的usb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移植的 测试可以用 用的usb2

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