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CP2102可以用工具修改描述符信息pidvid等

楼主(2016-10-22):
但是没找到相关工具,那个真的可以做到吗

网友:
silabs网站上有个小工具可以修改的,但驱动也要做相应的修改,不然OS不识别。

网友A:
一般别改PID和VID,改一下序列号和描述字符串即可。
这样可以让串口号唯一,并显示产品名称。

网友B:
我曾经改过,主要是为了一台电脑可以插多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如果不修改,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是百分百一样的信息,就无法同时支持2个。修改之后,插第二个不同ID的转换器,还需要安装一次驱动。
楼主需要的应该是这个文件,我找了半天才在一个9年前的项目压缩包里找到,有点古老了,看文件名是支持XP和WIN2000,现在主流的WIN7能否支持,看你运气了:CP210x_VCP_Win2K_XP_S2K3.exe

压缩包里,没放驱动,估计早就升级了吧,网上应该有的,不传了,那个图片,是我那时做到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别改PID和VID,改一下序列号和描述字符串即可。
这样可以让串口号唯一,并显示产品名称。 ...

请问 aozima,如何能让串口号唯一?这个我一直想实现,好像不行哦?

比如同一个串口转uart的板子,插到不同的USB口,出来的串口号都有可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改过,主要是为了一台电脑可以插多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如果不修改,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是百分百一样的 ...

万分感谢

网友:
slab官方有工具,但是你没有向usb组织购买vid和pid,没有向微软和苹果购买数字证书与通过徽标测试的话,还是很难安装的

网友:
驱动一改,数字签名就不通过了,这是一大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改过,主要是为了一台电脑可以插多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如果不修改,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是百分百一样的 ...

今天尝试  序列号和产品号改完之后插到电脑上还是显示的是silicon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改过,主要是为了一台电脑可以插多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如果不修改,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是百分百一样的 ...

设置完之后  也没有提示成功。重插USB还是显示老样子

网友:
我之前确定是可以的哦,当时记得一共分成3种不同规格的,每个板上还特地用记号笔标识的。
没有提示成功,难道WIN7不支持?毕竟是07年的工具了,你试试在silab网站能否搜到这个新版的程序。

我已经放弃这种USB转的串口工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完之后  也没有提示成功。重插USB还是显示老样子

这个在Win7上实测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