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载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电压下降,请教高手们.....

楼主(2016-10-22):
输出为24V/0.6A的宽压开关电源,一次性焊了15台机,输出都正常,全部满载老化测试,结果出现两种故障现象,一种故障是有2台机带载老化了一个星期后,开始正常工作1小时后,输出电压由24V下降到15V。另外一种故障是有一台机带载工作十天后,通电突然炸机,电源管理IC已炸。针对这两种现象,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在哪里,如果变压器或者电路有问题,那剩下的12台老化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上点图吧,线路图,PCB图,炸鸡图,驱动波等等...

网友B:
感觉比较像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连续工作后发热又会导致电感量持续降低烧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比较像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连续工作后发热又会导致电感量持续降低烧了芯片。 ...

可能元件温度高了,才不稳定,会不会与变压器的温度也有关系呢,我换电感再试试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图吧,线路图,PCB图,炸鸡图,驱动波等等...

我把几个关键元件换掉再看看带载电压会怎么,至于那炸机的,就没有得搞了,IC,桥堆都毁了。

网友:
电感的热饱和电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