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vr熔丝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10-22):
以mega88PA-AU为例
• Operating Voltage:
– 1.8 - 5.5V
• Temperature Range:
– -40°C to 105°C
• Speed Grade:
– 0 - 4MHz @ 1.8 - 5.5V
– 0 - 10MHz @ 2.7 - 5.5V
– 0 - 20MHz @ 4.5 - 5.5V
关于晶振:
     常用的49S封装的无源晶振应该属于石英晶振吗?
     熔丝未选择的时候应该选什么呢?低功率晶振、满幅晶振还是外部时钟?
     如果选错会有什么后果?
关于电压:
     如果BOD设置为1.8V,系统供电电压为5V,忽略外设的问题,单片机工作是否受影响?
     晶振频率和电压等级不匹配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1、9S晶振是石英晶振的一个特殊封装类别,也是目前石英晶振的一个主流产品,芯片的主要材料为水晶材质(二氧化硅),利用这种材料的压电特性,经过高压极化以后,形成周期性的机械能和电能的转换,产生稳定的频率。
国家标准常规参数说明:负载电容20PF 精度20PPM 绝缘电阻大于200MΩ
2、默认内部RC振荡器,1MHz,只要拿下载器读一下就知道所有默认参数了(当然也可以查datasheet)。选错最不好的情况会锁死芯片,当然如果你有仿真器高压烧录器等专业装备那就无惧啦。一条AVR Dragon(200左右)什么都不怕。
3、关于电压:1>没啥影响。2>avr很皮实,电压频率不匹配一般也能工作,只是极限情况(高温低温)不稳定啊。超出推荐情况的做出的产品,出了问题打官司输了,只要得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