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计算器用得生不死,请教如何将xp的计算器移植到win7上

楼主(2016-10-22):
win7计算器用得生不死,要用数制转换时,必须切换到程序员,要进行浮点数运算,必须切换到普通。大量时间花在切换上,真扯蛋!很怀念xp的计算器,数制转换和浮点数运算都在同一个界面上,非常方便,非常人性化。

请教一下如何将xp计算器移植到win7上?

网友:
直接复制过来 CALC.EXE

网友:
直接将calc.exe拷过去

网友:
直接将calc.exe拷过去  +1

楼主:
靠,这么简单!(狂汗)(>﹏<)

网友:
同样怀念,网上找了一下传上来,试了一下还真可以

网友:
xp版本计算器

网友:
同感,WIN7计算器是个不写HEX代码的程序员做的

网友A:
就我觉得很好用的吗?ALT+1/ALT+2/ALT+3

网友B: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计算器! -> SpeedCrunch

网友:
刚开始在win7上确认有点不习惯,不过win7用了几年,现在到win10,也都没觉得怎么样了.

网友:
Win7系统一直在用xp计算器

网友:
win7计算器绝对sb

网友:
还是XP的用得顺手。

网友C:
试试 Microsoft Calculator Plus, 不要被 Softpedia 上的几张截图吓到,菜单里选择 Classic View 就好了

http://www.softpedia.com/get/Sys ... lculator-Plus.shtml

网友:
我连画图,都用XP的版本拷贝过来,甚至还有一个非常古老到古董级别的office97自带的一个照片编辑器,在处理一些小图片时,仍然会用,大图片不支持,只能用美图秀秀了。唯一不足的拷贝之后,菜单全是英文的,好在不多,用惯了无所谓。

网友D:
有一点不错,可以直接以二进制形式修改某一位

网友E:
一直用xp的计算器和画图程序!不管系统重装多少次

网友:
Win7的计算机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xp的计算器和画图程序!不管系统重装多少次

XP的画图程序传上来吧坛友。

网友F:
干脆大家把好的计算器都上传上来吧

网友G:
默默地想说,我还是用实体计算器的,电脑上面的计算器,还要打开,虚拟按键,怎么和实际的计算器比呢

网友:
就像电子书和纸质版的区别一样

网友:
xp的画图能用?
连ctrl+滚轮调大小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xp的计算器和画图程序!不管系统重装多少次

我也是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默默地想说,我还是用实体计算器的,电脑上面的计算器,还要打开,虚拟按键,怎么和实际的计算器比呢 ...

实体的好啊
可以把结果直接复制到你的代码里面?

网友:
进制转换有时用notepad++里的插件。

网友:
最好的计算器是excel。用转换函数就行了DEC2HEX,HEX2DEC,二进制是DEC2BIN,BIN2DEC

网友:
   win7的计算器很不顺手 +1

网友H:
微软自家的科学计算器也不错,功能很多,还带有很全的单位换算,可惜太大无法上传,可以搜索下,从微软官方的那个地址下载

网友:
这个,不如潭里谁上位机速度快的做一个给大家用靠谱,电工做的电工才用的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不错,可以直接以二进制形式修改某一位

这是什么计算器,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什么计算器,有下载地址吗

win10自带的计算器,win7好久没用了,好像也是这样的吧?

点这里就进制二进制的键盘界面.

网友:
win7,win10全换XP的计算器了,除了界面有点小,老土,功能少一点外,没任何问题,短小精悍够用

网友J:
计算器也是一直用XP的,win7自带的文件搜索也不会用,按说应该会比XP的功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计算器! -> SpeedCrunch

太高端……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微软自家的科学计算器也不错,功能很多,还带有很全的单位换算,可惜太大无法上传,可以搜索下,从微软官方 ...

能上传那个连接吗?

打错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计算器也是一直用XP的,win7自带的文件搜索也不会用,按说应该会比XP的功能强 ...

+1
文件搜索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其实最好用的文件搜索是WIN2000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脆大家把好的计算器都上传上来吧

感谢送上这么好的计算器,大强大了,估计是个写HEX代码的程序员编的软件,

网友:
直接拷贝过来,一直用XP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1
文件搜索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其实最好用的文件搜索是WIN2000简单实用,

文件搜索绝对是everything啊.

网友:
只是你不习惯而已

网友:
一直用python当计算器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文件搜索绝对是everything啊.

total commander和listary。。。

网友:
speedcrunch+1

开源上佳之品,诚意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傻瓜那个连接吗?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5702

网友:
电工们念旧

网友:
win10计算器才是生不如死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total commander和listary。。。

有添加关键词的功能吗?

网友:
把计算器分的太细了,不好用

网友:
SpeedCrunch 0.11  还能用鼠标输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脆大家把好的计算器都上传上来吧

无敌好用。

网友:
直接下个软件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自己编写一个

网友:
win7自带的计算器还可以呀1,我一直用1
win7用Xp的计算器,直接拷过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觉得很好用的吗?ALT+1/ALT+2/ALT+3

原来还有这个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 Microsoft Calculator Plus, 不要被 Softpedia 上的几张截图吓到,菜单里选择 Classic View 就好了

没错,这个软件,确实是好,
从Win7开始,到现在的Win10,我一直在用。。。

网友:
其实有更好的第三方计算器应用,推荐SpeedCrunch,进制转换只需要按一个快捷键Fx(F1~F8)即可,快捷键不满意还可以自己下载源代码重新编译。

网友:
使用快捷键啊,键盘直接搞定,很爽啊

网友:
改用xp计算器六年了

网友:
什么叫计算器?---> matlab

网友:
Kalkules  =好用的工程 数学 科学 计算器

网友:
xp 计算器+1

网友:
我也是觉得win7的计算器很不好用!

网友:
Excel乃是最好用计算器~

网友:
改天也改成xp的,win7不好用

网友(2018-06-07):
好用的计算器

网友:
win10的用着也挺顺手

网友:
WIN10新版不支持开方

网友:
microsoft mathmatics,一直用这个

网友:
直接将calc.exe拷过去 我是改个名字加个CALC1.exe.这样想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
win10的计算器更加难用了,唉,微软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
快捷键。ALT+1/ALT+2/ALT+3

网友:
XP的计算器在win10下一样溜溜的。

网友:
还是XP的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