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创维显像管电视开机得好几分钟才能有显示,哪坏了呢

楼主(2016-10-23):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哪一部分出了故障呢?好几分钟有显示了之后电视是工作正常的。就是按下开机开关之后要等好几分钟才有反应。
打算不复杂的话就自己修一修。

网友:
应该是尾板漏电了。

网友:
买液晶吧,,,这个还有什么修的价值? 42寸的才2000不到,

网友:
高压上不去,灰尘覆盖物潮了

网友:
常见的是管座受潮,灯丝供电脱焊

网友:
显像管座漏电,屋里潮容易发生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拆开看看

网友:
换个管座就OK了

网友:
基本上拆开彻底清洁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坏了就换新的液晶好了

网友:
一般CRT这种情况是换管座,另,换液晶吧!

网友:
管坐,重复一千遍,管坐!

网友:
还看大笨头电视

网友A:
搭车问下   这种电视退伍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   这种电视退伍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直接扔了就行了

网友:
换个管座,第二阳极氧化

网友:
老司机一大把

哈哈哈哈

这种电视占地方还特耗电

还是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   这种电视退伍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之前创维(还是TCL)搞以旧换新的活动,派兼职上门收CRT电视,说是可以抵500购买款,到现场看了才知道尽TM是套路,后面电视我也没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创维(还是TCL)搞以旧换新的活动,派兼职上门收CRT电视,说是可以抵500购买款,到现场看了才知道尽T ...

哈哈哈哈  看来还是找个地方扔了吧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会修电视的

网友:
刚毕业实习时碰到这么个毛病,不知管座坏了,但我知道调调加速电压会好,我说了,一个技校毕业生调了调,电视好3,中午请客我没去,后来人家说一开电视清楚,会儿不行了

网友C:
管座受潮,另外,知道这个故障的大都暴露年龄了吧,至少年过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创维(还是TCL)搞以旧换新的活动,派兼职上门收CRT电视,说是可以抵500购买款,到现场看了才知道尽T ...

这个跟商场换礼品有点像。

网友:
换管座,必须的

网友:
管座有7脚和9个脚

楼主:
谢谢大家,电视开了半天,后来再开关就正常了。也就没修

网友:
别撑了,换液晶吧。这种情况好像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大部分人提到管座,其实更可能的是显像管上的高压帽不密封,里的卡子锈蚀了

网友:
要是修不好就拆出变压器、扬声器和高压包再扔掉。

网友:
换个管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座受潮,另外,知道这个故障的大都暴露年龄了吧,至少年过30了。 ...

离30还有几年呢

网友:
受潮引起的,里面吧啦吧啦,跟炒豆子一样。。。

刚开始只有声音,从后面看,里面有火花,而且有臭味。

过一会就满血复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   这种电视退伍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配个主机,装个摇杆,打街机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个主机,装个摇杆,打街机游戏,

14年前的老飞利浦
没有VGA  还要搞个转换器呀
喔对了  经常自动关机
打着打着黑屏了岂不很恼火

网友:
更换显像管座和高压嘴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显像管管座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用哪種陶瓷的管座,一體燒結成型的,觸點鍍金的。才25元一個,調試好用704粘一圈25年內不用管

网友:
插在显像管上的那个座子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