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被猪一样的邻居阴了?(地线带电)

楼主(2016-10-23):
今天去朋友家,朋友说最近冰箱漏电,麻手,但漏电开关不跳(西门子漏电开关,测试ok),凭经验估计是地线带电,把入户地线拆了,好了。
现在用电热水器的邻居多了,万一漏电却没装漏电开关,楼的总地线又接触不良,如何防止被阴?

网友A:
拔掉热水器洗澡

网友B:
电话供电局处理接地线上策,下策220接到地线上电一电

网友C:
邻居线和自家线都是从总配电箱零线汇流排过来的,应该不会是邻居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热水器洗澡

朋友听我话,没装电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话供电局处理接地线上策,下策220接到地线上电一电

叫朋友去投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邻居线和自家线都是从总配电箱零线汇流排过来的,应该不会是邻居的问题吧, ...

估计是这个问题,有猪一样的邻居

网友D:
检测地线电压大于零线20v,报警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地线电压大于零线20v,报警提醒

这个应该用交流档吗?

网友E:
救急的办法是,暂时剪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救急的办法是,暂时剪掉地线

对路,一拆就好。

网友:
自己装些保护措施,检测漏电立马跳闸,热水器自己家一定得用好的

网友F:
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不要用电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不要用电热水器

现在燃气热水器都是强排,要求插电的,也有危险。不过都是装阳台多,水管进墙绕好远,安全一点

网友:
期待答案,估计老王没这本事

网友:
感觉这不能怪邻居吧,地线接触不好那是物业和供电局的事吧?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
我租房这里的冰箱,燃气热水器接地的那个插子就掰弯了,因为之前冰箱外壳带电。我的意思接地不好不如不要接

网友:
那没道理呀,你们小区的地线没接到大地去?解决的根本方法就是找到你们那一栋的总地排,确认入地

网友:
有免费电用还不好好利用一下~

网友:
免费电,照明应当足够了

网友:
还是不要用强排的好,

网友:
供电局投诉,他们会很认证的处理!放心。。。。我们小区就是,供电局是很注重安全相关的责任的!

网友:
地线带电,是不是从新拉一根真地线,假地线与真地线就能形成回流,可以点灯,可以看电视.那你的朋友赚到了,用电不用花钱!

网友:
打供电局电话,让他们维修配电箱的总漏电保护器,必须看着他们把那个漏电修好,很多楼的那个总漏电的地线被人为拆了。还有让他们检查整楼的接地线。

网友G:
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一般是多少? 我记的好像都是30ma左右的吧,  有没有1ma的漏电开关   专门装到电热水器上。

网友:
这是地线做得不合标,不然就算电从别人那引到地线,只要地线做得好,一样没事的。

网友:
上次有个人拔了热水器洗澡也被电死了;直接水管子带电

楼主:
最新情况,电工检查发现,多栋楼的地线被盗,有一户把漏电开关换成空开,消毒柜漏电。

网友:
装修的时候加个隔离变压器,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电工检查发现,多栋楼的地线被盗,有一户把漏电开关换成空开,消毒柜漏电。 ...

进楼的总漏电开关没起作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一般是多少? 我记的好像都是30ma左右的吧,  有没有1ma的漏电开关   专门装到电热水器 ...

没见过1mA的,有10mA的带漏电保护插头和带漏电保护86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见过1mA的,有10mA的带漏电保护插头和带漏电保护86面板。

保护人体太大了。

网友:
有6mA的,很难买到质量好的,10mA有大品牌的好买一些。
另外还有动作时间,有些可以做到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楼的总漏电开关没起作用吗?

供电一直正常,不知是不是没跳还是没装。不是我的小区,不了解情况。

网友:
是不是把地线接到自己房间的等电位端子也可以啊。也就是墙壁的钢筋框架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一直正常,不知是不是没跳还是没装。不是我的小区,不了解情况。

我家单元的总漏电就是老跳,肯定是入户线路有漏电的地方,就把这个漏电的接地给断开了,现在当个总空开用,没漏电保护功能,找供电局的也查不出来哪漏电。这种情况,哪家的漏电保护坏了,而且在漏电,地线上就会带电了,万一再接地不良。。。